求助6p3p推挽

楼主(2018-07-24):
请教论坛里的前辈,希望能讲解下此电路,是哪类的,具体怎么辨别的甲乙类,屏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里找来的东拼西凑的电路。长尾倒相的两个屏极电阻不一样也就算了;标准五极管接法,帘栅极电阻前面降压了 ...

长尾倒相的两个屏极电阻不一样是为了让信号更平衡。下臂的电阻要比上臂大一些。

网友B:
这样的电路一般都设计成甲乙一类,少数是甲类。甲乙二类和乙二类一般不能用推动管的屏极输出信号直接推动,需要电流的。至于屏压,看电路图只能估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找来的东拼西凑的电路。长尾倒相的两个屏极电阻不一样也就算了;标准五极管接法,帘栅极电阻前面降压了 ...

网上找的,玩一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电路一般都设计成甲乙一类,少数是甲类。甲乙二类和乙二类一般不能用推动管的屏极输出信号直接推动, ...

具体的分类在图上怎么分辨出来呢?最佳负载阻抗该怎么选择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具体的分类在图上怎么分辨出来呢?最佳负载阻抗该怎么选择呢

说起来很多的,必须自己看书才行。《电子管电路基础》

网友C:
该问题不是能用回帖解释清楚的。推荐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起来很多的,必须自己看书才行。《电子管电路基础》

哈哈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该问题不是能用回帖解释清楚的。推荐你看看

谢谢 非常感谢 我找找看能找到这个书不

网友D:
楼主 需要走的路还很长……    只能如是明说。

网友E:
  判断是 甲类 乙类 ,还是甲乙类。主要看电子管所处的工作参数。
工作点设置在 特性曲线的中间区域 就是甲类,偏下(偏截至)就是甲乙类,在截止区,就是乙类。

楼主(2018-08-29):
引用 网友D:
楼主 需要走的路还很长……    只能如是明说。

可不咋的,电子管小白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判断是 甲类 乙类 ,还是甲乙类。主要看电子管所处的工作参数。
工作点设置在 特性曲线的中 ...

谢谢老师的指导,我这个是仿制的,不知道怎么测试,也不会计算理论数值

网友:
来学习的啊,刚刚接触电子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