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问下,这电路的第一级是什么类型的振荡器?

楼主(2018-07-25):
小弟问下,这电路的第一级是什么类型的振荡器?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69990

网友:
电容三点式振荡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Q1的负载是L1,L2吗,这两个电感和那个电容谐振到433M?

L1,L2是负载,但和振荡频率无关, 振荡频率由C3,C2,以及CB间结电容(手册上0.55pF)和晶振共同决定的

楼主:
那Q1的负载是L1,L2吗,这两个电感和那个电容谐振到433M?

网友:
就是石英震荡器呀

楼主:
楼上说的有点笼统,不太明白。
那这个电路,这里面的C6是干嘛的呢,和L2一起有什么呀?F:\20103817481706.jpg

楼主:
咋发不了图片呢,就这个电路

网友:
典型的石英晶体振荡器

楼主:
大师们,那后面这电路C6起啥作用呀?

楼主:
下面这个电路为什么C4能用那么大,作用应该和上面图中的C6一样的呀?

楼主:
我是这样理解的,如果C4很小应该就是工作电容,交流通路C4相当于和C1,C2并联的,电感L1呢就是和天线的PCB自身电感串联的;如果C4很大,那L1和C4就是退耦元件了,电路的频率就只由天线的电感和C1,C2电容串联后决定,是这样吗?

楼主:
是的,所以才来补习呀,我上面分析的又错了吗?大神

楼主:
话说我读书时模电学的还可以呀,可能十年没用了全还给老师了吧

网友B:
是不是一种发射模块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一种发射模块电路???

有可能,那个data明显控制2级管子发射结偏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L1,L2是负载,但和振荡频率无关, 振荡频率由C3,C2,以及CB间结电容(手册上0.55pF)和晶振共同决定的

我觉得你说的应该对。如果不考虑晶体管结电容的作用的话,没有LC谐振回路。我想楼主的疑惑也在于这个地方。

楼主:
昨天搭了个电路验证了,频率由L1串联L2,C2串联C3和结电容决定,声表应该是起选频的作用,不焊的时候二三次谐波很高,焊上就只有基波了。

楼主:
大神们,讨论下这个电路呗!

楼主:
我另开贴讨论吧。转到这里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69990

网友:
名字是晶体稳频电容三点振荡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们,那后面这电路C6起啥作用呀?

C5C6L2组成π型滤波

网友:
XT是个陶瓷滤波器,从接入的位置看也是起滤波作用的,不是起振荡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