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空调无刷电机改进转翼电风扇

楼主(2018-07-25):
我的300mm转翼电风扇没有微风档又函油轴承质量不好决定改进,在网上看到一款信浓空调内机用无刷电机25w1350转,可以0-1350无级调速。价格超低15一个,如图,该电机用310v直流为主电压供电,低压14-16v,调速0-6.5v。找一个18v的小变压器如图制做一个简易电源即可。滤波电容为450v47u和25v470u,电阻18k,电位器10k。

网友A:
我想直接用空调内机风轮做个风扇,超市现在买的立式风扇应该也是差不多这种

网友:
低压供电可以用LED恒流电源。尺寸小。
  楼主短消息个电机链接看看。也弄个玩玩

网友:
这个外壳好像带电的。

网友:
这种电机性能比普通风扇的电机好多了

网友B:
这种电机需要驱动器吧,难道电机内置调速驱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机需要驱动器吧,难道电机内置调速驱动电路

电机是内置了调速驱动电路

网友:
固定电机是个问题

网友:
固定电机应该没问题的,用在空调上也是要固定的。应该在轴的那面有螺钉孔吧!

网友(2018-09-10):
无刷电机应该是三相电机吧,三相四线、三相三线。
还需要驱动,如非必要改造起来不划算的吧。

网友(2018-10-29):
这个电机是内置驱动的,想看看楼主改造后的效果。

网友:
楼主改好了没有,效果怎么样?

网友(2021-07-17):
用这个改风扇效果是刚刚的,用遥控控制PWM输出。要是哪个高手写个模拟自然风的造福一下大众就更加爽歪歪

网友:
这种电机好,声音小寿命长

网友(2021-09-23):
这个电机我有一个,天都冷了,楼主改好了吗?那些线怎样接?

网友(2022-01-16):
引用 网友A:
我想直接用空调内机风轮做个风扇,超市现在买的立式风扇应该也是差不多这种

贯流风机风机做风扇效率低

网友(2022-04-04):
7815长时间怕是顶不住吧。

网友:
逛论坛比读书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