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ICK 焊台屡烧烙铁芯

楼主(2018-07-25):
一台使用了十年的QUICK    936焊台,手柄破损烂掉了,因为控制座机之前是使用正常的,就没舍得扔掉,在外面工具店花二十多元买了个手柄,烙铁芯是1321的,装上去正常使用了一段时间,有一次不小心从桌面摔下来,当时没事,再用几天就不发热了。于是再换烙铁芯,又能正常工作,但是没用多久又烧了,这次没有摔过,用着用着就不发热了,怀疑是控制板问题,检查有2只电解电容,22uF和47uF的,容量有点降低和ESR稍大,还有个Z3的4伏稳压二极管有反向漏电,把这些元件和烙铁芯一起换了,没接地线,没装外壳,试了一天很正常,满以为好了,就把外壳装好。突发奇想,想用万用表的温度档测测最高温度,把温度旋钮调到最大,用温度探头去测,悲催,这次连续开机不到两三分钟,烙铁又挂了!买这些手柄和烙铁芯的钱已经赶上一个焊台了,不过为什么容易烧了,想搞清楚原因。 QUICK

网友A:
你没怀疑过烙铁芯的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怀疑过烙铁芯的质量?

有怀疑过,都是同一家店买的,一次买了几条备用。

楼主:
按理说就算是控制部分的可控硅完全击穿了,24伏交流直接加到烙铁芯,全功率发热,也不至于两三分钟就烧了吧。起初我还以为会不会是1322的芯,但是用1321可以正常控温啊/

网友:
测一下24V电压是否升高或不稳!

网友:
如果电压没问题,可能是烙铁芯的问题。你会不会买到12V的了或者烙铁芯质量很差。我试过我的936用AC24V直通烧得通红都没有问题。

楼主:
变压器输出的24伏交流正常的,我买的是1321的烙铁芯。
参考上面的电路图,大家觉得应该是什么型号的烙铁芯呢?

网友:
1321是变功率的,我的冷态开机120w,逐渐变小。你的烙铁芯有问题吧,换个原装的

楼主:
我用电力监测仪试过,冷态开机,把温度旋钮调到最大,功率可以到80W

网友A:
在变压器输出正常的情况下,即使温控电路失效,最多发热芯满负荷工作,也不会短时间烧坏,我有一台白光936更换过200W的变压器,刚开机加热阶段最大功率到110瓦,用快克的907手柄也在100瓦以上,建议换质量好的发热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变压器输出正常的情况下,即使温控电路失效,最多发热芯满负荷工作,也不会短时间烧坏,我有一台白光936 ...

谢谢大家!

网友:
检查一下电阻有没有变值的。还有集成电路个脚的电压是否正确。

网友:
我可快克206焊台,买了有快十年了,就换过一个发热芯,这个发热芯已经工作有6年了,还很好。。。

网友:
按道理讲供电电压正确不至于这么快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