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简易维修插座板

楼主(2018-07-25):
1、用15---200W灯泡串入供电回路,被修品正常后可合上开关,(平时也可给非调温烙铁作保温,延长待机寿命)
2、零线和地线串入合适的取样电阻,估测电流(业余无资料的测电流很实用),取样电阻在零线端相对安全
3、指示灯最好要亮,安全(被测开关电源热地会触电)
4、最好用漏电保护断路器,没有隔离变压器,也算多一次安全(总闸也有)

愿意花钱可TB买个电压、电流、功率、功率因素显示器,那就更实观了。(自由发挥)

个人瞎搞,仅供参考和交流,这里有高压危险,不建议做,一但使用,千万要留意指示灯。

记得版主发过漏电保护开关,提高灵敏的帖子,个人认为这个漏保改一下更安全,也不会造成跳总漏保。

都是废料做的,能用不好看

我外行维修就靠看电流混饭吃

网友A:
加一个电流表更方便。

网友B:
这样也太不安全了,没有外壳,东西都漏在外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电流表更方便。

是的

我现在只是自己玩,就用表将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也太不安全了,没有外壳,东西都漏在外面。

是的

仅供交流,不建议照做。

网友:
我在一个电磁灶特约维修站看见老板自己做的性能和你这个差不多,有电流表的,装在一个很简陋的木盒里很安全。

网友C:
这万用表挺新鲜,多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万用表挺新鲜,多钱买的?

145元, TB买

网友D:
作为旧物利用,这都是实用的办法。其实测量电流和功率没那么麻烦,网购一块二手单相智能费控表也就三四十元的意思,用来做测量很好用,其缺点是对3W以下误差较大,一般的插座功率计品质良莠不齐,坛内有用北电的,据说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作为旧物利用,这都是实用的办法。其实测量电流和功率没那么麻烦,网购一块二手单相智能费控表也就三四十元 ...

说的对

我这个主要是修电源保护用,其它所有电器维修时观察电流及电流变化来判断故障用的。

配和万用表可看到毫安或微安(改变同的取样电阻)

网友E:
做得很好!!加装电流电压功率显示的升级方案也很好!!!!我之前也做过一个!还用了隔离变压器,结果做出来超级大的一块!!还很重!!
有了合手的工具维修就好很多了!也不用担心眼前炸雷!!

楼主:
引用 网友F:
装上隔离变压器最好.

说的对,如果推荐人家做,必须在前加装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得很好!!加装电流电压功率显示的升级方案也很好!!!!我之前也做过一个!还用了隔离变压器,结果做出 ...

不知你看到私信了吗?
我第一时间就提示你去那边看,这次又送了,因上次那表给你不爽,抱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你看到私信了吗?
我第一时间就提示你去那边看,这次又送了,因上次那表给你不爽,抱歉

谢谢SANDAN朋友,这次我又是没看到私信。

你无需感到抱歉,上次的表我看起来也感觉很好的,所以才下手买了。

其实那表还是很实用的,这不你不是也在用吗?哈哈

可惜我还是嫌它慢,平时我还是用我的BM99B。

ZTX我将它放在工具箱里去了,在家很少用上,外出忘记带表时临时应急用一下。

这个ZTS1我觉得它和之前那个华谊自动表相同。

你看我以前的贴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d=796034&extra=

不知是不是也会有同样的问题。

众仪最近研发新表的速度十分喜人。说不定很快就能出现我想要的表了。

网友:
感觉怪吓人的!

楼主:
在220V方面还是要时刻有你说的“感觉怪吓人的”
我每次修开关电源,都是要慢、再看看后再测试。

初学者不要用。
老鸟也是没有合适的隔离变压,才用这个,毕竟测电流和电流保护(电流上升电压降了)对维修很实用。
万一用了,一定全程按带电操作(双手不能直接接触金属部分)。虽然有漏电保护器也不要接触金属部分。

毕竟有时还是要220V或更高电压的维修工作。指示灯亮起就要时刻“感觉怪吓人的“(不是必要尽量不要带电操作)

网友:
为了安全隔离变压器是要的,再加一个那种淘汰的单相电能功率表,

网友G:
  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稍显简陋、但不占地方!
  有条件可增加现在几十元的数字电流表和电压表,到超市寻觅大小合适的小型收纳盒,把全部元器件转载其中;另外寻两台小型线性变压器(交流220V入,12V出),其中之一的12V输出接另一个变压器12V输入、220V出,即为简单的隔离变压器(根据需要添加),稍加改动可当做维修LED适配器、检测LED灯珠之用;仅供常考,谢谢散淡大师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稍显简陋、但不占地方!
  有条件可增加现在几十元的数字电流表和电压表 ...

你说的对,最好加个电压电流表头,或TB买个电流电压有功功率等表头。

我这个确实太简单(我基本很少会有修理,不工作了业余很少用)

对于商业维修的,每天都可能要用,大家说得对,必须再加隔离变压。你说的外壳也必须上。

安全是靠工艺(含规定和制度)保证的, 卖老(凭技术)是很危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稍显简陋、但不占地方!
  有条件可增加现在几十元的数字电流表和电压表 ...

我家里到确实有几个300W  OLYMPUS医用冷光源的变压器   220V/ 17V(15A), 到是可以用二个次级(17V)对接,做个220V/220V的隔离。

主要是我现在一年也修不到几次。看情况要是用多了,确实要在漏电保护器后加个隔离。

网友H(2018-08-24):
这个不错,我做的只是简单的串个60W的灯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不错,我做的只是简单的串个60W的灯

谢谢交流。
做这个主要看重保护限制电流和测试电流大小用的。

做的时候也知道和想到安全问题,只是自己现在很少会用到,所以没用隔离变压器(大功率不好找)。

对于经常要用到的还是加个隔离变压起,生命只有一次。(通电后指示灯一定要亮眼,最好加个蜂鸣器)

即使有了隔离变压和漏电保护器(总闸必须有,经常要用到的这里也必须有),也必须按带电操作要求做(双手不直接接触电路板的金属部分),隔离变压只保护单手对大地的触电,双手触电,220V隔离变压器有与无是一样死人的。

高压(220V)维修必须一慢二看再开工。(业余的没有规定,弱电维修在220V这方面,个人认为如果是商业维修,领导或老板必须规定现场要有二个人,一个做,一个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对,最好加个电压电流表头,或TB买个电流电压有功功率等表头。

我这个确实太简单(我基本很少会 ...

散淡大师客气了,互相交流共同提高,隔壁还有人直接在公牛接线板上改装,去掉一个三眼插座,在插座处直接安大小合适的灯头,把按钮开关换成两刀三投的,有条件寻自带10A漏电保护器的接线排,维修小家电挺好挺实用。当然维修电磁炉需16A的带漏电保护器空开为宜,相应的隔离变压器最好是3000W以上,方便上各种检测仪表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交流。
做这个主要看重保护限制电流和测试电流大小用的。

维修电器养成单手操作的习惯,安全问题需常抓不懈,带电作业规范一定要牢记,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现场直播! 很高兴向散淡大师学习!

网友(2018-10-14):
时代的记忆与变迁 DIY的乐趣在心田

网友I:
谢谢楼主分享,准备也做个

网友(2022-12-24):
引用 网友I:
谢谢楼主分享,准备也做个

挖坟贴。
这个也有成品出售的,我以前做了个,但感觉有点大,放桌上占地方,还是成品好不占地场。灯泡瓦数要看维修的是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