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目黑MSW-7625扫源频标修理资料

楼主(2018-07-25):
本人小白,前一阵从TB入手了目黑MSW-7625扫源和配套的显示器,刚开始用的挺好,扫了手头有的455KHz和10.7MHz陶瓷滤波器,频标很清楚。
第二天准备扫收音机的时候频标就断断续续的出现,从昨天开始刚开机时能闪过2个点,然后就没啦。扫频信号等正常。
拆开看了一下,有1块裸露的主板,在下面还有2个屏蔽盒里面各有1块板。由于用的是老式的数字电路,看上去很复杂。不敢瞎弄。
烦请手头有原理图等资料或者有类似修理经验的大侠不吝赐教,谢谢啦!

网友(2022-06-23):
主板和MSW7124部分可以相互代换

网友(2018-07-25):
开头一张图 后面全靠猜,LZ得上图内部图啊

楼主:
不好意思,老师,内部图来了D:\用户目录\我的图片\IMG_20180726_110219.jpg

楼主:
3.频标发生板内部

3.频标发生板内部

2.频标极性转换开关,放到-位置刚开机时有1-3个频标点一闪而过,放到+就啥也没有

2.频标极性转换开关,放到-位置刚开机时有1-3个频标点一闪而过,放到+就啥也没有

1.频标、锯齿波输出板

1.频标、锯齿波输出板

网友A:
这种数字式活动频标的实际电路很难找到,如何实现的原理在书本上也很少见。

大致原理可能是,扫频信号经过整形后由计数器计数,由晶振产生的时基信号对计数器实现控制,输出BCD码,编码开关预置需要的频点,同时输出BCD码,计数器输出BCD码与预置拨盘开关输出的BCD码进行比较,完全相同时给出需要的信号作为后面的亮点信号。

这种频标电路不需要混频器、滤波器,扫描造成的延时以及扫速快慢造成的误差很小,是一种比较精确的频标电路。可惜电路比较复杂,资料也难找,实际维修有难度。

楼主:
谢谢楼上老师的分析,觉得您说的很有道理,晶振用的是1000KHz的,目黑到底是专业的。

网友B(2018-11-30):
我也有台这个机器,请问老师这机器怎么与示波器连接啊?

网友C:
这种拨盘式频点设置容易出现接触不良,把拨盘反正播几下就ok

楼主(2019-07-03):
引用 网友C:
这种拨盘式频点设置容易出现接触不良,把拨盘反正播几下就ok

谢谢,我找机会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台这个机器,请问老师这机器怎么与示波器连接啊?

要连接配套的显示器的。示波器我没试过。

网友(2020-08-28):
引用 楼主:
要连接配套的显示器的。示波器我没试过。

维修这扫频仪重要是左侧的频标脉冲选通电路问题为多,它是由主板第七脚一个频率信号送到这板上,再由面板编码开关进行选通,经缓冲译码…,一路回到主板的23456脚进行频标信号混合生成处理,另一路进入底下那个频标发生器分别是四个ABCD和一个A。频标生成电路和扫频信号电路基本跟MSW7125A是一样的,大家区别是频标调节电路,试过用7125A的键盘频标信号接入7625上,是完全正常使用的,维修时大家可以互相参考的

网友:
请参考《电子技术》1992年2、3月号,陈芳春“高速锁相环频率合成器在数字可变频标中的应用”一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数字式活动频标的实际电路很难找到,如何实现的原理在书本上也很少见。

大致原理可能是,扫频信号经 ...

用单片机的计数器,好算法很简单,频谱仪一键锁定峰值的功能可能和他相反。

楼主(2020-11-10):
谢谢楼上几位老师!

楼主:
把文件先传上来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