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的寿命问题

楼主(2018-07-25):
在小功率放大应用中,电子管被淘汰是不是因为寿命问题呢。电子管的抗过载性能比半导体器件好多了。

网友:
关于电子管寿命问题,我联想起有人常提到的煲机。装好胆机后要通电煲机其码十天半月才能达到好效果。手冊上一般都说明寿命500小时,煲完机后相当于60多岁的老人了,怪不得有人戏说:买二手管省钱又好声。

网友:
电子管只有在功率极限参数下使用才会明显影响寿命,小功率状态下寿命还是比较长的。

网友:
还有体积大、耗能大。

网友A:
这个要看具体使用要求,我见过最严苛的是,以前苏联进口发电机的控制柜。使用规范规定,里面的电子管,工作500小时,就得更换。厂里换下来的6N1电子管,用大箩筐装。拿来给收音机用,好多年都没事一样响。

网友B:
小功率...抗过载?到底是天线还是哪里用?为什么寿命的问题要扯上半导体。
一般情况下,更换周期取决于设计余量和所需要的增益。余量较大的话,每一二百小时检查一次电子管,并对其偏置电压微调,即便老化也能用较长时间。或者就如同楼上所说,500小时更换。那是绝大多数电子管的寿命标准,也就是在额定工作条件下,阴极发射电流下降到初始参数的一定百分比,就算该管子寿命终结。

网友:
说实话爱好者们经常说电子管抗过载,确实很少有机会真的让电子管过载。也不希望他过载(烧红了你不心疼么)。反而倒是晶体管廉价大碗,不小心烧一个还能换个。并且带来的是电路稳定性和寿命质的提升。以上言论不适合各种怀旧以及情怀场合。仅从实际应用考虑

网友:
感觉没有传说中的那样短

网友:
主要是功耗。

网友:
寿命确是个问题。

网友:
生产难,电子管消耗人工多,参数离散也大,不合格品多,产品不便携。

网友:
电子管最大的缺点是耗能高,体积大,寿命短,这些都是电子管被淘汰的主要原因。设想一下,现在一台最普通的智能手机,如果用电子管来装配的话,其功耗,体积都是巨无霸。

网友:
功耗大,体积大,不便携,易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功率...抗过载?到底是天线还是哪里用?为什么寿命的问题要扯上半导体。
一般情况下,更换周期取决于设 ...

我要设计一个射频信号源,用于测量设备的传导抗骚扰,频率100K-100M连续可调,输出功率恒定50W。
后级使用晶体管或MOS管,价格要300元以上,而且匹配不好很容易损坏,二手的也不便宜。
电子管价格便宜,不容易坏,但是寿命低。

网友:
正常工作20多年的电子管收音机还不是一样的用吗?未见到有什么老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设计一个射频信号源,用于测量设备的传导抗骚扰,频率100K-100M连续可调,输出功率恒定50W。
后级 ...

未级发射还是电子管划算

网友:
军用标准“寿命短”,民用几乎“一辈子”。

网友C:
电子管所谓寿命指的是严格意义上的寿命,就像9楼海旺先生所讲那样。非严格条件下的寿命,举个栗子吧:我的6P1推挽屏压280V,超压了,单管屏极+帘栅极40mA,冬天没暖气,我每天都开12小时以上,连续三个多月,没有可闻的衰退迹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子管所谓寿命指的是严格意义上的寿命,就像9楼海旺先生所讲那样。非严格条件下的寿命,举个栗子吧:我的6 ...

厉害!!!!

网友(2022-08-17):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具体使用要求,我见过最严苛的是,以前苏联进口发电机的控制柜。使用规范规定,里面的电子管,工作 ...

感觉这样玩,最先故障的是管座

网友:
前级放大管,除非质量问题,可以用几十年,反正我没有坏过,功率管超屏耗,烧黑过就不敢再用了,不超屏耗,看电子管收音机的电子管,烧黑了后都像镀银那么亮了,有的还能使用。
电子管寿命根本不是问题。

网友:
担心电子管寿命的就是杞人忧天倾。

网友:
我家有一台70年代产的红灯711收音机 ,里面管子都是76年的,从记事时起到现在没有换过管,还工作好好的没有老化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