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波是不是有"电波阻"??

楼主(2018-07-25):
如果电波没有"电波阻", 那么线圈的Q值无论多高, 谐振阻抗无论多大, 在线圈两端感应到的信号大小都应该一样.

就好像电源因为有内阻, 所以负载的大小能决定了2端电压的高低.

一时大脑开挂, 请勿拍砖.

网友:
电波没有所谓的“电波阻”,但是有衰减,一是介质有损耗,二是随着传播距离的增加,电波的分布空间会更大更“稀薄”
线圈的Q值高,组成谐振回路后的谐振阻抗大,线圈两端感应出的信号电压就会更大,这就像一个秋千,同样的力量推动秋千同样的距离,转动越灵活的秋千摆幅就越大,不同品质的谐振回路置于相同的电磁环境中感应出的信号电压也是不同的

提高Q值来增强接收能力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并不是Q值无限高接收能力就无限的强强,谐振回路两端的电压增长与否取决于一定周期内接收的能量是否大于损耗能量,接收能量是固定的,但损耗能量却与lc回路两端电压的平方成正比,当Q值大到一定值后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比如Q值从200增大到400,增大了百分之百,但接收效果仅能改善百分之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不一样啊!内外负载一样效率才最高,作用到天线上的只是功率的一半。产生电磁电场要有消耗,一般地磁消 ...

这么说电波也是有电波阻,要进行匹配。

网友:
不就是磁导率吗(即绝对磁导率和相对磁导率),硬要自创一个电波阻........ 好像发现新大陆。

网友A:
哦!不一样啊!内外负载一样效率才最高,作用到天线上的只是功率的一半。产生电磁电场要有消耗,一般地磁消耗不计算。但在船上的罗盘,磁罗经为保证准确,就要把地磁误差加入。现用电罗盘了,无线电定位仪了,简单啦!

网友B:
教科书上说,是电场强度,单位是,每米多少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教科书上说,是电场强度,单位是,每米多少伏。

电场强度作用在线圈上跟Q值又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Q值越高感应得到的信号越大?

网友:
我的理解是:
1  电场和Q值,没有直接关系。
2  相同条件下,电场强度越高,线圈得到的能量越多。
3  Q 在无线电学中,称作品质因数,Q值越高,线圈中的能量,损失越少,谐振峰值越尖锐,在矿机中,选择性越好。
   欢迎探讨

网友:
电磁波减弱是“衰减”导致的,目前还没有“电波阻”这个词。
导致“衰减”有多种原因,比如“空间衰减”,由于电磁波是以类似于扇面的形式辐射出去的。传播的越远范围就越大,平均值自然越小。

网友:
很佩服楼主创造新鲜词汇的能力。

网友C:
“电阻”反映电流在导体中流动时受到的阻碍,电波在空间中传播时,也是受到阻碍的,这种阻碍称为“波阻抗”,也就是你所说的“电波阻”,即媒质对于电磁波的波阻抗。

正如“电阻”被定义成电压与电流的比值,媒质对于电磁波的波阻抗被定义成电磁波在传播媒质中的电场分量与磁场分量之比。传媒媒质不同,对于电磁波的波阻抗就不同。真空对于平面波的波阻抗是377欧。

不过这个概念在电磁波理论中似乎用得很少,可能是因为它们对于解决电磁波问题作用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说电波也是有电波阻,要进行匹配。

是啊!发信机要天线负载匹配效率最高,收信机要调协频率接收信号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反映电流在导体中流动时受到的阻碍,电波在空间中传播时,也是受到阻碍的,这种阻碍称为“波阻抗” ...

谢老师指导,那么电波跟线圈阻抗是否存在匹配关系?

网友:
楼主确实能自己发现新问题,佩服。我的理解,这里说的线圈就是天线。天线有个等效辐射电阻,这个电阻越大,接收或发射的效率越高。半波对称天线辐射电阻为73欧,效率已经很高了。

网友:
天线是空间电磁波与收发信机之间的能量转换装置,天线设计就是提高他的转换效率问题。自然要考虑到阻抗匹配问题。电场和磁场的计算,也是经常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