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懂车的朋友 离合器 的踏板高度 是否可以调节

楼主(2018-07-25):
女儿的车。放的车胎都老化了,也没有人管。我干脆当代步车,有机会就用一下,避免了,经常需要发动一下,怕电池馈电的麻烦。但是她车的离合器踏板的离合点比较高,有点不习惯。但是修车的朋友说,这个是无法调节的,离合点比较高,是因为离合器摩擦片,磨薄了。我知道坛内高手云集之地。特此请教。。

网友A:
你最低限度要说的一你的是那一年那一款的什么车吧,有的可以调有的不可以调,我以前的F3出厂就高,4S店和修理店都说不能调,我爬方向盘下几方钟搞定。

网友:
没见过不可调的。这个应该必须可调吧。钻到方向盘底下,一看就明白了,就两个镙母中间加着一个顶片,自己调好锁紧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最低限度要说的一你的是那一年那一款的什么车吧,有的可以调有的不可以调,我以前的F3出厂就高,4S店和修 ...

对车不太懂,品牌。就知道是没有后备箱的,名字是宝来。有6.7年了。。我以前自己调节过面包车的离合器,但是这车,没有看出来,调节哪里?

网友B:
8万公里以下不要考虑摩擦片摩溥的问题,修车的希望你换摩擦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8万公里以下不要考虑摩擦片摩溥的问题,修车的希望你换摩擦片。

也许是吧。。。估计公里数也就是八九万。。不到十万。。放了好几年。。老是电瓶亏电。需要麻烦的是需要我,过几天就打着车。。。充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见过不能调的,

这几天腰肌不佳。。。过几天,自己动手。。

网友B:
离和片磨到一定程度,特别溥的时候,会有异响,冷热车异响明显不同。
如果没有以上症状,调一调方向盘下的顶杆,还是可以继续用一段时间的。
还有,要看一看离和器主泵的油是不是亏了,那个油要定期更换的,亏了或失效了,会影响离和器动作。详情看车辆保养手册。
车子经常长距离用,省电瓶,否则,电瓶寿命短。这个寿命离散性很大,少的二年,多的可以八、九年不用换。

网友:
如果经常电瓶亏电,还要考虑长时间停放,车内线路被老鼠咬坏漏电的可能性,这个就复杂了,不好找。
如果真是线路漏电,还有可能引起火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离和片磨到一定程度,特别溥的时候,会有异响,冷热车异响明显不同。
如果没有以上症状,调一调方向盘下的 ...

突然又想起来一个问题,就是修理厂刚刚给做的保养。除了离合器那个问题。。仪表盘上面黄色灯现在老是亮的,保养以前没有问题。我去修理厂,他用一个仪表检测了一下,就好了。。可是这几天又亮了。电话问他说没有事情。不会有事的。但是我想他亮着总不是什么正常的。。本人打算找一家大一些S级别的看看说什么。。。本来就换一下 轮胎,做一下保养。。没有想到出现新的问题。。。

网友B:
离合器片单片厚度不会超过6毫米,一对片加在一起不会超过12毫米,所以,即便是磨溥了,也在毫米级的。对于驾驶感受来说,主要还要靠方向盘下的离合器主泵顶杆的调整来适应不同的人。真磨到不能用的程度时,除了有异响,还会影响挂档。所以,离合器主泵顶杆的调整,就是为了补充离合器片磨溥后的行程的,同时兼有适应不同人的驾驶感受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离合器片单片厚度不会超过6毫米,一对片加在一起不会超过12毫米,所以,即便是磨溥了,也在毫米级的。对于 ...

谢谢。专业的指点。。。过几天自己动手调整。。。

网友:
黄色灯应该是警示灯,表示应该尽快检查处理。如果是红灯,就该禁行了。
黄灯亮表示车辆有故障,车内行车电脑有故障代码,保养的人用故障诊断仪一看便知哪里出了问题,他可能并没有解决问题,只是把故障码清掉了,所以不亮了。
回来后黄灯再亮起,说明机器还有问题,还得查、修。
有黄灯亮,验车过不了的。

网友:
现在的车很多都调不了,像刹车一样没法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