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厚膜功放和分立元件功放,它们的音质是怎样的??

楼主(2018-07-2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者推小书架箱音质差不多,推大箱,厚膜推不动的

STK厚膜有120WX2的,可以推动大箱子。

网友:
几百上千瓦得分立件推大型音箱够劲,厚膜几瓦至百瓦易烟花不好玩。

网友A:
两者推小书架箱音质差不多,推大箱,厚膜推不动的

网友:
你分别做一个,对比一下即可。

网友:
厚膜功放元件和电路结构是固定的,音质从出厂时就被决定了,而分立元件功放可以选用最好元件和电路结构,音质有很大的提高余地,你说那种音质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者推小书架箱音质差不多,推大箱,厚膜推不动的

是同功率比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入门适合厚膜,免调试。

要想整明白、透彻,做分立件的。

支持,如果基础不行,也从最简单的做起。。。

网友:
比较应该建立在同级别的对象上,如果楼主基础偏弱,估计制作的厚膜更容易出好声音。有了一定的动手基础,很多就会喜欢做分立的。

网友:
玩厚膜前先玩一下简单的集成功放比较好

网友:
厚膜好像已不生产了吧?还是分立件好玩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兄弟我是这样想的~先去淘旧机器下手~练练手和感觉~~z

各位老师和朋友~这样可行???!!!~

厚膜也有好功放的,健伍的TA2030,TA2040,二手的100V厚膜功放真的便宜,老兄如果能找到大电容是AUDIO或者其他发烧电容的,值得一试的。

网友:
我听过厚膜 三洋的 有点推挽机器的味道,很不错的。厚膜以前也有hifi机的 我现在用这台机器推10寸 落地箱你棒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