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发射电路原理,请教大神!

楼主(2018-07-26):
这个发射电路原理,请教大神!

网友:
共基, 电容三点式, 晶振串联振荡电路.

网友:
Q1电路工作在丙类,一导通马上进入饱和点, 因此有大量谐波, 由于三极管工作在共基状态, 晶振工作在串联状态, C1, C2形成正反馈,  所以只有跟合呼晶振频率的信号才能不停放大。

楼主:
是串联谐振吗?

楼主:
我的问题是这样,这个PCB天线如果电感量搞大了怎么办呢?手一摸天线或C4,L1位置就停振了。

楼主:
频率和元件参数都是计算出来的,频率是天线电感和C1,C2电容的串联谐振频率,和实际测试频率差不多,就是PCB天线电感大了,要怎么调整别的元件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频率和元件参数都是计算出来的,频率是天线电感和C1,C2电容的串联谐振频率,和实际测试频率差不多,就是PC ...

一般这种PCB天线设计成环状,并在涂阻焊剂时留有数十点相邻焊点没有阻焊剂,供调整时,短路环的不同长度,

使频率达到你应用的频率

楼主:
楼上大神,我的天线不是环形的,在PCB周围一圈都是,那不是调不了了。,另外怎么PCB铜箔计算公式的电感量和实际的不一样呢

楼主:
算LC谐振时是27nH,但用PCB走线宽度算出来是233n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