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有兴趣做一个自来水降温系统吗

楼主(2018-07-26):
现在夏天真是热,一方面要用很多电开空调产生冷却,一方面又要用电烧热水洗澡。
从节能角度讲真是浪费!
我曾经考虑过买空气热水器,但是一看那价格,太贵,而且不主流,也没有考虑冷气的利用。
我就在想,能不能直接搞个自来水降温系统,自来水先不要直接用,而是在室内循环一下,利用水的温差,给室内空气降温,反过来水被空气加热,一举两得。经过热交换的水先存到储水箱里待使用。

补充内容 (2018-8-16 09:37):
请看40楼,已经实践的图片,相当不错。而且,即使在最热的时候降温不明显,但是在目前这种天气,不太热时,降温应该是明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循环管道少了不行管道多了冷凝水不好收集排放,此方案行不通。

一,采用专门的散热器,就像暖气那种,这时是冷气。
二,散热器下方弄个冷凝水收集的盘子,并添加冷凝水的管道
三,不能因为一个问题就否定一个方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看一看这个就知道了:夏天用自来水降温效果明显!热交换器上的水往下滴。

兄台原来早就已经实现了,能不能具体讲讲,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买个水冷空调搞定

网友A:
循环管道少了不行管道多了冷凝水不好收集排放,此方案行不通。

网友C:
不用自来水的时候就没冷气了,为了凉快就得哗哗的放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自来水的时候就没冷气了,为了凉快就得哗哗的放水

不需要嘛。比如您一个月用10吨水,平均每天用0.3吨左右,这个水就可以用来辅助降温嘛。如果水温比较低,那么降温效果就比较好。

网友D:
自来水和室温温差还不够大,这样不论是降温还是升温效率不高而且水的比热太大也是个问题

网友:
0.3吨水,用什么容器储存?0.3吨水,从室温加热到70°c吸收的热能又能给室内带来多少冷气?这个我是不会算,就感觉上说,不太够。
一个家庭一天消耗不了六百斤热水

楼主:
假设夏天自来水温度15度,室外温度30度以上,室内想保持25度左右,则水被自然加热约10度。
300公斤水升温10度,吸收的热量300×1000×10×4.2=12.6×10^6焦耳。
室内面积假设60m^2,层高3米,空气密度1.29kg/m^3,则空气质量=60×3×1.29=232kg
300K时,空气的定压比热容cp=1.005kJ/(kg*K)
则要使室内温度降5度,需要1.16×10^6焦耳。

或者换个算法:12.6×10^6焦耳的热量相当于一个小一匹的空调连续工作3个多小时,应该给一个屋子降温是足够了。

网友E:
曾经想过 复联利用,   夏天用空调的热给热水器水箱加温, 冷留市内做空调循环, 冷天  换流室外蒸发器,  整个系统都要自己施工, 想想复杂程度和价格 算了……

网友:
楼主 想法很好
但是 实际引用 过程是坎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曾经想过 复联利用,   夏天用空调的热给热水器水箱加温, 冷留市内做空调循环, 冷天  换流室外蒸发器,   ...

如果能够推广,能够节约多少能源,同时可以减少热岛效应,夏天你不装空调都不行,别人的热气往你家灌。

网友F:
现在大多数小高层和高层,夏天的水温都在30度左右。。。因为管道会从楼道内被烤热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大多数小高层和高层,夏天的水温都在30度左右。。。因为管道会从楼道内被烤热

管道烤热的不多,特别北方,为啥呢。如果北方的水管裸露,冬天会被冻的。
南方就不一定了,要分地方

网友:
所谓“风机盘管”就是这个东西,集中空调的室内段就是它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管道烤热的不多,特别北方,为啥呢。如果北方的水管裸露,冬天会被冻的。
南方就不一定了,要分地方

俺是济南人,俺会乱说的?
虽然管道被包裹了,但是在楼体内途径几十米上百米的长度,足以被加热。因为我住的比较高,没有足够的时间浪费水,不知道放水多久才能把温度降下来。目前气温37,水温通常在30左右。

网友:
最好是有口洋井,深度10米的就全有了。深抽浅放!冷盘风机和接水盘伺候,结果是冬暖夏凉,买一个不锈钢深井泵,绝对静音。

网友:
水温空调十多年了,早过时了,村镇饭店用的多,打口井用水泵抽上带几个水温空调,终端水使用,放掉或回井,24小时开机屋内最低25度并且湿度大

网友:
想法很好用冷水经暖乞片没问题.但有一点必需要将水长期流动.要井水最好.

网友:
听说有的高档商住区使用河水做冷媒,进行制冷或制热,不知道是否是真的?

网友:
如果是自来水,水温和室温相差不大,甚至在室外管道流动时被加热得比室内气温还高。之所以人会感觉水冷是因为蒸发作用。蒸发才会制冷,把水装进管道,则无法进行蒸发作用,也就无法实现制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老早老早就有了,俺村水库办公室装的就是,水库底部的水透心凉,直接引过来走一周后又放入下游了

您这条件太优越了,一般家庭享受不到啊

网友:
理论上可以,实际起码要房间墙上布满水管。还有水温起码要井水,
水的流动量也要大,流过超长管道,流量不大的水,不宜食用。

大城市,如上海的自来水,高温天有时放出温度温热的,水箱出来的有时烫手。

网友H:
我住广州九层 自来水管从屋外一楼到九楼 夏天有的时候(日子) 11点左右到14点左右 水温会高到烫手 不能让热水冲着手一直冲到水变凉 太烫手啦 手会通红通红 会严重到轻度烫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曾经想过 复联利用,   夏天用空调的热给热水器水箱加温, 冷留市内做空调循环, 冷天  换流室外蒸发器,   ...

要是家里住别野,有个十几二个人一起住,那就好解决了。三五口之家,费劲啊。

印度的平民空调倒是个路子。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误导了,空调的冷媒也是在管道里面蒸发的,按你的逻辑也是不冷了??

您可能不太明白制冷原理。空调的制冷,冷媒是在蒸发器中进行蒸发冷却的,经过蒸发器输出的冷媒温度已经是很低的,此时的冷媒流经风机盘管(家用空调就是出风口的翅片)接触到外部的高温空气,由于存在温差,因此高温空气会被冷却,完成热交换,吹出来的就是冷风了。而用自来水呢,因为水并没有哪个环节有进行主动制冷,因此只能依靠自然蒸发来自然降温,而这个蒸发带来的温降并不明显,因此即使是室内放置很久的水,其水温可能只比室温低1~2℃。而人之所以感觉水冷,是因为人体温本身比水温室温都高,而水的导热性比空气高得多,因此身体被带走的热量多。这点和夏天摸铁是一样的,铁的温度和室温一样,但你一摸铁就感觉铁冰冰凉。因此指望靠水流经盘管来制冷空气是不现实的(温差不大),远不如将水喷成水雾,加快水的蒸发带来的制冷效果好(这一点在很多室外公共场合都可以看得到那种“冒烟”的电风扇)。另外据我所知,自来水在自来水厂通常有一段暴晒的过程,部分自来水管道也是暴露在地表之上,这样在白天,水吸收太阳的热辐射,水温通常比室内还高,因此直接把自来水流经盘管,反而是在制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住广州九层 自来水管从屋外一楼到九楼 夏天有的时候(日子) 11点左右到14点左右 水温会高到烫手 不能让 ...

您这个水管是怎么走的,估计在外面暴晒。

网友:
另外说一下商业大厦和高档住宅用的中央空调,那确实是用水来冷却空气的,然而这水的水温,通常是7摄氏度。大型中央空调不像家用空调那样直接将低温冷媒输送到换热翅片就可以吹出冷风。试想一下一栋大楼有多少面积,多少房间,管道得多长,这样得耗费多少冷媒。而且由于管道长,冷媒很容易在管道中吸收热量升温,这样当送到房间时已经不冷了,制冷效果就很差了。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冷媒,廉价无毒,比热容又大呢?首选当然是水。高温水(流经各房间换热后的回水)在中央空调主机的蒸发器中与冷媒进行换热,流出低温水(为保证制冷效果控制输出水温为7℃),通过裹隔热棉的输水管道输送到需要制冷的房间,房间出风口安装风机盘管,冷水就在这个盘管中与房间热空气进行热交换,吹出冷风。同时热交换后的高温水(其实温度一般控制为12℃,相对于制冷出水的7℃就称为高温水吧)再经由管道送回中央空调主机的蒸发器再次进行冷却,完成一个循环。中央空调主机一般安装在大楼楼顶或地下室内,个挺大,在主机上可以看到2条大大的水管接入主机,一个就是出水管道,一个就是回水管道了。一些大型建筑可能不止一台中央空调主机,这些主机一般并行制冷,管道多一些,但最终还是汇总为出水和回水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需要嘛。比如您一个月用10吨水,平均每天用0.3吨左右,这个水就可以用来辅助降温嘛。如果水温比较低, ...

300公斤冰块还有些效果,300公斤25度左右的水有多大的效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首先给你纠正一下,制冷系统是全封闭循环的,冷凝后的液态冷媒经毛细管蒸发后会制冷在交换器作用下与周边 ...

您说的没错,我表达可能有误,所有的空调制冷剂都是在蒸发器中进行蒸发换热,家用空调的翅片本身就是蒸发器,因此流经该翅片后的冷媒当然温度是高的。在制冷循环中冷媒温度是升高了,但在热交换循环中空气或水温度是降低的。我表述所说的是大型中央空调,蒸发器用来冷却水,流经蒸发器的水被冷却后流出输送到需要制冷的空间,因此我把水作为媒介说成冷媒,存在表述不当。再说说从水库中取水的,这根本就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制约了自来水的源头,只能小众玩玩了

网友:
我原来的单位新建的大车间,用地下井循环的中央空调,结果比单体空调折算的耗电量大很多,根本不节能

网友I:
那你用太阳能 溴化锂系统吧

网友:
我本地有个小老板,为工厂作水空调,不知啥原理,赚了上百万。  但不用于家庭。可能是为家庭做不太赚。

网友:
水空调又被称为水冷式空调,使用地下水做为循环,地下15米左右的水温通常是18度左右,夏天里用水泵把水抽上来,经过室内的风机盘管来达到制冷目的,回水经管道流回地下。冬天这样循环可以达到制热目的。

以上百度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那你用太阳能 溴化锂系统吧

你的方法夏天制冷是个好主意。节约蒸汽。

网友B:
可以啊!看一看这个就知道了:夏天用自来水降温效果明显!热交换器上的水往下滴。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俺是济南人,俺会乱说的?
虽然管道被包裹了,但是在楼体内途径几十米上百米的长度,足以被加热。因为我 ...

高层和小高层用的是二次加压水,有水箱

网友:
自来水做空调,有些地方可以,但是,必须保证水的量够大,
自来水,温度较高,与空气温差不大,用传统的风盘,效果不好,效率低,需要用大管径的风盘,成本也不低
比如,你要实现一匹的制冷量,可能你选用的风盘至少是3-5匹的风盘
那么多水,怎么处理,如果水不掏钱,例外
前几年,金针菇夏天不容易长出来,卖价较高。有人种金针菇,用水冷空调,用的是井水,用深井水来制冷,用完的水,流回井里。

如果条件允许,用地道风,还是不错的
过去,工厂里夏天都是用地道风,效果很好,

前些年听说,有人用空调改热水器,夏天用空调,免费用热水的,发廊等行业还是不错的
这样也能起到降低费用的目的

有人说,搞溴化锂,那东西,太复杂,小规模,我觉得还是别想了
蒸汽的那东西,搞不好,煮熟了,爆炸了,都是大事故

其实,换个角度想想,还是老老实实的用空调吧
设计点别的,卖卖,赚的钱,够电费了

网友:
            现在,有类似的成品。但不是用的自来水。而是,打的地下井,把水管子埋进去,室内是个带散热器的风机。前年,公司给一个60平米的车间,安了一套,打了16孔井眼,室内八个风机,靠一个350W循环泵带动管子里的水。好像不到十万吧。实际效果,只能说是一般般后来,循环泵烧掉了,也没修,整套东西都废掉了。装了空调。

网友:
有地源式空调,如同楼主的原理,可随着使用时间增加,效率差,问题多,最后还是普通空调。

网友:
用自来水是然并卵,除非你家有水井。马云家去了解一下井水空调。

网友:
用水井还不把地下水污染了?

网友:
我们只做大自然的搬运工!!!

网友(2018-08-26):
我们这边
自来水也不凉快

网友:
井水降温倒是见过,进水--出水温差太小,需要巨大的换热装置,这么说吧,如果冬季自然循环需要1片暖气片,夏季自来水降温自然循环需要近百片暖气片,或者位换热装置配风量巨大的风扇,总体效率可能还不如空调
早年纺纱车间是用淋水来增湿降温的,地下水较浅的地方也出现过用井水、河水降温的“空调”,90年代报纸杂志也有过广告,记得是河南生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来水和室温温差还不够大,这样不论是降温还是升温效率不高而且水的比热太大也是个问题

嗯,你说的有道理,特别是城市自来水,要是井水还凑合

网友:
我们这里是独栋独户整排的小区,有没有人考虑过在一条20户左右的主水管道上面装一个热交换器,这样夏天一家人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裸露的一段自来水管夏天直冒冷气,水很冷的

楼主(2018-09-26):
引用 网友J:
如果是井水,基本上可以实现,用自来水的话,有的地方可以,有的地方不行,主要看供水方式

是这样,您说的很对

网友:
呵呵 俺刚在老家盖了房 房间已经预埋了井水水空调的管路 用的PPR做了保温棉包裹 PPR用了200米 水空调柜机还没买(一共要8台柜机) 管及管件费用800(25主管20的分管 自己做的不算人工)有一口50米深直径30CM的吃水井(加深井泵费用8K),但还要打口12CM的水空调专用井才行......只等来年了(地下水温18度,我地下室水温24度)

网友:
买个空气能热水器 反过来思考是不是一样 不过空气能目前都是商用

网友:
商业操作是单独打井,20米左右深度,自来水不靠谱

网友(2018-11-03):
旁边就河或者池塘的话,直接丢十来米管子进去就可以

网友:
跟风淋降温原理差不多

网友:
换个思路,当你把空调制冷带来的热能利用起来比如洗澡用,也就达到目的了,住宅综合利用,冰箱,热水器,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