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48伏20ah充电器冲48伏12ah电池吗?

楼主(2018-07-26):
能用48伏20ah充电器冲48伏12ah电池吗?

网友A:
充电器应该没有20ah这样的指标。

网友:
充什么电池?

如果是铅酸电池,标称48伏,实际充满超过48伏。
如果充电器最高电压是48伏,充不满。要实测充电器的电压。

估计是电动车的充电器,标称是对电瓶而言的,当然可以充,注意充电电流不易过大,做好限流。

网友:
有的,20安时的充电器输出电压要高一些。12安时开始充时一般为54伏,20安时开始充时一般是58伏。

网友:
大容量充电器充小容量电瓶肯定充爆电瓶,将充电器输出电流调小就没事了。小容量充电器充大容量电瓶到是完全可行只不过时间延长,。

网友:
充电是补充电能,而不是用水冲!这个字错的人太多,有点混淆是非了.

网友:
注意电瓶散热,不要过充应该就没有问题的

网友:
完全没问题,功率容量有富裕,充电器不易发热。

网友:
我就一直这么充电的,铅酸电池。

网友:
只要电池不差太多就可以的,一般20Ah的充电器只是充电电流大点(12ah的2A左右好点的3A20Ah的好的差不多5A)用20Ah的充电器充12Ah的电瓶充电快,电瓶易发热点儿。

网友:
能充。
最好瞅着点,莫长时间离开。

网友:
不能充,千万不能充,最好百度一下相关知识。

网友:
你想充是可以,再插头前面加装一个定时器,6-8个小时跳就可以了。不然忘记拔插头的话,电池就废了。好多人试过了

网友:
最好不要充,因为一般电池充电电流是0.1C,你用20安时的充,对12安时的来说就是0.2C了,时间减半,稍不注意就可能过充。

网友:
控制充电
时间

网友:
充电器质量好的话完全可以,就看转灯电压了。电池不发热没有问题。

网友B(2018-09-01):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应该没有20ah这样的指标。

不但有20安的还有30安的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683237&extra=

网友:
感觉用久了会损坏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但有20安的还有30安的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83237&extra=

充电器20A 30A  甚至100A都没有问题,但20AH就不对了。这个是“安培时”一般是标记电池容量的。

网友:
楼主充吧,12AH的电瓶内阻比20AH的内阻大,充电时电流要比20AH的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问题,48V20A的充电器充电电流最大是2A。48V12A的充电器充电电流最大是1.2~1.5A,由于12V铅酸电瓶的充 ...

我的爱玛电动车,12Ah的电池,充电器参数54.6-2A,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充电电流大了,充电时候肯定会缩短
二、同为铅电的话,问题不大,但不要长期这样用。
三、对于铅电瓶來 ...

请教一下,我用充电器充手机,是个小功率的。我充了两个手机,用了几次,充电器坏了。大概是啥问题呢?

网友:
所谓电流是最大允许值。也和电池内阻有关。若非快速充,测一下不要超过10%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我前面说的都是针对铅电,锂电的原理上说差不多只是具体数值有区别,但实际情况都不是与理论一致的。汽 ...

我的看法大致与您相同。
但是,对电池来说,恒压充是最好的方案么?
您小米手机碰到的问题,我部分也遇到了。但是具体哪里出问题,我也不知道。
BTW:苹果手机5某型号也有“电池漏电”的问题,但是只是现象,啥问题不知道。

网友(2019-03-07):
没问题的,只要电瓶和充电器都是正常就没问题,我家几个充电器都混用的,电压一样就行,充电器标的48V20AH是说它和这种电池配套的,输出电流也就2A左右,充12AH的稍快一点,可以忽略,路边投币式充电器充电电流都是8A以上,以前看过一个帖子还说过,电瓶时间长了用大电流充放电几次可以击碎极板上的结晶体,延长使用寿命,我没试过

网友:
给电瓶充电有定流充与定压充两种方式,定流充电效果比较好,但对充电器的技术要求较高,定压充电在充电超起始段的充电电流较大,这种情况使电瓶电压上升快而电化学反应不充分,随着电瓶电压上升电流减小可以填补初充阶段的瑕疵。48V充电器是按48V蓄电瓶充满电的电压定电压充电设计的,不存在与蓄电瓶容量安时数(Ah)相关的参数,仅与充电电压有关,至于不同容量电瓶的充电电流与电瓶本身的技术条件关系密切,没有公式可以算计。所以,标称电压 相同的(不同容量的)电瓶与充电器在家用条件(有限的容量)且电瓶不是过放电情况下是可以互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