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题

楼主(2018-07-26):
我有一个开关电源,天天用没什么问题,要搁置久了。就要通电30分钟左右才能启动,然后一切正常,再次关机开机也会瞬间启动!该如何修理!不会画电路图!是7500方案的电源!查了所有电解,无任何问题!不知应该查哪了!

网友:
辅助电源的那个50V耐压的电解容量减小了,换啦一般就能恢复

网友:
应该有器件失效了,烙铁加热法试下。

楼主:
怕搞出火花

网友:
有一种办法,就是把所有22uF以下的电解电容通通换新,可能就好了!

网友:
电容。特别是供电脚的电容

网友:
是哪一种启动方式?自激启动的话查启动电路,他激启动还要看辅助电源。看图片像是有辅助电源的,要从辅助电源的初级开关管启动电路开始查;也遇到过几次开关管的基极启动电阻阻值变大造成难启动的电源

楼主:
电容都是正常的,没坏!

网友:
高压端有个50V47U的电容换了看看,一般是那个家伙作怪

网友:
从辅助供电查起,正常的话再看7500保护电路。

网友:
如同楼上几位说的一样,还是先查辅助电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