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型电源变压器用做推挽输出变压器可以吗?

楼主(2018-07-26):
          几只同规格型号的军机拆机电源变压器(铁芯CD16X32X60,功率96.5W),见图:
改接为:P1(3)   G1(5.1)   B+(0.0)   G2(2.6)   P2(8) ,     请坛上老师帮忙看看可以吗?

网友A:
磁势除以磁阻等于磁通,当磁阻足够小时,微量的磁势就能引起饱和,环形、O形铁芯磁阻很小甚至趋向于0,毫安级的直流偏差足以引起饱和,故不适于推挽电路,C形铁芯宜在磁隙加微量气隙,如垫上一层聚酯胶带

网友B:
  太能了,体积小效率高,我的就是,0.35的片子推挽机,刚装好的。不过我的是重新绕制的。原来的线包没用,数据相差太大,所以拆了重绕的。当然,要求不高的话也能对付。  这个地址                  FU19并管推挽机终于出声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20370

网友C: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要注意耐压够吗?和低压线圈串联注意同名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能了,体积小效率高,我的就是,0.35的片子推挽机,刚装好的。不过我的是重新绕制的。原来的线包没用, ...

       铁芯型号CD16x32x50,功率96.5W,体积可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要注意耐压够吗?和低压线圈串联注意同名端。

耐压没问题,军机拆机的,线包浸漆后环氧树脂封装,图上是接220Ⅴ电源次级绕组的电压值。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耐压没问题,军机拆机的,线包浸漆后环氧树脂封装,图上是接220Ⅴ电源次级绕组的电压值。

测量一下初级的电感量吧。输出牛PP电感量至少也得十几亨,不然低频就太差了。
接近100W的电牛,初级电感量通常不会很大,估计也就几亨。
CD电牛和R电牛做推挽牛用我都试过,要求不是很高的话,性价比还是非常不错的,在这个区发过帖子,如果有兴趣可以找出来给你做个参考,一般来说,十几瓦最多三十瓦的电牛才合适代替推挽牛,还要看二次输出电压是否合适,从而计算输出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量一下初级的电感量吧。输出牛PP电感量至少也得十几亨,不然低频就太差了。
接近100W的电牛,初级电感 ...

多谢指教,电牛功率是大多了,明天测一下电感量。想利用起来是因为次级绕组的二个线包输出电压完全一样,看看能不能改接成带超线性接头的推挽输出牛。
恳请老师把您的帖子给个链接吧,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电牛功率是大多了,明天测一下电感量。想利用起来是因为次级绕组的二个线包输出电压完全一样, ...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654269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614553
自己做着玩的,机器颜值都不咋的,实际听音还是不错的。

网友:
小日本卖45K的都是C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54269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多谢彗星老师的帖子,稍后仔细拜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量一下初级的电感量吧。输出牛PP电感量至少也得十几亨,不然低频就太差了。
接近100W的电牛,初级电感 ...

彗星老师,今天用VC9805A+测了电牛的初级电感只有3.8H,功率又太大了,放弃用做推挽输出了,谢谢!

网友E:
这种结构 适合做推挽。

九十年代,国产的顶级神机 熊猫2905 就是用的CD型结构的输出变压器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8884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结构 适合做推挽。

九十年代,国产的顶级神机 熊猫2905 就是用的CD型结构的输出变压器

多谢海河版主指教,熊猫2905的CD型输出变压器是按输出变压器的技术指标设计、生产的,而我是用电源变压器来代用的,
首先初级绕组的电感量(3.8H)就达不到技术指标的要求,直接代用应该是不大可能的。

网友:
我在很久以前,给朋友做了一部6P3P的推挽机,就是使用了现成的变压器。我找到了两只输入为660伏128伏,输出为24伏15VA的C型铁芯的变压器,测量初级电感为25H以上,我把初级绕组分开,成为64伏330伏绕组。然后接成64伏-330伏-中心抽头0伏-330伏-64伏。次级的24伏,从中间断开,按照同名端并联,成为12伏。我把串联好的初级0-330伏一臂,接入220伏,这时变压器输出为7伏左右,根据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计算,反射到初级的阻抗为12KΩ。这样改制的输出变压器,效果和成品几乎分不出谁优谁劣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势除以磁阻等于磁通,当磁阻足够小时,微量的磁势就能引起饱和,环形、O形铁芯磁阻很小甚至趋向于0,毫安 ...

就电源变压器在工作时也有脉动电流流过,会不会造成磁饱和?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海河版主指教,熊猫2905的CD型输出变压器是按输出变压器的技术指标设计、生产的,而我是用电源变压器 ...

  3.8确实太小了。

网友:
二十七厂已有这种铁芯做出的输出变压器。

网友F:
肯定可以的,最好用低阻的管子来做,比如6C19,6N5.或者阴极输出。
你这个初级电感3.8H肯定不对的,这么小的自感,空载接入220V都会烧的。恐怕是测试方法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肯定可以的,最好用低阻的管子来做,比如6C19,6N5.或者阴极输出。
你这个初级电感3.8H肯定不对的,这么小 ...

你好!我是用VC9805A+测量的,铁芯功率96.5W,质量很好的,而且是军机用的,匝/伏应该比较大,有时间再换块表测测。

网友:
电感的测试跟频率有关,跟测试信号幅度有关,我们专业的经常强调测试条件,测试条件不同,结果自然不同。
你最好再找个真正的输出牛,测试一下。
或者串一个标准电阻,加50HZ上去,测量电压,根据公式就可以计算出电感。

网友:
3.8H,50HZ的感抗才多大?不可能接入220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要注意耐压够吗?和低压线圈串联注意同名端。

以前在厂里做过民用电源变压器,每只都得经过1500V1分钟的高压击穿测试,军用的测试标准应该更高些,所以耐压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G(2018-09-09):
自己制作的C牛肯定没问题。效果也不会差,
C牛绕线空间大。可以多绕一些。电感量可以更大。绝缘层可厚一些。也可减小分布电容,
有一定的优势,只是因为传统机器上采用的少。认同感差一些。
但若利用现成的电牛,因为圈数少,电感量不够,频响不理想。基本说不上发烧,随意听听也还是扎实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自己制作的C牛肯定没问题。效果也不会差,
C牛绕线空间大。可以多绕一些。电感量可以更大。绝缘层可厚一些 ...

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
电源牛的初级匝数太少电感量小肯定是不行的,重绕的话当然可以了

网友(2019-09-29):
想知道楼主做好了吗?

网友:
功率大的电牛初级线圈线经较粗,圈数比小功率的少,所以电感量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