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这种音响怎么存台

楼主(2018-07-26):
机型是 707  737  750  909  910  939  这六种方法一样

网友:
一般是自动存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909,多谢。

我当时淘了两台爱华 707和750G才买的说明书 可惜不长时间就卡座部分坏了

网友:
告诉你,好多都无法存台,听说是电路的原因,时间久造成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好像是英文滴!

现在可用手机软件拍照直译整版文字,好象微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好像是英文滴!

那个是香港出的双语言版说明书  英语和繁体中文版

网友:
    功放是 厚膜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