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彗星及坛上老师,这二种C牛用做输出的初、次级阻抗及接法

楼主(2018-07-28):
    昨天想用做推挽输出的C牛,铁芯功率太大,初级电感太小,只有3.8H,只能放弃了。
今天又找了几只  CD12.5x16x25 ,8.5W,初级:1.08K,17.2H,输入220Ⅴ,次级2组7.3V(空载)。
还有几只  CD12.5x16x40,15.7W,初级:798欧,18H,输入220Ⅴ,次级2组7.38Ⅴ(空载)。
烦请各位老师看看能否用做输出牛,做单端没有气隙,C牛不好改。用做推挽应该是可以的,都是军机用的,二个线包一致性很好。
请指导!谢谢!

网友:
你这不是请教了来了,你这是炫富来了,搞得我口水一地啊。

网友A:
朋友好,刚看到你的帖子,请教和指导愧不敢当。
你这两种小牛我感觉代替输出牛做推挽机器都是可以的,只是感觉初级绕组的直流电阻似乎有点太大了,8.5W的那种CD电牛,初级绕组应该不会超过300欧,15.7W的应该不会超过200欧,你是不是用LCR表测量的RP值啊?要测量DCR值,那才是直流电阻。
这样的小牛做推挽牛用,初级两个110V绕组做推挽的上下臂,中心接头接高压电源,二次两个绕组并联接喇叭即可。要注意的是,二次两个绕组并联一定要事先测量好了同名端,错了那就成了短路了。
至于阻抗计算那就很简单了,你已经测量出来了初次级电压,变比也出来了,阻抗比等于变比的平方,粗略估算的话,初级的阻抗就等于喇叭阻抗乘上阻抗比,实际上要大一些,因为变压器还有个转换效率问题。推挽输出变压器PP阻抗要求不是那么严格,尽量接近理论数值即可,有点偏差无非是影响输出功率和失真度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好,刚看到你的帖子,请教和指导愧不敢当。
你这两种小牛我感觉代替输出牛做推挽机器都是可以的,只是 ...

   谢谢您的回复,上面的参数都是用ⅤC9805A+测量的,我也感觉线包电阻太大了,原准备拆解看看,可是这些线包都是浸漆后环氧树脂封装的,
只能破坏性拆解,而且难度很大。
下一步准备把它利用起来,到时向您汇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上面的参数都是用ⅤC9805A+测量的,我也感觉线包电阻太大了,原准备拆解看看,可是这些 ...

真是巧了,这是我最常用的两块表,9805用了快20年了,感觉量程不够,后来又买了块LCR。

网友:
220变7.38,在次级接8欧时,初级阻抗是7.2K。 没有特别合适的管子。做6P1、6、14 推挽 勉强能用。
缺点就是 初级直流电阻太大了,而电感偏小。 推挽输出 不比单端,初级电感不比追求多大。你要是有6P1,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