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DSP收音芯片控制板

楼主(2019-01-27):
原先一个菜单只有4个字符,修改为整行显示:

菜单归纳为收音、音频、系统三块:

TEF6638HW/05在WTCRC控制板控制下工作:

介绍下控制板的使用:
复制自TEF6638 DIY的帖子并针对WTCRC有修改。
--------------------------------------------------
控制部件:
左飞梭:音量;按压为Option菜单;长按为切换Mute on/off。
右飞梭:频率/频道/搜索;按压为与选台相关的Frequency菜单;长按为Add/Del ch。

TUNE键:按压(弹起时动作,下同)循环改变调谐方式;长按为默认调谐方式FREQ/CH。
STEP键:按压循环改变步长;长按为默认步长(LW/MW为9k,SW为5k,FM为100k等)/最大步长。
BAND键:按压循环改变波段;长按为默认波段FM/MW。
FILTER键:按压循环改变滤波器带宽;长按为默认带宽(FM为Auto/193k,AM为Auto/5.2k)。
--------------------------------------------------
主工作屏显示格式:
FM100.700 -8S100
FS500 AUTO 3E52F
或:
SW 12345K -8 -99
CH012 5K2  3e- A
或:
MW   999K -8  65
CH012 9K2  VOL15
或:
FM100.700 -8M 90
FS100 AUTO 3E52X
或:
FM100.700 -8S 85
FS100 AUTO 23:59

各字段含义:
FM      波段,LW/MW/SW/FL/FM,其中FL=FM Low(低频段FM)
100.700 当前频率,带小数点的为MHz,不带小数点的为kHz
-8      信号强度,dBuv,-8~99dBuv
S       S=立体声,空白=单声道,M=强制单声道。对AM模式,总是显示:空白=单声道
100     S/N,信噪比,AM:-99~127dB,FM:-99~99dB(未校准,仅供参考)
FS 表示处于频率步进选台方式
SK 表示处于Seek选台方式;
CH 频道选台方式
SC 表示处于SCAN方式;
AN 表示处于ANY方式;
SS 表示正在扫描并存储当前波段
500    显示步长,1K/5K/9K/10K/25K/100/500。频道选台方式时,显示当前波段频道号000-999(限于EEPROM容量及一般地区信号情况,不同波段支持频道数不同);
AUTO   滤波器带宽。FM:AUTO/72K/89K/107K/124K/141K/159K/176K/193K/211K/228K/245K/262K/280K/297K/314K;AM:AUTO/1K8/2K2/2K6/3K0/3K4/4K0/4K6/5K2/6K0/7K0/8K0/9K2/10K4/12K0/13K6
3      AGC threshold,0=低,1=中,2=高, 3=最高
E      E=FM CEQ,e=未选择此项。仅用于FM。
5      FM去加重时间常数,5=50us,7=75us,-=无去加重。仅用于FM。
2      FM动态带宽,0=最窄,1=窄,2=中(推荐值),3=宽。仅用于FM。
A/F/X  模式,A=AM,F=FM,X=AUX
VOL15  音量为15
23:59  时间
--------------------------------------------------
标准可选择菜单一般显示格式:

占用第二行
ELEp ELEc ELEn

对于主要菜单的各个细节选项,如Firmware选择,有EMBE、R7.1、R8.0三个选项,前后排列,中间那个为焦点项,此时按下飞梭表示选择中间那一项。

若一个菜单项前面有向右的箭头,表示此为选中项。有些菜单有选中项,比如滤波器带宽;有些菜单无选中项,只有当前菜单项,比如左飞梭主菜单

特殊菜单项:
    RET   返回上一级菜单
    EXIT  退出菜单

注:进入可选择菜单后,左右飞梭均可控制,无区别。按非飞梭键,退出选择菜单
--------------------------------------------------
左飞梭菜单Option:
Option: SQU1 SQU2 LSIG FMST FMCE FMMP FMNS FMBW DEEM AGC NB TONE BAL BKLT TSCN TANY TIME EXIT

Mute Threshold: 显示 "SQUELCH1:  nnn",nnn=-99~99,为正常收听时静噪电平。飞梭调整,按压飞梭返回上一级菜单
Search Threshold: 显示 "SQUELCH2:  nnn",nnn=-99~99,为搜索(Seek/Scan/Any调谐方式)时判断有无信号的门限电平。飞梭调整,按压飞梭返回上一级菜单。
Low Signal Thre: NORM LOW,选择LOW后,在seek/scan/any时降低对信号质量的要求。
FM Stereo: 0=强制单声道,5=芯片默认值,9=最大立体声。
FM ChannelEqu: OFF ON,FM信道均衡。
FM MultpathImprv: OFF ON,FM增强型多径抑制。
FM ClickSuppresn: OFF ON,FM咔哒噪声移植。
FM Bandwidth: 显示 "FM DYNAMIC BW: n",n=0-3,为带宽,0最窄,3最宽
Deemphasize: OFF 50US 75US  去加重时间常数。
AGC Threshold: 显示 "AGC THRESHOLD: n",n=0-3,为AGC起控电平门限,0最低,3最高
Noise Blanker: 显示 "NOISE BLANKER: n",n=0-3,为消噪灵敏度,0最低,3最高
Tone Ctrl: 显示并调整Bass/Middle/Treble值,-6 to +6,0为默认。左右飞梭调整,按压飞梭切换调整项(带冒号显示的)
Balance & Fader: 显示并调整Balance/Fader值,-15 to +15,0为默认,负值为Left/Front,正值为Right/Rear。左右飞梭调整,按压飞梭切换调整项(带冒号显示的)
BackLight: KEEP ADJ RET
BKLT->KEEP: 显示 "BKLT KEEP:  nnnS",nnn=0-255,为不操作时,背光保持秒数。飞梭调整秒数,0表示背光常亮。按压飞梭返回上一级菜单。
BKLT->ADJ: 显示 "BACKLIGHT: nnn",nn=0-255,为背光亮度。飞梭调整,按压飞梭返回上一级菜单
Time Scan:显示 "TIME SCAN:  nnnS",nnn=0-255,为SCAN频率调节方式时,在有信号处停留的秒数。飞梭调整,按压飞梭返回上一级菜单。
Time Any:显示 "TIME ANY:  nnnS",nnn=0-255,为ANY频率调节方式时,在信号电平低于静噪值后,保持当前频率的秒数,若超时,则自动搜索下一个有信号的频率。飞梭调整,按压飞梭返回上一级菜单。
Time Set: 显示 "TIME:  hh:mm:ss",左飞梭调整小时,右飞梭调整分钟。按压飞梭返回。长按FILTER键,秒数被四舍五入置为0,并返回。
--------------------------------------------------
右飞梭菜单Frequency:
Frequency: MODE STAT TUNE BAND FILT SLP SINE HELP EXIT

Work Mode: RF AUX   模式。
Signal Quality: 显示当前信号质量等信息。
Tune Type: FREQ SEEK CH SCAN ANY S&S  调谐方式菜单。
FREQ方式,左右转动频率飞梭,按当前步长改变频率。
SEEK方式,左右转动频率飞梭一格,搜索上/下一个本波段信号。
CH方式,左右转动频率飞梭,改变频道号,从原来扫描并存储(SS)的数据,设置频率。
SCAN为在当前波段内持续扫描,并在每一个有信号处停留一段时间(时间长度由TSCN选项决定)。
ANY为在当前波段内找到下一个有信号频率,并保持当前频率,直至信号强度低于静噪值一段时间(时间长度由TANY选项决定)后,再扫描下个频率。
S&S扫描并存储,自动扫描当前整个波段,并存储到非挥发存储器中,以便用于以后的CH方式调谐。
Band Select: LW MW SW FM-L FM WX。
IF Filter Select: 菜单项取决于当前处于FM还是AM。
Sinewave Gen: 正弦波发生器。
Usage & Help: 解释本机显示的缩写词。
--------------------------------------------------
菜单STAT项显示内容:
FM ultrasonic noise detector, AM adjacent channel detector
FM multipath
Frequency offset
Modulation
IF bandwidth
775X中频频率
6638芯片识别码
775X 固件版本以及芯片型号和类型
--------------------------------------------------
菜单SINE(正弦波发生器)项:
    频率 10-22000Hz  x2(SINE-1 & SINE-2)
    音量 0-29  x2(SINE-1 & SINE-2)
    步长: 1, 10, 100, 1000Hz, & 3, 30, 300Hz. TUNE: step down, STEP: step up
    BAND按键: 连续或按键控制
    FILTER按键: 退出

显示内容:
    SINE-1 22000 .-.
    STEP1000   VOL20
  ---代表连续波。默认为.-.(按压左或右飞梭键发声)
--------------------------------------------------
Add/Del ch:

液晶第二行显示:
CHnnn 123456 A/D

nnn  频道号。旋转左飞梭改变频道号。
123456 该频道内存储的频率,无存储时显示0。
A/D   提示按左飞梭键将当前频率(液晶第一行显示的)存储到该频道;右飞梭键删除该频道的数据。
按压左/右飞梭键后,显示Y/N,提示按左飞梭键确认,按右飞梭键放弃。

在本界面,也可旋转右飞梭改变当前频率。
按其他键退出。
退出后,不改变频率调谐方式,不改变当前频率。
更新信号强度指示。

补充内容 (2021-6-2 11:01):
原先的连接已经失效,7751程序地址:
https://cdn.jsdelivr.net/gh/rayc345/publicrelease/WTCRC7751.ra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电路图 过于急促 要注意休息。。。
1602屏V0点对地接一个4K左右电阻,调屏幕对比度
与串口相连 , ...

我的1602屏幕原是5V,改了3.3V,V0电压内部自己调好了。
电路图和改造图都是以3.3V LCD和3.3V供电为例的,3.3V的LCD貌似这个脚不需要接,没用过。5V的肯定需要。

RXD TXD这个没有错刚确认了,开发板和烧写器不能TXD与TXD连,RXD与RXD连,应该是TXD接RXD RXD接TXD,一个是发送一个是接收,开发板的发送端接电脑端的接收端。

电路图的错误在于飞梭那边没有画四个电容,容量103或104
少了一个端口,接入RST SCL SDA三个接到收音IC的引脚,大家应该都知道怎么接这个问题不大。

刚刚把之前买的点阵屏找出来了,这两天试验下有没有大的干扰,效果好以后就用这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老眼昏花看不清楚,
要不我出资,你帮我搞一台?
谢谢!

东西目前刚退出来,希望过段时间改善后再打样PCB,这样东西会更加完善一些。

网友(2019-03-29):
7751 双天线,前几天 fmdx 石家庄方向时候。俩拉杆 V 型 面 要朝向 石家庄方向 才可以!1米2 拉杆
fmdx 信号弱时候 明显音质下降!但受临台 干扰 不明显!带宽用的auto

网友:
按照现在的技术水平车机的性能要甩六七十年代的收音机几条街,然而实际情况是,用磁棒的收音机接收性能反而甩车机几条街,排除电源干扰,磁棒的也功不可没,所以楼主能否研究一下,以释读者。

网友:
把编码器 轴 上了点高级润滑脂!感觉良好了!
7751 调整带宽 按键 要按第二下后才能从auto 转下一个。不过这要也好 防止误操作。。。
有个电台 应该是电台自己的毛病!7751不能自动到更小一点的 带宽,导致此电台听不清声音,需手动做减小调整带宽!无改装车机 和 电脑版 7741 没问题 能自动调整!

网友(2019-01-27):
引用 楼主:
DIY方法:
控制板支持多种控制对象:
1.        改装过的车机

多谢楼主,大好人一个。

网友C:
请问楼主有曾试过增加航空频道?我有一个丰田车机,用的应该是 TEF663X。有可能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有曾试过增加航空频道?我有一个丰田车机,用的应该是 TEF663X。有可能吗?谢谢。

6635 6638接收频道和解调方式是由片内ARM控制器决定的,用户不好自定义。不能接受航空波段。你可以用SAF7741或7730的方案,这个无片内MCU,用户可以自定义频率和解调方式。

网友:
有一个6635,买了一个117的电源,如果有人把控制板,画出来,打样就更好了

网友:
绝对给力的大作!
NXP系列不觉已是六个系列,三种控制平台了

网友:
lz很执着

网友:
哈哈!晚上 有的折腾了。。。

网友A:
AHU1005车机主板底上的那片24C16,可以不拆下吗?控制板上的和他都是一根线上的蚂蚱,焊主板和控制板上 不一样吗?
天线接收信号强度 显示,可以考虑下 只显示 当前正在选用的那个天线 ,两个来回交换 不知道是哪个天线了,两个天线用 H或V 标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AHU1005车机主板底上的那片24C16,可以不拆下吗?控制板上的和他都是一根线上的蚂蚱,焊主板和控制板上 不 ...

可以不拆,控制板不装就可以了。

如果你只用于7751可以这样,如果还要给其他板子用最好转移到控制板上。

网友A:
看见stm32板上有 vbat 点,可以加个电池 保存时间!那么要是加个按键 来 输出高低电平  控制 lm1764,就可以实现 开关机了!另外电池用3.7v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见stm32板上有 vbat 点,可以加个电池 保存时间!那么要是加个按键 来 输出高低电平  控制 lm1764,就可 ...

这个是可以的,3.7V可能偏高了,用个3V小纽扣电池比较好。
RTC这边是与你说的这个计时器连接的,考虑到用户比较少暂时没有做这个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先一个菜单只有4个字符,修改为整行显示:

楼主那个带2只飞梭 lcd 显示的成品板子有出套件吗?
或者在哪可以买到成品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那个带2只飞梭 lcd 显示的成品板子有出套件吗?
或者在哪可以买到成品板?

电路很简单,就是飞线可能有点多,没什么电阻电容。

飞梭显示屏都是最常见的东西了,我这个飞梭是从一个别人送的TEF6635车机里拆的。1602屏幕也是大路货了。
后面电路各方面有改善比如换了点阵屏等等,外设功能更丰富,等等各方面基本定型,几个网友合打一次PCB还是可以的。
目前用万能板做就是比较灵活,可以不断加一些功能,比如楼上楼上说的电池维护时间计数、等等。

网友A:
编码器 1k电阻后面最好有个104接地,要不会乱跳!
2N3904丝印好像是1AM,很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 1k电阻后面最好有个104接地,要不会乱跳!
2N3904丝印好像是1AM,很好找。。。

三级管型号无所谓的,AD里第一个就是3904,我实际用的是5551。今天考科一飞梭落地电容昨天赶工重画电路时漏了(原先画的电路文件遗失了),回去后补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路很简单,就是飞线可能有点多,没什么电阻电容。

飞梭显示屏都是最常见的东西了,我这个飞梭是从一 ...

我也想仿造一台,
可否给点详细制作资料?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仿造一台,
可否给点详细制作资料?
谢谢啦

楼主贴里电路程序都贴出来了,资料应该是齐全了。
你说的制作资料不是很理解。
是指的不适用STM开发板直接用对应的IC吗?开发板电路就是一个最小系统除了复位、稳压这两块,基本和SSOP转DIP的转接板完全一样,与开发板的连线都是直接连到对应的IO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主贴里电路程序都贴出来了,资料应该是齐全了。
你说的制作资料不是很理解。
是指的不适用STM开发板 ...

我老眼昏花看不清楚,
要不我出资,你帮我搞一台?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东西目前刚退出来,希望过段时间改善后再打样PCB,这样东西会更加完善一些。

OK  OK!
先谢谢你 !

网友:
1602屏 到STM32板的线 接完了,把ahu1005 cd里的排线座锯下,用于连接主板!铜线是用的 老 节能灯 变压器,是铜丝啊!!!
按键和 编码器 等 确定外壳再 焊上!!!
线路有待优化。。。
不知道会不会成为 fmdx 利器。。。

网友:
在Keil工具栏第二行单机最后一个图标(小锤子后面第5个图标),再度打开之前的窗口,在上方菜单栏File选择Import导入之前下载的文件完成安装设备支持包的操作。
连锤子都没找到。。。

安装目录下 运行吧  Keil_v5\UV4 PackInstaller

使用前 请 激活。。。

网友:
一次成功!接线比 arduino板 简单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东西目前刚退出来,希望过段时间改善后再打样PCB,这样东西会更加完善一些。

要是以后画控制板,可不可以考虑把6686 加在上面?7751太费电了!stm32 可以控制 俩个 吗?这样 外出时候用省电的,耳机听!回家 接音箱用费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以后画控制板,可不可以考虑把6686 加在上面?7751太费电了!stm32 可以控制 俩个 吗?这样 外出 ...

可以的,有点担心干扰之类的,还有控制板各方面还可以再改进,不着急画板子。

网友D:
楼主真厉害啊,同为电类专业大学生。早就想玩一玩NXP的DSP收音芯片,但无奈找不到什么资料,论坛里能下载到的一些PDF文件,里面也是一大片英文,并没有提炼出什么有用信息,不知从何下手。最后只能玩了一款国产的DSP收音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真厉害啊,同为电类专业大学生。早就想玩一玩NXP的DSP收音芯片,但无奈找不到什么资料,论坛里能下载到 ...

数据手册更多是硬件指标、封装等信息,要利用起来的话关键是要有编程资料。
我资料基本都是网上各方搜罗而得,也有部分问人要的。
NXP的IC,这个WTCRC基本能通吃,有的还没放出来或者可能性能不太好不准备继续弄(如TEF662X)
SAF7730 SAF7741这两个编程很麻烦,其他的使用都很方便。

网友A:
楼主的电路图 过于急促 要注意休息。。。
1602屏V0点对地接一个4K左右电阻,调屏幕对比度
与串口相连 ,串同口RXD 接stm32的TXD A9,串口TXD接stm32的RXD A10。sim32上同时也要接3.3V和地!
sim32 上 B9 是 RDS。RESET 从 R点 引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1602屏幕原是5V,改了3.3V,V0电压内部自己调好了。
电路图和改造图都是以3.3V LCD和3.3V供电为例 ...

楼主 的第三代很不错,
出套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的第三代很不错,
出套件吗?

如果后面条件合适,做一次PCB打样附带一些关键的元件还是可以的。
这两天在想着换个屏幕。

网友:
期待楼主做板子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后面条件合适,做一次PCB打样附带一些关键的元件还是可以的。
这两天在想着换个屏幕。

期待双屏!期待左手画圆 右手画方!期待让7751飞的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双屏!期待左手画圆 右手画方!期待让7751飞的更高。。。

今天初步用了一下点阵屏,用起来还是挺方便的。这个屏幕可以显示任意内容。
准备后面把UI全部重做下,弄成小灵通那种样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初步用了一下点阵屏,用起来还是挺方便的。这个屏幕可以显示任意内容。
准备后面把UI全部重做下,弄 ...

相比 1602屏 ,干扰大吗? 好像点阵屏贵很多!结合ahu1005主板大小,考虑下双屏 ,另一个显示频谱。。。
问下 1602屏 3.3v的升压模块 干扰大吗
用 stm32 版本后 无天线 信号 显示是  -8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比 1602屏 ,干扰大吗? 好像点阵屏贵很多!结合ahu1005主板大小,考虑下双屏 ,另一个显示频谱。。。
...

干扰今天初测没测出来,通过比较RSSI,有的台RSSI变小也有变大的,影响被波动盖住了,只能说不是特别大,具体的还要明天再来。

3.3V 1602内置的是一个电压反相器,这个屏幕是4倍升压,可能会大一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后面条件合适,做一次PCB打样附带一些关键的元件还是可以的。
这两天在想着换个屏幕。

屏幕感觉还是可以的,
能否把单片机改成51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幕感觉还是可以的,
能否把单片机改成51 的?

用51没有任何优势啊,工作量也不小。
16位地址容量最多就64K
STM32是32位地址,理论最大容量4GB,速度快,调试很方便,仿真器只要几块就够了。

网友:
出套件要一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51没有任何优势啊,工作量也不小。
16位地址容量最多就64K
STM32是32位地址,理论最大容量4GB,速度 ...

那就等你出套件~~~~~~~~~

网友A:
7751的stm32 控制板 没焊 编码器和 按键。试了下,天线一  接上天线 显示是两个天线 都有信号。天线二接上 天线  没有反应 还是显示-8。ahu1005没升级芯片程序,还需要什么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7751的stm32 控制板 没焊 编码器和 按键。试了下,天线一  接上天线 显示是两个天线 都有信号。天线二接上  ...

没开fmpd只显示天线1,不是两个切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开fmpd只显示天线1,不是两个切换。

明白了!现在好了。因为没接编码器 和按键 估计原来 误操作 关上了。。。

对比arduino板 stm32 一点 干扰都没有。。。背噪小了 很多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STM32内部flash当eeprom,唯一缺点就是写寿命是10000次,也足足够用了。

这里的EEPROM读写还是比较频繁的,程序调试时经常烧写程序清空客户存储区,心疼自己的片子。
程序中每5秒钟保存下更改过的内容(如收音选项、存储的电台等等)
STM32F103C8T6 FLASH空间其实是128K,后面64K程序可以读写,但是STLink没法下载,得用JLink才行。
可以用来存储些不经常读写的东西,比如中文字库、固件等等。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里的EEPROM读写还是比较频繁的,程序调试时经常烧写程序清空客户存储区,心疼自己的片子。
程序中每5 ...

到ST网站搜AN2594,可以知道如何用flash冒充eeprom,如果分块的话还可以突破1万次的写周期限制。关于你的C8T6十年前我还摆过一次乌龙,有人给我提交项目需求,我用手头的STM32F103ZET6做完了,然后直接生产!!!结果DAC没有输出,一查C8T6根本没有DAC,还好输出是个慢速模拟量,改成PWM输出搞定了未造成损失。这次经历告诉我datasheet上面没写的资源绝对不能用,这次你侥幸有128kflash下次可能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到ST网站搜AN2594,可以知道如何用flash冒充eeprom,如果分块的话还可以突破1万次的写周期限制。关于你的 ...

STM32F1部分有三款圆晶。
关于使用未官方支持的功能,个人用用还是无所谓的。
分块写入操作控制还是太复杂了,不如一片24C16方便。

网友:
又改了下 电路!加了好几个电感,感觉不错!等春节过了 编码器 盒子 快递就到了!开始组装。。。

fmdx

fmdx

网友:
不错!终于期待到新的收音控制板了!有空也DIY一块

网友:
新年好。 有时间也搞一个玩玩。

网友:
用手机充电器的5V开关电源 供电,托一根3米电线做地线,调频没什么干扰,中波全是噪音!改用一条25米电线当地线,中波接收勉强可接受!看来中波 短波 还是电池供电好。。。

网友A:
我的已经做完了!!!

fmdx

fmdx

fmdx

fmdx

fmdx

fmdx

fmdx

fmdx

网友A:
编码器 旋转一下跳俩个数,楼主已在帮 改程序
金属物 碰 控制板 地线等 容易 出现 像按 按键 旋转编码器那样 调整变化!估计地线用 铜线, 没有 大面积 铺铜 原因!
尽量不要用随 stm32 控制板、 给的 排针,焊锡性 不好!
音频输出 接的 476 贴片 钽电容
电源 输入用的手机上拆下来的  usb micro 口,电感 470电容。。。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 旋转一下跳俩个数,楼主已在帮 改程序
金属物 碰 控制板 地线等 容易 出现 像按 按键 旋转编码器那 ...

做得漂亮,请PM机箱购买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F:
做得漂亮,请PM机箱购买地址

我这个是 锯板的!125*51*180。淘宝上 diy 铝盒 很多!看你 需要什么。等等楼主 出 控制板  还会有 更多惊喜!比如 双屏 MP3。。。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的已经做完了!!!

主板上的FFC/FPC排线需要改动吗?针脚怎么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主板上的FFC/FPC排线需要改动吗?针脚怎么定义?

这个排线 原来是接cd的。靠近电容那边数 1 2 是cd供电 改5v用,3地。 另一边 1空(以后3.3v给stm32供电) 2地 345应该是 cd 音频的,改 scl sda rst。6 7地。8 9点 我接了txd rxd用 。其余卡 以后扩展。。。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主板上的FFC/FPC排线需要改动吗?针脚怎么定义?

别忘了,要把排座 背面的 没有的电容 电阻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