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造耳放的话输出变压器真的必不可少吗

楼主(2018-07-27):
一些电子管输出电流都可以达到五、六十毫安。如果推挽的话能达到80-100毫安。而现在很多耳机的灵敏度都在100bd/mw以上。所以我觉得是不是用6n5p,6p6p之类的电子管直接推挽放大之后直接接耳机就可以了。耳机阻抗大概8-20Ω
我一直觉得变压器是不是很危险...

楼主:
主要是用来推这家伙

网友:
要多学习理论知识呀

网友:
变压器还有一个作用,阻抗匹配了解一下。

网友:
应该学习一些基础知识,在提出问题。

网友:
看了楼主的发几个帖子来看,你与变压器有仇啊!

楼主:
我只是一个初中生...随便玩一玩

楼主:
但是我觉得可行啊

楼主:
额。。。我第一次被电就是被变压器电的

楼主:
请问那个Iaj是什么意思

楼主:
而且第一张里面的那些10kΩ,50kΩ是表示什么。请教一下

网友:
首先耳机不是让你通直流这样用的,直流电流会破坏耳机状态,第二耳机不提供这样高的电压绝缘,仔细从脑袋过电的可能,玩什么不能玩命。

网友:
你觉得可行,但大家觉得不行,你应反思一下了。

网友:
若推高阻耳机,输出变压器不是必须的,但若是推低阻耳机,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我第一次被电就是被变压器电的

请问:你第一次错的数学题是加法还是減法?没因此而放弃学加法或減法吧!!

网友:
阻抗匹配的问题。不只是电流大小这么简单。

楼主:
谢谢指教,我会好好想想的。不过我先造一个试试应该可以吧

楼主:
话说怎么设置头像呢?请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我会好好想想的。不过我先造一个试试应该可以吧

估计要一条路走到底,不见...............。

网友:
怕电的小朋友等我用电池管拯救你们吧,高压最高也就90V直流电,反正比220V安全多了,而且还有限流保护措施,电池使用12V电池组升压,这样你们就不用怕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要一条路走到底,不见...............。

对不起。我只是想试试而已。我真的很认真的听了你们的教诲的

网友:
探索精神可佳,电与无线电应从基础学起,慢慢来一定会有进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我会好好想想的。不过我先造一个试试应该可以吧

这个东西是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道理了,你还要,,,,说好听的叫坚持,执着有韧劲,说不好听的叫从小就犟。。。。认死理。

别以为认准的事做下去是对的,前人的经验已经给你指明了道路的方向,已经是死胡同啦。

网友: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要出事呀!小小的年纪怎么就这么不听劝呢?这么高的电压直接要是从耳机上这么过。可不是实验学习这么简单了是会挂的!你这是玩命!走了!!!不想看见不良后果发生!

网友:
我做过阴极输出的二房。管子是6N6并管。用6J1推动。输出用电容耦合。阴极电阻是50Ω。音质不错的。我这个二房,只要阴极电阻不开路,输出耦合电容,不会有高电压的。安全性很高的。耳机是16-32Ω的都可用。

网友:
不是必不可少的,在某些阴极输出的耳放电路中是不使用输出变压器的。
但是在单端阳极输出的电路中不可避免的要使用输出变压器,理由如下:
1.为了使得电子管正常工作,需要给阳极加很大的电压,但是电流并不大,因此需要一个阻值远大于耳机阻抗的电阻。同时在没有信号输出时阳极电阻上要有几十毫安的静态电流。
2.变压器的作用有2:第一是隔绝初级的直流电流,第二是阻抗匹配。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通过变压器把几十欧姆的耳机变换为一个几千欧的电阻串联在阳极回路中。
3.直接把几十欧阻抗的耳机接在阳极回路中,首先是上述几十毫安的直流电流会烧毁耳机。其次,如此小的电阻几乎不能让电子管工作在合适的工作点

综上所述,在单端阳极输出的电子管电路中不能直接串联耳机(即省去输出变压器)

但是在阴极输出的电路中,由于电子管自身阻抗不能做到太小,因此16欧的耳机使用在阳极输出电路中,也不会有太好的效果。

网友(2021-02-21):
ie800 这阻抗手机直推就可。楼主不先找一个便宜耳机试一试,上来就把大几千的东西烧掉。。。学费够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走路摔一跤,害怕再次摔跤就再也不学了?

这才是典型“一招招蛇咬十年怕井绳”的人。

网友:
输出变压器和无输出变压器的,如果用弦乐(小提琴、吉他)听,或者用交响乐听里面的金属声摩擦声,看看谁解析力(分辨力)好。不好的那一个全混在一起、糊了。
通常认为牛出的低音不容易做得很低,因而作为对比肯定是无牛输出低音好。两者高音不应该是比点,因为稍好一点的牛高端过10几K问题不大吧。因而不能被低音丰富而迷惑,两者高音都能出来,但高音频的层次感就不一样了。
一家之言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