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T-60求助

楼主(2018-07-27):
通电后指示灯亮,其他LED没反应。内部原件清爽,没有烧过的痕迹,仔细检査也没见脱焊。还望高人指导下,

网友:
先查电源,灯有指示,说明变压器好的,查整流后的电路,三极管电子稳压后是12.5V。

不行,发来我给你免费修好。

网友:
查R107,TR22是不是正常,首先修好电源再说其他的。

楼主:
老哥高手,应该就是电源部分的原因吧,通电后C80电压26V,三极管上只有1~2V的电压。R107取下电阻实际测试86K,TR22找了几圈没有找到。当初我怀疑是三极管坏了,特意跑了一趟卖了个能代替D313的D880,换上还是一个样子。

楼主:
先靠老哥远程指导一个,如果实在不行再给你发过去。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哥高手,应该就是电源部分的原因吧,通电后C80电压26V,三极管上只有1~2V的电压。R107取下电阻实际测试8 ...

R107取下电阻实际测试86K-----这个电阻坏了,只是个大功率的降压电阻,27欧的,其实也可以不要,或是换用其他阻值,建议小点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07取下电阻实际测试86K-----这个电阻坏了,只是个大功率的降压电阻,27欧的,其实也可以不要,或是换用 ...

换过电阻后AM,FM指示灯亮了,调节旋钮其他指示灯也有了反应,但是喇叭缺没有反应,还请明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过电阻后AM,FM指示灯亮了,调节旋钮其他指示灯也有了反应,但是喇叭缺没有反应,还请明示。

1\这个是收音头,不是收音机,输出要接功放才能听广播的,如你直接接喇叭是没法听的。2、面板上有个按钮,MONO/FM AUTO,面板上有提示的,实在是搞不清楚的可以按下或是不按上试,MONO是单声道,信号不好时也可以听的,FM AUTO是立体声,如信号不好可能就会静音而没有输出的,3、处理好上述两步,你还是没有办法听的话,如有发来我给你修了,涉及到调整鉴频线圈了,不好调的。

网友:
收音头不是收音机,必须接功放(接有源音箱最方便)才能听,也可以用耳机接在输出端听只有蚊子叫声般大小的声音

楼主:
接上功放,哈来电了,终于出声了。谢谢!没玩过这玩意见笑了。效果还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上功放,哈来电了,终于出声了。谢谢!没玩过这玩意见笑了。效果还不错

能解出立体声才好。

网友B:
楼上给地址,我的t7要换中周里的电容

楼主:
立体声能解出来的,非常开心,谢谢老师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这个是收音头,不是收音机,输出要接功放才能听广播的,如你直接接喇叭是没法听的。2、面板上有个按钮 ...

您好,手头有个收音头,需要打理,有时间的话想麻烦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手头有个收音头,需要打理,有时间的话想麻烦您一下。

说型号,找资料。相互交流,共同提高,玩得高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给地址,我的t7要换中周里的电容

47,68,82,100P的几中慢慢试,换了电容,调磁芯,如是旋入加深才正常,说明电容小了,反之是电容大了。不过调磁芯要微量调整,不要回不到原来位置了。

网友:
调到一个台,立体声点亮。开始调磁芯,
顺时针调节到刚刚灯灭,记录磁芯位置;
逆时针调节到灯亮,然后继续逆时针到灯刚刚不亮,记录磁芯位置;
将磁芯位置调节到两次记录位置的中间位置,此位置为比较佳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