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12SJ109示波管

楼主(2018-07-27):
前段时间收了一个超声波探伤仪上的示波管12SJ109,南京华东的管,就带了一个黑色方形高压包,其他参数都找不到 。想把它先点亮,能麻烦告诉我它的管脚和电压参数吗?谢谢。

网友A:
点亮它不是一件容易事,你想用它做什,仪器还是电视?

网友B:
好像没有109这个型号的示波管。你仔细辨认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没有109这个型号的示波管。你仔细辨认一下。

估计是10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没有109这个型号的示波管。你仔细辨认一下。

真的是109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亮它不是一件容易事,你想用它做什,仪器还是电视?

具体做什么点亮再说吧

网友:
华东厂改制后新生产的示波管其参数不大好找。

网友:
这种后期方屏示波管的资料很难找

楼主:
嗯,不是老管,没有什么收藏价值,资料也不全,还是先放起来吧。谢谢各位的热心回帖。

楼主:
虽然没有资料,但是向卖家要了仪器上的电源板,只是不知道怎么驱动起来,毕竟还有控制电路控制着它,恳请各位帮我分析一下看看怎么驱动起来呢?谢谢!!

网友C:
居然这么现代还是亚光黑的PCB
示波管原理大同小异,熟悉示波管或者电视机的应该可以尝试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居然这么现代还是亚光黑的PCB
示波管原理大同小异,熟悉示波管或者电视机的应该可以尝试出来

见笑了 ,第一次玩这个,就是看卖家东西还很齐全,所以收来研究研究,了解了解原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见笑了 ,第一次玩这个,就是看卖家东西还很齐全,所以收来研究研究,了解了解原理

可以参考下同系列的管子,同一个厂家同一个产品线的东西没有理由差的太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参考下同系列的管子,同一个厂家同一个产品线的东西没有理由差的太远

嗯。这样的,我从卖家那里弄到了原机器的电源板,所以管子参数暂时不那么重要了,现在我先办法驱动起这块板,电压就搞定了,说不定还能测出参数下来呢。问题好像这块板有点问题,MOS管一直导通,我看看找些时间抄一下这块板的电路看看。

网友:
先要了解管脚定意。其它不外加上聚焦电压及加速极电压

网友D:
在这个前题上再加上X轴和Y轴偏转电路,你慢慢的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这个前题上再加上X轴和Y轴偏转电路,你慢慢的做吧,

好的,谢谢支持,我通过看知道了12个引脚功能,还有两个在里面看不到。

网友E:
方屏型号是比较混乱的,有没有内刻度、内刻度的内容不同型号都有变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方屏型号是比较混乱的,有没有内刻度、内刻度的内容不同型号都有变动

嗯,是有内刻度的。最近在忙别的,还不想弄它。

楼主:
自己摸索了一下,终于了解这个电路板,原来要注入一个脉冲电压才能逆变提供各路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