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AP9这样的指标算好的上等品吗

楼主(2018-07-27):
无意中有一天发现一堆2AP9J有30来只。于是闲来无事一只一只的量了一遍。最后挑出了这么一只!正向时为50欧姆,反向4兆欧。大家认为这个指标算是上等品吗?贴在了MG68-01单管机机壳背后了!呵呵

楼主:
结果抽检其中的一只,在各档位下测得的数据!请诸位老师朋友上眼!

网友A:
指针表测量二极管不要读阻值,要看角度,正向电阻一般用的是1.5v电池,调零后是1.1-1.3v,表针满偏转二极管压降是0v,指针在中间时二极管压降是0.6v,表针不动压降是1.2v,以此类推,读出阻值的同时可以读出压降,由于万用表的不同,阻值仅能供参考,根据角度读出压降判断二极管的性能更准确

网友:
我认为是不错的了,我还没遇到过这样好的2AP9.

楼主:
这4只正向50欧姆反向都在20兆欧!!我以为看错了反复印证过了没错!这种灰管没想到还有这么好的!剩下还有20只大多都是3兆欧有4只稍差点1.5兆欧左右!

楼主:
发现买这30只有那么几只稍差点的也都还说的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针表测量二极管不要读阻值,要看角度,正向电阻一般用的是1.5v电池,调零后是1.1-1.3v,表针满偏转二极管 ...

只看了阻值了,一直这么作参考的!南京47型万用表!

网友B:
不知道你用什么万用表,什么档位测量的该二极管正反向电阻。我用南京9V电池,中心阻值16.5欧的MF-47万用表。用*1k档测量手头2AP9,正向电阻约1.5k,反向电阻从几百k到4兆欧都有。用*100欧档测量,正向电阻约260欧,反向电阻量不出来(表针基本不动,或行程短于电压/电流档共用50小格均匀刻度线的半个小格)。在其他档位测量,测试电流偏离检波二极管惯常的工作状态。意义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看了阻值了,一直这么作参考的!南京47型万用表!

比较一下1欧----1k各档的偏转角度,注意调零,正向偏转角度越大管子越好,各档测得的角度差异越小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用什么万用表,什么档位测量的该二极管正反向电阻。我用南京9V电池,中心阻值16.5欧的MF-47万用表 ...

2AP9要用电阻档中心值是25,RX1K的档位来量,因为只有这样量电流最小,量出的管子才是最好的管子,只有这样量对管子的影响最小,最不容易量坏管子。如果量出来正向是500欧的,这类管子绝对是好管子。但遗憾的是近年生产的所谓的2AP9量出来的大多在1K到2K之间。

网友:
反向大于500K欧的都好用,其实不必苛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想找出反向开路的管子~

我手里一大包早年攒的2AK,反向全是20M欧以上,不稀奇了。

网友:
其实反向电阻只要100K就够了,主要是正向电阻。想想吧,一般在检波上和二极管串联的有一只1K电阻,再有一只是4.7K音量电位器。如果正向电阻在500欧,(1K的那只串联只是起到滤波作用)几乎检波的能量绝大部分在电位器上输出。如果正向电阻在2K或以上,这个输出到音量电位器的能量显而易见会小。

网友D:
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不是定值,也不是线性的。它是随着加在两端的电压变化而变化,所以用不同的仪器测量会得出不同的电阻值。作为检波用的二极管,在小信号检波时,是正反向电阻差越大越好。最好给二极管的两端加上一个很小的电压,如200毫伏,测量通过二极管正反向的电流值,其电流差越大,检波质量就越好。

网友E:
用晶体管测试仪看二极管的导通特性曲线,比较 准确。万用表的测量仅仅是参考消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不是定值,也不是线性的。它是随着加在两端的电压变化而变化,所以用不同的仪器测量会得 ...

200毫伏对检波来说太大了,如果是低于200毫伏的信号就收听不到了,最好是50毫伏左右。假设指针万用电表电阻档表头的灵敏度是50微安,电阻档中心值是25,那么满偏电流是50微安。测量得出正向内阻是500欧(接近满偏),反向是100K。这个正向压降约为25毫伏。也就是说外界只要有25毫伏的微小信号我们也没有死区,也能检波,也能听得到。

网友:
锗管用手加温读数马上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晶体管测试仪看二极管的导通特性曲线,比较 准确。万用表的测量仅仅是参考消息。

爱好者一般都有晶体管测试的仪器,我也有晶体管的测试仪,用这种仪器就可以测晶体二极,我们也可以在不同的电流和电压要求下进行测试。但我从未拿出来用过这些仪器,太麻烦了。还是仅用一只万用电表来得方便和快捷。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换RX100,RX10,RX1挡继续测量.正向时指针偏转要相差不大.尤其是RX100挡

的确如此,这次测试的几个档位×1,×10,×100,×1k都想差不了一刻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4只正向50欧姆反向都在20兆欧!!我以为看错了反复印证过了没错!这种灰管没想到还有这么好的!剩下还有2 ...

估计是军品的关系,所以性能没得说的。

网友G:
楼主,把二极管的油漆皮刮掉,看看里面的键  ,是什么颜色的,手机变焦3X,,拍一张照片,看看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要换RX100,RX10,RX1挡继续测量.正向时指针偏转要相差不大.尤其是RX100挡

切记,对于象2AP9之类的检波二极管,还是不要用RX1,RX10档来测其性能为好,这样的测试,是外行人的测试,好的管子经测量之后其性能也是会变坏的。

网友:
单纯的这样测好像不太准,关键这玩意还是高频上用, 测量直流的参数优秀好像不太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把二极管的油漆皮刮掉,看看里面的键  ,是什么颜色的,手机变焦3X,,拍一张照片,看看

????没明白什么键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切记,对于象2AP9之类的检波二极管,还是不要用RX1,RX10档来测其性能为好,这样的测试,是外行人的测试 ...

测试电流超出正向极限参数后,对管子会有不可逆转的损害,尤其对点接触式的管子,接触点的温度激增,等用手感到温热的时候内部已经是很高温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测试电流超出正向极限参数后,对管子会有不可逆转的损害,尤其对点接触式的管子,接触点的温度激增,等用 ...

指针表像MF47,500型等在说明书上都有一句话,测量晶体管正反向电阻时,应使用R×1k或R×100来测量,R×10k电压过高,R×1电流过大,都会损坏管子。看来不是没有道理的。

楼主:
应上面的朋友的要求刮开了一只参数稍差一点的。太好的没舍得刮!呵呵马上另外的30只就要到货了!看看这批运气会不会一样好!

楼主:
好奇怪怎么照片又不能打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RX10挡的满度电流也只不过是5MA

用RX1或是RX10测量时,其万用电表基本上是处在满偏状态下。满偏RX1是90毫安,RX10是9毫安(假设中心值电阻是16.5的情况下)。这个结只是触须顶着的一个触点。为了减小极间电容,触须是磨得很尖的。这不是面接接触的或是结形的管子呀。想想吧,一个点上的电流如果达到90毫安,单位面积上流过的电流密度会不会超过,会不会把管子量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明白什么键

我也买过一些所谓的2AP9, 当刮去漆皮后,见到的不是蛇形的,弹簧状的触须,触须也不是尖尖的...... 先生说的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人会拿RX1挡一直量着.MF47表头的灵敏度是50微安,RX1000挡的满刻度电流要略大点RX10挡也就5MA左右.短 ...

那你认为可以量你就去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2AP9的最大整流电流就是5MA.怎么不可以量?你也只有这一招了

9毫安和90毫安超过了5毫安没有?

网友:
点接触是指用尖锐特制金属触丝紧压锗半导体的工艺做出的二极管,之后通过电流加热生成PN结,它仍是典型的PN结结构,只不过结面积较小而已
锗检波二极管有四个正向电流指标,1是额定电流(在此电流下结压降不超某一值),2是高频整流电流(在指定频率下的最大整流电流,超过此值整流/检波效率将变低),3最大电流(pn结允许的连续直流电流,超过此值pn结有可能出现不可逆的热损坏),4是最大脉冲电流(指定频率下一个周期内最大允许通过的浪涌电流,超过此电流有可能发生正向的电压击穿),以2AP30为例,额定电流为10毫安,高频整流电流为2毫安,最大电流为25毫安,最大脉冲电流是300毫安,其中最大电流约是额定电流的2.5倍
指针万用表的满度电流约是内部电池电压除以中心值,满偏电流最大,零偏电流为0,以500万用表为例,1欧姆档满度电流约为100毫安,测量二极管时实际电流要看指针偏转角度,以满度100毫安为准,指到中心为50毫安,指到左侧四分之一处为25毫安,测量检波管多在三、四分之一附近,而2ap9 额定电流16毫安,最大电流40毫安,用常见万用表的RX1档测量是不用担心的
一些型号的检波管确实需要注意这一问题,如2AP8

网友:
引用 网友J:
指针表像MF47,500型等在说明书上都有一句话,测量晶体管正反向电阻时,应使用R×1k或R×100来测量,R×1 ...

测量晶体管该用万用表电阻档什么档位测,应该是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如硅管用10K档测是可以的,但用10K档测锗管有些情况下就不行了。

网友K:
刚才测了一下,我的 MF47 RX1 档满偏有 70mA。看来用 RX1 测很冒险。

网友A:
引用 网友K:
刚才测了一下,我的 MF47 RX1 档满偏有 70mA。看来用 RX1 测很冒险。

满偏是70毫安,但测量几十欧档电阻时是多少?测量二极管时是不可能满偏的,也就达不到70毫安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满偏是70毫安,但测量几十欧档电阻时是多少?测量二极管时是不可能满偏的,也就达不到70毫安

就算大概 20 mA 的话, 就看 2AP9 能忍受多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满偏是70毫安,但测量几十欧档电阻时是多少?测量二极管时是不可能满偏的,也就达不到70毫安

关键是看管子的参数允许范围之内。您是高手才敢这么量

网友A:
1欧档烧不坏2ap9,10k档也测不坏2ap9,不管是老鸟还是新手,用的是哪种万用表,怎么测都不会损坏或变劣

网友:
引用 网友K:
就算大概 20 mA 的话, 就看 2AP9 能忍受多久了。

2AP9的正向最大电流是5毫安,在RX1时,表内只有10欧的限流电阻(500表),在1.5V的电压下,能承受?支持先生的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欧档烧不坏2ap9,10k档也测不坏2ap9,不管是老鸟还是新手,用的是哪种万用表,怎么测都不会损坏或变劣

1欧档烧不坏2ap9,10k档也测不坏2ap9,不管是老鸟还是新手,用的是哪种万用表,怎么测都不会损坏或变劣

//////////////////////////////////////////////////////////////////////////////////////////////////////////

你是高手,讨教了:

在测量晶体管的正向电阻时指针是左偏还是右偏?2AP9的正向最大电流到底是多少?500表RX1时满偏电流是多少?U101或是U201表的RX10K档用的是什么电池?每伏10000/V或是每5000/V的万用电表,它们的电阻档RX1满偏的电流呢?

网友L:
没关系的测量过程就是限流过程,只不过这种测量 不符合工况结果无意义。用X100测量或者直接唱响挑好的
15V反向也不会坏。2ap9是最普通二极管。

网友:
如果是非常贵的管子,比如几百元一只的微波管,一般不敢用 X1 和 X10 及 X10K  档量。另外,不同型号的万用表电流也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L:
没关系的测量过程就是限流过程,只不过这种测量 不符合工况结果无意义。用X100测量或者直接唱响挑好的
15V ...

先生有所不知,过去,铜是最普通的金属,银是较贵重的金属,现在不同了,铜成了较贵的金属,连电动机、变压器内的导线也成了铝的了。过去2AP9是极普通的检波二极管,现在在我省的电子市场里已经找不到正宗的2AP9了,已经没有厂家在生产2AP9了,J级的质量好的2AP9更是凤毛麟角了,一只2AP9坏了,只能找替代品了。用500表RX1档只有10欧的限流保护电阻来测量这凤毛麟角的二极管,怎不叫人心痛!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欧档烧不坏2ap9,10k档也测不坏2ap9,不管是老鸟还是新手,用的是哪种万用表,怎么测都不会损坏或变劣

1.5V 的表,R1档50--100mA,3V的表R1 档150mA
不一定烧坏2AP9,
10K---100K档更烧不坏2AP9。
现在2AP9 没有了,精贵了。还是R100档吧

2AP9很神奇,不同档位测出结果相差很大,老鸟有时要用2AP9在不同场合,就是要用不同档位去对比。不放心的用玩具表。

网友M:
指针表早已进入IV、IA时代,(这方面才是数表不行的)
500型 R1档短路才50mA ,测正常的2AP9 看看IA就知道电流是多少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M:
指针表早已进入IV、IA时代,(这放面才是数表不行的)
500型 R1档短路才50mA ,测正常的2AP9 看看IA就知道 ...

500表在RX1,两表笔短接时是1.5V/10欧=150毫安,这个电流足以点亮一颗白炽灯,足以损坏一支检波管。

网友M:
引用 网友H:
500表在RX1,两表笔短接时是1.5V/10欧=150毫安,这个电流足以点亮一颗白炽灯,足以损坏一支检波管。

我记错了?

368是150
500是50?
谢谢!

但过去一直测,确实没烧过,好的2AP9  是达不到表笔短路电流值的。

现在人老了,胆也小了,2AP9 也精贵了。所以我也建议大家不用R1档了

点亮白炽灯?   到了150MA 的时候,电压是0V

网友H:
引用 网友M:
我记错了?

368是150

500表在RX1时如果是新电池(1.65V),电流还不止150毫安。

网友:
楼上各位各叙已见,难能可贵。我对2AP9的使用感受,很容易坏,也许是一般厂造的缘故吧。比如,中放检波二极管常常失效,中放兼低放来复级的二极管易坏,滑动甲类的整流二极管更易坏。

网友:
损坏二极管的主要原因是焊接 ,通常把晶片一端引线放长一点。
从特性曲线可以看出用万用表测量  电流到了电压到不了
电压到了电流到不了  所以用普通万用表X1档量不会坏。
2ap9点触丝应该是钨丝。

网友L:
引用 网友H:
500表在RX1时如果是新电池(1.65V),电流还不止150毫安。

如果电流到150ma 端电压为0 不符合二极管特性 实际到不了的。

网友A:
500型是欧姆档输出电流较大的万用表,满偏是100毫安,1欧姆档实测2ap9输出电流为50毫安左右,而2ap9的连续工作电流为40毫安,短暂测量并不会损坏,用1欧姆档的目的是检测出正向特性不良的二极管,以500为例,超过15欧的内阻偏大,超过20欧即为不良,超25-30欧必须更换
不管是6v供电还是22.5v供电,10k档输出电流多在一二百微安,而2ap9的反向耐压的测量标准就是250微安,所以10k档是威胁不到2ap9的,不过要防止误判,如15v的10k档测量10v耐压的2ap9显示的反向电阻较小

网友:
引用 网友L:
如果电流到150ma 端电压为0 不符合二极管特性 实际到不了的。

是的,实测2AP9一般到不了150毫安,但必须考虑在接通冷态的瞬间,在新电池1.65V的时候。

网友H:
500型是欧姆档输出电流较大的万用表,满偏是100毫安,1欧姆档实测2ap9输出电流为50毫安左右,而2ap9的连续工作电流为40毫安,短暂测量并不会损坏,用1欧姆档的目的是检测出正向特性不良的二极管,以500为例,超过15欧的内阻偏大,超过20欧即为不良,超25-30欧必须更换
不管是6v供电还是22.5v供电,10k档输出电流多在一二百微安而2ap9的反向耐压的测量标准就是250微安,所以10k档是威胁不到2ap9的,不过要防止误判,如15v的10k档测量10v耐压的2ap9显示的反向电阻较小

////////////////////////////////////////////////////

“讨教”了!

楼主:
客观的说这些管子是从北京的中发电子市场买的网上也有他的店铺,我买的时候店家跟我的要价是2块一只。一分钱一分货不知此时用在这对不对?

楼主:
网上买没仔细翻看过,好像就一家卖这种2AP9!

网友:
普通指针式万用表欧姆档  表针到0 电流最大 表针∞电流最小
电压正好相反 因此测量结果必须符合二极管伏安特性 是一个平衡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500型是欧姆档输出电流较大的万用表,满偏是100毫安,1欧姆档实测2ap9输出电流为50毫安左右,而2ap9的连续 ...

那根据我上传的测试结果,您觉得这批管子怎样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那根据我上传的测试结果,您觉得这批管子怎样呢?

你的表和我的表不一样,很难说了。另外,我也不敢用万用电表的RX1或是RX10档来测量这种管子。不过我告拆你,我在正规的省电子市场买了一大批2AP9,结果一测都不附合我的要求,都是假货。我足足转了两个上午,没找到一个商店卖正宗的2AP9的。你的买的2AP9是二元一只的,在现在物价下并不算贵,但是不是正宗的,我就不知道了,但愿是正宗的。记住用RX1K档量,最好有中心值是25的每伏是20000的表量,反向电阻只要150K以上就可以了,正向要在1K以内,500欧的是 好管子。在测量的时候用手捏住管子,万用电表的指针不要有爬行现象就行。

但是有人做过试验,2AP9卖不到也没关系,1N60,等二极管的检波效果比2AP9要好得多,另外用锗高频三极管的BE结来代替2AP9作检波的效果也不错。

网友:
可以根据你前面的测量数据,画出管子的伏安特性曲线,看看不就知道了。看来正向导通电压很小,电流很大。反向特性也不错。

网友:
越接近理想曲线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0型是欧姆档输出电流较大的万用表,满偏是100毫安,1欧姆档实测2ap9输出电流为50毫安左右,而2ap9的连续 ...

百度了一下500表1欧姆档的等效电路,如果电池电压1.4V-1.6V,仅除以9.4欧电阻计算得到的满档电流大约是159-170毫安。但我也实测了一下一个2AP9和一个2AP10,当用1欧姆档测量,测量2AP9时指针向右摆动到十分之三的地方,这时候它两端的电压大约是0.98-1.12V,电流是44.5-51毫安;而测量2AP10时指针向右摆到十分之五的地方,这时它两端的电压是0.7V-0.8V,电流是74-85毫安,这说明,由于2AP系列锗二极管的伏安特性,在大电流时其压降会急剧上升,把电流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而不至于把管子烧坏。2AP9由于其额定电流小,所以其通过的电流也小一些。
下面是百度的500表1欧姆档、10欧姆档等效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表和我的表不一样,很难说了。另外,我也不敢用万用电表的RX1或是RX10档来测量这种管子。不过我告 ...

您说的是!1N60我也有而且是进口的。也确实和国产的不一样,当然这并不代表国产的不好。当时就是想看看究竟有什么不同!哈哈哈哈!进口的1N60很贵但效果的确要好于2AP9。也可能我最钟爱2AP9吧毕竟用了这么多年,有感情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也不知道是不是在我们70后或者老前辈面前都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感觉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结果抽检其中的一只,在各档位下测得的数据!请诸位老师朋友上眼!

查MF47表1欧姆档串联的电阻是15.3欧,电池电压1.5V的话,电流接近100毫安,而你测量时指针摆动到约十分之九的地方,算下来也就是0.15V压降,电流约90毫安,2AP9能够在90毫安电流下有0.15V的压降吗?好象不大可能吧?如果真是这样,就说明这个2AP9确实性能优秀,但也不排除它不是真的2AP9。因为按照它的应用电路,它是工作在微安级上的,不可能有这么大的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1N60我也有而且是进口的。也确实和国产的不一样,当然这并不代表国产的不好。当时就是想看看究 ...

J级的2AP9应是正宗的2AP9, 其效果应和1N60差不多。1N60应是锗管,不是硅管,也不肖特基的。现在我国似乎已经没有制造锗芯片的厂了,市面上的2AP9多是肖特基冒名的2AP9,所以在测试中都不如1N60,也不如以前J级的2AP9。

正规的测试不是光测电压和电流曲线,测检波管要有标准高频信号发生器,电子管或晶体管毫伏表,输入中周检波器一个标准电压,看看检波后输出的电压值,还要根据二级输入和输出电路的阻抗来匹配,很复杂的测定。

网友G:
楼主好,你的2AP9油漆刮掉的照片看到了,它的键是钨键,是标准的2AP9二极管。我们业余没有专用仪器测试,你可以装一台矿石机,试一试每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好,你的2AP9油漆刮掉的照片看到了,它的键是钨键,是标准的2AP9二极管。我们业余没有专用仪器测试,你 ...

找时间我做一台试一下,比较一下!

网友N:
请问下各位,2AP16是不是好于2AP9。谢谢

网友O:
引用 网友N:
请问下各位,2AP16是不是好于2AP9。谢谢

2AP9比2AP16,最大反向电压、最大工作电流都小,所以,2AP9适合小信号工作,2AP16适合大信号工作。价格2AP9要便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O:
2AP9比2AP16,最大反向电压、最大工作电流都小,所以,2AP9适合小信号工作,2AP16适合大信号工作。价格2A ...

谢谢,谢谢!主要是手中还有板载几十个,想怎么办,哪正考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