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台飞跃R150电子管扩音机出现突突声

楼主(2018-07-28):
维修一台飞跃R150电子管扩音机,在正常工作过程中会经常出现比较响的突突啸叫声,一时不知道如何排除,求救名位!多谢。

网友:
滤波电容,和退欧电容失效

网友A:
寄生振荡。按楼上所说检查不果的话就需要检查负反馈电路是否开路,前级阴极电容是否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寄生振荡。按楼上所说检查不果的话就需要检查负反馈电路是否开路,前级阴极电容是否失效。

多谢各位,准备检查滤波和退耦电容,以前的老机器导线与电容的连接非常的牢靠,一般是焊不下来的,只能用钳子剪掉焊头进行检查。

网友B:
老电容换一遍,毛病全无!想想这老货修理还有啥!变压器,电阻无烧,那就换管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电容换一遍,毛病全无!想想这老货修理还有啥!变压器,电阻无烧,那就换管换电容!

关键是老电容换一遍可就面目全非了。因为很难找到以前的老电容进行更换了。

网友(2019-12-04):
两个末级串联的O.O22微法反馈电容容易失容,换同容量600伏油侵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