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同学:充电电池没电了。。。。。

楼主(2018-07-28):
8节1号Ni-Cd充电电池,由于不在家放时间长了,没电了,用维修电源充电后有2节充不上电了,但在充电时还有电流,不知有没有办法修复?另6节电池状态也不好,得将电压调到1.5V左右才能充电,但也只是冲一小会电流下降至30man上下,每节状态不一样,是否都废了?
就这两只电池,貌似脚盆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上盖的白色盖皮去掉,看有气孔么?

我去搞搞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上盖的白色盖皮去掉,看有气孔么?

在正极帽根部有三个很细的小孔,用针尖能插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池外表搞干净,用细丝把电池捆好,正极朝上放在小高压锅内,加蒸馏水没过正极扣盖扣阀,坐火上加热至8,90度 ...

呵呵,老朋友:以前搞过镍氢电池,是直接注纯净水,但4节电池都废了!

楼主:
为什么充电时有电流,但电池离开电源没电压?镍镉电池可以用限压1.5V电压充电么?

楼主:
小高压锅没有,但电开水壶有,可否?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高压锅没有,但电开水壶有,可否?

用热的纯净水就可以 我试过 纯净水啊  别有杂质  最好自己做点蒸馏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高压锅没有,但电开水壶有,可否?

是不是没有压力,蒸馏水渗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没有压力,蒸馏水渗不进去?

有这个可能,打孔注水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立用热使电池里气体膨胀排出部分,冷缩把蒸馏水补进电池,加热又使电极间结晶融化

嗯,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立用热使电池里气体膨胀排出部分,冷缩把蒸馏水补进电池,加热又使电极间结晶融化

那打孔用注射器直接注纯水是否可行?

网友:
要蒸馏水呀!

楼主:
自己搞蒸馏水费时费力,去电瓶修理店看看能有吧?但好像也是有纯净水,或“电瓶水”,好像有补充水和有流酸的电瓶水。

网友:
带酸的水不能要!万一开水壶里面有点水垢,是不是别的硫酸盐也渗到电池里去了

网友:
开水煮一下试试.

网友:
镍镉电池电压1.2V,你拿1.5V去充,就算是好的也被你冲坏了。以前好像有钻孔,把电池泡到蒸馏水里面加水的方法。

网友C:
充不上的,就是同学们说的内部结晶短路了,快捷的方法就是用大电流冲击烧断结晶,用12伏电瓶(10A左右电瓶就行了,大A数电瓶一下就把充电电池烧报废了。)正正,负负,像点焊机那样碰触,测量电池有1伏多电压保持,说明已经烧断短路部分。
充电时间短的电池,可采用0.1C充电电流,计时充电,不管电压。充放几次应能恢复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不上的,就是同学们说的内部结晶短路了,快捷的方法就是用大电流冲击烧断结晶,用12伏电瓶(10A左右电瓶 ...

不是说这种充电电池可能里面干涸了么?所以需要补水。用大电流冲击,即使恢复,不也是还在缺水状态么?

网友:
别折腾了,这种太老了,用不住了。存电很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充电时有电流,但电池离开电源没电压?镍镉电池可以用限压1.5V电压充电么?

内阻变大了,基本上没救了。

网友(2018-09-22):
没有修复价值,扔掉吧

网友:
有价值吗?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电池外表搞干净,用细丝把电池捆好,正极朝上放在小高压锅内,加蒸馏水没过正极扣盖扣阀,坐火上加热至8,90度 ...

这办法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