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火花发报机的问题?

楼主(2018-07-28):
有没有哪位大能给解答一下:
1.火花发报机要靠高压产生火花,而我的衔铁触点也产生火花(也许叫电弧),都是火花,可不可以在触点两段接上发生电路,用以发射电波?
2.火花发报机的发射电路有没有详细参数,能跟我说一哈吗,我从老电路图上看到就是一一圈蚊香一样的线圈,还有莱顿瓶,这就能发射电磁波?那他发出的信号频率是多少,听说频率很宽,那大约多少呢?
3.这个东西好像不能乱搞,我就是玩玩,功率很低,不犯法吧。今天没法传图了,以后再传。

网友A:
电火花发出的是频谱很宽的噪音杂波,频率从零到无限,各频段强度不同,谈不上固定频率。我看都谈不上发报,就是一个干扰源。

楼主:
怪不得,把收音机放旁边听到的全是噪音,所有的台都给该住了,那他的发射电路部分是咋回事呢?

网友B:
这里有个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89788-1-1.html
火花发报机输出有lc滤波的,从频谱仪上看也是个尖峰,只是频带比现在的宽一些.频率范围估计也就是中波,或者短波低段.lc的参数和矿石接收机的一样的.只是要高耐压,所以线圈才那么大.另外和矿石接收机不一样的是,电容是固定高压电容.调节频率是通过调电感来调的.简单的调电感方法是弄个夹子,夹在线圈不同部位就可以了.
http://www.lessmiths.com/~kjsmith/crystal/spark.shtml
发报机可能坛里不给讨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有个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89788-1-1.html
火花发报机输出有lc滤波的,从频谱仪上 ...

谢谢啦,这个发报机的突出特点就是产生电磁干扰,跟个劣质充电器差不多。

网友(2018-08-31):
当年马可尼把火花发射器应用到无线发报上也花了不少功夫,在当时用那么原始的器件实现远距离发报需要很大的发射功率,所以火花发报机的功率很容易做得很大吧。
在应急情况下,找些线圈做个简易的火花发报机求救,应该是个不错的方案。

网友:
我做过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火花发出的是频谱很宽的噪音杂波,频率从零到无限,各频段强度不同,谈不上固定频率。我看都谈不上发报, ...

可以并联一个LC选频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