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高Rd二极管矿机的小试验

楼主(2018-07-28):
最近终于入手了HSMS2820高Rd检波管,之前多次在论坛里看到介绍及应用,1.2M的Rd,得以匹配高Q值的调谐线圈。拿到手,与3DQ一样,微小的贴片元件,于是采用同样方法焊接。
想做高Rd与BAT85的对比试验,这个想法来自论坛里关于“怎样制作高灵敏度的矿石收音机”中阻抗匹配的公式(Rp=Rd=Rl)。自入坛以来,感受矿机也是步步深入。从开始照猫画虎听到响声,到后来使用高Q磁环、瓷座空气可变,然后是尽力理解感受阻抗匹配。手中最早有的检波管是几个透明玻璃2AP9,后来入手BAT85,知道Rd概念之后,了解二极管根据Rd值大致可分3类:低Rd(小于200k),如1SS86/106、2ap9、1N60等;中Rd(200k-500k),如BAT85等;高Rd,(500k以上)如HSMS2820,达1.2M

我的矿机用BAT85时,考虑阻抗匹配,根据公式RP = 2.pi.f.L.Q (Ω)计算,调谐线圈160uh,空载Q值保守估计500,中波频率取中间值=1000KH。Rp=502.4k,而BAT85只有200k,因此为满足匹配,二极管不能接在顶端,而接在中下抽头Rp=200k位置(如图中虚线位置)。试验证明,这时灵敏度/选择性最合适。当收听弱台(3Rp=Rd=Rl)时,Rd显然不够了。

使用HSMS2820,弱台3Rp=1.5M,Rd=1.2M,基本满足,但负载Rl不一定,于是引入班尼电路,为做试验用了2M的电位器。试验下来,班尼电路作用明显。

没有仪表,只能靠耳朵比较
首先试听BAT85,弱台567kh,能抄收内容程度。换作HSMS2820,并接到调谐线圈顶端,音量略微增大,但选择性变差,背景出现强台720kh及747kh的声音,调节班尼电阻,从0开始,到1/4处,声音悦耳,但不能改善选择性。继续增加电阻,至1/2处,1M欧,背景音减弱,但弱台声音干涩,音量感觉略小。

这个对比结果让我略微失望,但也消除对HSMS2820的过分的期待。回头冷静思考,实际每一种器材,如要发挥其性能,不能固定在一种电路模式。比如BAT85采用抽头连接,简单电路检波,无需班尼电路,既达到优秀的性能。而对于HSMS2820,不能照旧电路,我事后分析可能直流回路在影响调谐线圈有载Q值。于是增加试验,加入75号线路,隔直电容及高频阻流电感,试听同样弱台,选择性大为改善,背景干净,声音悦耳,有了直流通路,班尼电路可有可无。但灵敏度仍不能令我满意,567kh音量与BAT85相当。分析一下,可能隔直电容还有改善空间,目前使用的时5-20p高频陶瓷微调,日后得淘个好的陶瓷可调电容。然后是调谐线圈可用更高Q的0.04*660花篮或空心线圈。真是路无止境。

网友A:
我的双回路磁环矿机,低端567天津相声台,确实不好收,时有时无不稳定,我也在探试,都不十分满意。支持楼主共享。

网友B:
是不是阻抗匹配变压器初级阻抗不够高?我看有个老外的收音机用高rd值二极管,用的是两个变压器级联来增加阻抗。

网友C:
支持实验,27mH电感加在二极管前或后有何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双回路磁环矿机,低端567天津相声台,确实不好收,时有时无不稳定,我也在探试,都不十分满意。支持楼 ...

感谢加分肯定。在城市东部如天线高度、长度足够,收听567是可以的。共同努力挖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阻抗匹配变压器初级阻抗不够高?我看有个老外的收音机用高rd值二极管,用的是两个变压器级联来增加阻 ...

感谢提醒,刚做两级变压器试验,低音太厚,音量小,说明单个变压器初级阻抗是够的。我的变压器用电流互感器改制,初级电感200H,2000匝,音频1k来计算,阻抗可以容纳:2*3.14*200*1000=1.256M。班尼电阻在零位音质已悦耳,试验说明变压器阻抗是足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实验,27mH电感加在二极管前或后有何区别?

27mh电感在前面是75号线路原图,加在后面是什么作用?

网友:
作提升电感用。

网友:
RD=3RP这个不一定正确
RD=RP也不一定正确
线圈Q值越高越好这是对的
弱信号我倒是认为RL=2RD比较好

网友D:
非常有益的尝试,非常好,支持折腾!

楼主:
我估计你说的“提升电感”是陈宪文音频提升电感,其电感量最少10H,与75号线路27mh电感作用完全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常有益的尝试,非常好,支持折腾!

感谢加分肯定。

网友:
试验仔细认真,结果很有参考价值,谢谢分享。

网友:
解析透彻,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