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老师求K7-D中周骨架的绕制数据

楼主(2018-07-28):
想用这种骨架绕制465KHZ中周,哪位老师绕制过这种骨架,请给出绕制数据,和相配的电容值。

网友A:
对这种磁芯感兴趣,如果能用在465K就是极品了。

请智慧脑老师跟帖解疑

网友:
美上美的中周,木匠老师是专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这种磁芯感兴趣,如果能用在465K就是极品了。

请智慧脑老师跟帖解疑

你已经有扫频仪了,实绕一个看看Q值是多少不就知道了。

网友:
给个链接,楼主自己琢磨吧。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7#pid18915711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美上美中周可能不行。查了一下参数,电感量在5~100毫亨,太大了!很纳闷儿,这么小尺寸(7.4*7.4mm)的 ...

基本上可以判断磁芯的材料是R800,0.05mm线绕430匝足够放下,电感量10mH。

网友:
38度,搜,  米滋米大磁芯中周,比较详细的制作资料

网友:
做68-1的高变很合适。

网友:
由于这种周看着不错,成色也好,所以当时买了不少,现在一直就用这中周。中短波都没问题,用于短波震荡时振幅会略小一点,但影响不大。这中周用于调频我一直还是没整明白,估计有点难。longshort推荐的帖子里介绍的很全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哪种中周?是1楼楼主展示的K7-D,还是10楼这种A8103?

就这中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哪种中周?是1楼楼主展示的K7-D,还是10楼这种A8103?

装机比较,感觉这中周声音还要好一点呢,也许是心理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跟楼主发的图片不一样。看样子不错!哪里有?给个链接,谢谢!

应当是一样的,是在其他的论坛买的,网址我现在也找不到了。前段时间网上对这个中周有不少的争论,绕中频变压器Q值不是很高,但做465中周我感觉还是够用的,记得绕好的Q值也是在80左右。做本振线圈振荡频率22M也没什么问题,所以我还是挺喜欢这个中周的。当然做本振线圈最好还是应当用高频磁芯,我的意思只是这种磁芯在短波上也能用,而且所有的变压器都用这种磁芯也挺好看的,所以就一直在用。这磁芯做10.7中周时Q值太低感觉不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