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夏普QT94收录机 两个问题。

楼主(2018-07-28):
最近收了一台夏普QT94收录机头,经过打理,现功能都好用。现求助哪位老师知道这台机器的音量直滑电位器哪有卖的?或代换品也行。第二个问题就是检测供带盘旋转的元件是什么?个人觉得是个光电类的东西。现在的毛病是检测不到旋转信号,机芯自动停止,不能播放。元件如下图
请知道的老师告诉下这是什么元件,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淘宝有售,不过要仔细找。第二个问题,反射式红外光电检测器,通过反射和阻断黑白格栅运动得到 ...

双卡的格栅盘对换过 了,还是这边的卡自动停车。所以我才怀疑是这个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卡的格栅盘对换过 了,还是这边的卡自动停车。所以我才怀疑是这个坏了。

怀疑不能判断,检测才会有判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卡的格栅盘对换过 了,还是这边的卡自动停车。所以我才怀疑是这个坏了。

检测部件没问题,也可能是脉冲放大整形部分的问题,这部分有问题信号就不能正确传递给处理器,处理器以为带盘没有旋转自然就停机保护了!

网友:
电位器咸鱼有,不知道是否无损换装。我的QT94一声道正常,另一声道无声(音也没有)。喇叭兑换,喇叭是正常的。怀疑也是音量有问题,还没得空收拾。

网友:
电位器闲鱼有,也可以用类似的国产电位器用一块覆铜板做一个转接板装上,就是没有等响度功能,但影响不大,我是这样搞的。把你的光电也对换一下以判断是否正常,也可以装机通电,转动码盘看看光电输出双卡一样不一样

网友(2018-09-15):
我的TQ94也是2卡老是出现自停现象,时好时坏,有时一下午都不行,第二天早上又好了,可能是这个光电传感器反射格栅盘有问题。

网友B:
我在咸鱼买的QT94电位器明天就到了。据说无损换装。我的QT94一个声道不响,换上试试。

网友C:
这机器经手几十台。电位器坏是常见故障,换后立即完好。机芯自停是擦擦光电传感器。其他地方不爱坏。尤其是皮带。没一台老化的

网友(2018-12-23):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经手几十台。电位器坏是常见故障,换后立即完好。机芯自停是擦擦光电传感器。其他地方不爱坏。尤其是 ...

我也有一台也是音量电位器坏了,但是拆后安装试机通电两个机芯无磁带就自动运转,尤其是卡二还在录音状态。并且频繁自动不停的转换,是不是我拆坏了,哪里的问题,。麻烦师傅点拨一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咸鱼买的QT94电位器明天就到了。据说无损换装。我的QT94一个声道不响,换上试试。

我的也需要这个型号的电位器,麻烦咸鱼哪里买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