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保鲜柜制冷的问题

楼主(2018-07-28):
一台保鲜柜通电不制冷 检查压缩机坏了 原来是谷轮的压机 更换为丹佛斯SC18CL 上机充制冷剂也无效 该机使用了热力膨胀阀 检测阀无降温 调到最大开度阀体结霜降温慢 后更换为丹佛斯TS2+00号芯 调整到最大开度膨胀阀一从进气管纳子往上结厚霜 仍感觉降温比较慢 目前柜内可以满霜 但感温器一直降不到5度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是什么问题 压机是否选得过大 机器使用R404A制冷剂   两个压机及机器压力见下图

楼主:
这是原机参数标签 大神们帮忙分析一下哪里有问题

楼主:
说明一下目前压机 膨胀阀 干燥过滤器全部更换

网友A:
传感器位置挪动过没有?

网友B:
一个保鲜柜本身需要不了多低温度居然用的是r404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位置挪动过没有?

传感器原位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保鲜柜本身需要不了多低温度居然用的是r404a?

频繁开关的

楼主:
目前压机转了有三个小时了 还没降到5度内 有点头大

网友C:
1、考虑有一定的冰堵。

2、  系统在添加制冷剂的时候,是以气相添加还是液相添加?

3、压缩机排气温度  手感能到多少度??

  首先确定一下原机压缩机坏的原因,  是热负荷过大烧电机 还是因为缺冷剂损坏压机?  这个判断对后续维修有决定性帮助。这一点 估计你忽略了。如果是热负荷过大导致烧机,  管道内必然也有焦化污渍。在维修前必须用乙醇和氮气冲洗全管道。如果是冷剂泄漏导致的问题 必须对管道进行检查 除水处理。这个是维修的第一步。 确定了 才好对症下药。看你的压力表应该第一条可以忽略一下。

   第二个 处理管道系统密封和清洗抽真空完毕后,  添加制冷剂 也有要求。     大多数常规制冷剂一般习惯上都是以气相方式 让压缩机自己吸入制冷剂添加。 但是~  很多新型环保制冷剂多为混合共沸制冷剂,说简单点就是这类制冷剂都不是单纯物质,而是多种制冷剂按比例合成出来的混合物。R404A制冷剂由 R125、R134a 及 R143按比例混合而成。添加的时候必须以液相方式加入系统,才能保证制冷剂的混合比例正确,这样才能保证制冷能效。    如果维修人员再添加冷剂的时候 按照常规方法气相吸入添加,这样会导致制冷剂吸入比例失调,必然会造成系统处于亚健康状态,    现在看你的表压力,估计十有八九你就是用气相添加的制冷剂, 而现在系统内的制冷剂应该大部分是134。 加冷剂方式不对,你换啥都是白瞎……    混合制冷剂在添加前还要摇一摇瓶身 ,摇匀了才好添加,

     还有你这表挺有个性哈,人家常规标准的表组都是 蓝表量程是红表量程的一半,以方便接力使用和提高测量精度, 你这个表红蓝表都一个量程 看数据太不人道了。  话说回来 你别跟我说这个表上那么多标尺刻度 你就会看外圈吧?   其实稍微有点制冷功底的人看到这个表的状态就应该知道是怎么处理了。

网友:
最好用温度测量实际温度,保鲜冷柜降温没那么快的,摆放的食物多释放的热量大,如果是频繁开关门的话,时间会更长些,建议你多些时间观察,避免没必要的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保鲜柜本身需要不了多低温度居然用的是r404a?

商用冷柜热负荷变化大, 用低温制冷剂减小柜内温度起伏,达到保温目的, 如果按照常规家用冰柜设计  压缩机早累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考虑有一定的冰堵。

2、  系统在添加制冷剂的时候,是以气相添加还是液相添加?

感谢版主回复 我对制冷还属小白级别 空调对付下还行 冷柜这个确实玩不转 制冷剂是液相添加的 压机损坏原因确实不是很清楚 原本机器使用正常 停机搬运后放了有三个月再次启用后发现不制冷 检查时碰到管子 结果原先管子有折在散热器入口处晃了几下结果漏了 重新焊接加液就不制冷 另外压机排气温度很高 基本上不敢碰 安装过程中有个问题 开始回气1bar 排气大概16bar 吧 柜内有一半不结霜 加大制冷剂量后就是现在这样 可以整个结霜 压机是否选得过大也有关系?冰堵我觉得可能性较小 膨胀阀体明显听到制冷剂流动 并且关电停机后高压回落速度比较快 加液前抽空大概有半小时这样 此系统调试时曾更换过01号阀芯测试   结果回气达到3bar以上  膨胀阀只结一点点冰 柜内不结霜 只好换回0号

网友:
我也是小白,无烟版主的解答很详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考虑有一定的冰堵。

2、  系统在添加制冷剂的时候,是以气相添加还是液相添加?

另外我多方查询原压机参数 查到的原机功率335w 我换的是495的 是否压机功率太大造成制冷剂回流冷确效果达不到压机要求而使温度降不下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我多方查询原压机参数 查到的原机功率335w 我换的是495的 是否压机功率太大造成制冷剂回流冷确效果达 ...

    压缩机功率 宁大不小, 所以功率问题可以不考虑,  如果是用液相方式添加的制冷剂, 估计只能说制冷剂是假冒的了。

    另外标签上的功率参数是 690W    冰柜除了压缩机还有什么设备么??    比如 循环风机,冷凝散热风机啥的?

   看你的描述  应该膨胀阀问题不大,   关键还是制冷剂的品质问题,

  看表组   和制冷状态的图片 我觉得制冷剂就是 134    你确定一下,蒸发和冷凝温度。      如果按照你图片的表压力,404的蒸发温度已经到了零下20度,  冷凝温度42度   很显然是对不上你描述的压缩机排气管烫手现象。 但是在这个压力下 134或者12 的温度倒是和你的描述相符,  在同样压力下  134(12)的蒸发温度只到0(-5)度左右,而冷凝温度到了66(73)度 ,   只能说系统内的制冷剂不是真正的404A 而是用134或者 12来假冒。这个问题注意一下,

     制冷表的使用认读方法在下面这个帖子中已经发过,想学习的可以移步看看,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666068&extra=  所以呢 根据实际状态来反推制冷剂的型号也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