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录机的调频立体声收音,无声,单声道时有声,立体声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8-07-29):
求助大师傅们,收录机的调频立体声收音时,无声,单声道时有声,立体声指示灯不亮

网友:
转换开关接触不良

楼主:
我清理了转换开关了,谢谢解答

网友:
鉴频中周里面的电容可能坏了,在反面加一个5--25可调电容,然后在单声道状态下调电容到声音最大,再把开个关打到《立体声》状态看看能不能点亮立体声指示灯。要是电容脱皮不严重,也可以调一下磁帽试试看。

楼主:
鉴频中周是哪个,不好确认,谢谢

网友:
收音的芯片型号是什么的?

楼主:
芯片是LA3361

网友:
应该是中放集成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鉴频中周是哪个,不好确认,谢谢

中频放大IC(应该是TA7640、AN7224、LA1210这类IC)旁边有鉴频中周,中周内部有个瓷管电容,这个容易坏,不在立体声解码LA3361旁。

楼主:
中频放大是AN7273

网友:
AN7273的12脚接的中周是鉴频中周,PDF资料中的电周电容是100P的,你可以先微调下中周的磙磁芯,看能不能正常解出立体声音,如能就好。如不能就要换中周的电容了,这个电容容易变质引起容量变化,可能直接拆了电容,另并电容在电路板上,容量可以参考试了,再结合调磁芯来确定。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提示,按你的方法调节中周,已经收到立体声了,调了半圈,立体声指示灯点亮,声音也不失真了总之非常不错谢谢!

网友:
非常好的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提示,按你的方法调节中周,已经收到立体声了,调了半圈,立体声指示灯点亮,声音也不失真了总 ...

你最好是试下自动收台,从高到低,再低到高段,都能准确地停台才是调整到最佳了。有可能会向上收台能准确停,向下可能会不准的,不信你可以试试看。单中周的好调整,双中周的不容易调整到最佳点。

楼主:
可惜不是自动调台的,是手动指针调台的,怎样调整灵敏度最高啊?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惜不是自动调台的,是手动指针调台的,怎样调整灵敏度最高啊?请教一下,谢谢!

磁芯调到立体声刚刚不亮,再调回来到刚刚不亮,再次回到两个刚刚熄灭的中间位置就行了。

网友:
要用无感批子调中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