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录机的调频立体声收音,无声,单声道时有声,立体声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8-07-29):
求助收录机的调频立体声收音,无声,单声道时有声,立体声指示灯不亮

网友A:
可能立体声解码IC没有电源供应或IC损坏,或单声/立体声转换开关损坏

楼主:
进30年的老收录机了,各中周,参数发生改变,有没有这种情况?谢谢

网友:
有一个声道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立体声解码IC没有电源供应或IC损坏,或单声/立体声转换开关损坏

进30年的老收录机了,各中周,参数发生改变,有没有这种情况?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进30年的老收录机了,各中周,参数发生改变,有没有这种情况?谢谢

不会,因单声道正常,如若立体声响而沙声,哪又另作别论

网友:
小瓷片电容漏电变质,是造成该类故障的根源。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提示,方法是鉴频调节中周,已经收到立体声了,调了半圈,立体声指示灯点亮,声音也不失真了总之非常不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