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f10表的档位开关定位图

楼主(2018-07-29):
有台10表,档位开关应该是被动过了,不知道应该怎么定位了,有没有师傅有图的,先谢过了。

网友:
思考一下也许有办法,将正负端短接,将刀位开关试着临时装上不要固定,一个个换位,找出RX1,RX10等就可以。

网友A:
老兄:请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兄:请参考。

谢谢,就是上面那个拨片不知道对应的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就是上面那个拨片不知道对应的位置

      凸轮顶拨片开关有两个,靠近线路板也就是上层是交直流转换,凸轮顶起开关是交流档,放下开关是其它档,下层是电阻档转换,凸轮顶起开关是其它档,放下开关是电阻档,只要其中一个对位准确,另外一个也就准确,怎么调整、操作应该容易。

网友:
电路板位置

10表

10表

网友:
    你这个位置应该附加说明是在欧姆档X100K档。

网友B:
图片上有文字,100k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片上有文字,100k档

      不好意思,年纪大了,眼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年纪大了,眼拙。

也怪我没有提示!哈哈...................

网友B:
请教一下,有的10表出现电路板绝缘度不高时,电压档测量偏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有的10表出现电路板绝缘度不高时,电压档测量偏高

说反了吧,电路板绝缘不好……也就是漏电;这样的话电压档的测量值应偏低才对;

网友:
绝缘度降低-------高阻值分压电阻值降低-------测量电压是应该高还是低?

网友(2018-09-12):
略懂,略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