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机的奇怪故障

楼主(2018-07-29):
书房的TCL空调,平时很少用,这几天发现有问题了:

1、按遥控开机,空调没反应,再按就发出关机的声音(开机是另外一种声音),反复如此;
2、按机身上的强制开机键没反应;
3、空调机断电再通电,自动开一会,不到1分钟又自动关了;
4、偶尔有一天突然又正常,但第二天故障依旧。

请问是什么原因?空调机很新,会不会是电路板的问题?

楼主:
昨天拆下了显示板,焊掉了那个微动开关,果然空调就正常了
但现在这块板什么显示都没有了(之前也只有电源灯还亮,其他的灯和温度显示都不亮),估计这块板也是有问题。网上买了块显示板,到货后换上再试。

网友:
还是问修这牌子空调的吧,他们一看便知。

网友:
查查是不是室外机电容的问题,看起来好像就是室外机启动不了的故障啊

网友:
是不是受潮了,

网友:
有一天正常, 基本就是内机电路板(定频)

网友A:
把应急开关剪掉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应急开关剪掉试试

支 持  !支 持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 持  !支 持  !

您的意思是那个微动开关坏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那个微动开关坏了吗?

不是坏了,是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坏了,是漏电。

这是最常见的毛病,有的会在待机时自动开,自动关,烦人

楼主:
好的,有空我就拆了它试试,谢谢各位!

楼主:
拆下显示板

焊下微动开关

新的显示板到货了。装上后空调恢复正常

网友:
确神奇,这开关漏电造成这么奇怪的现象

网友:
轻触开关,不是微动开,鼠标上的才叫微动开关

网友:
神坛内大神真多,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