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低放电路的疑问

楼主(2018-07-29):
该电路静态总电流居然高达180mA。R9断开,然后把BG4\BG5\BG6\D拆下,只接入推动级测电流,BG4电流1.3mA,接回D电流1.8mA,接入其中一臂,BG5或BG6,总电流又高达180mA。可拆下时用万用表测量这两个管(都是ss8050)都是好的。怎么回事呢?难道是管子软击穿?

楼主:
重新发个图,二极管部分挡住了

网友:
下面那个二极管检查了没有?是不是击穿了。

网友A:
D损坏,压降升高过多,导致推挽管电流过高,更换4148后,检查推挽管电流并调整R8使电流为5~8mA即可。。

网友B:
原来有个帖子,最后结论是电池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损坏,压降升高过多,导致推挽管电流过高,更换4148后,检查推挽管电流并调整R8使电流为5~8mA即可。。

二极管换过了,还是不行。还有个现象,接上一臂后量二极管对地电压,居然为负,大概 —0.2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有个帖子,最后结论是电池接反了

您说的那个帖子昨天我在【存档1,280多页】里看到了。应该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似曾相似,考试题?

网友C:
8050的正向压降比较低,明显低于4148的正向压降。
建议用基极与集电极短路的8050替代4148。

楼主:
引用 网友C:
8050的正向压降比较低,明显低于4148的正向压降。
建议用基极与集电极短路的8050替代4148。

感谢您的回复,试试这个方法。

网友:
检查这种电路电流大,只需把下偏置电阻或D用线短路来判断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二极管换过了,还是不行。还有个现象,接上一臂后量二极管对地电压,居然为负,大概 —0.2V左右。

音量关死;断开B5输入变压器初级一头,看看是否仍为负值?电流多少?

单独测量推挽管每一只,看看电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音量关死;断开B5输入变压器初级一头,看看是否仍为负值?电流多少?

单独测量推挽管每一只,看看电流 ...

图中打叉×测电流的部位已经断开,测二极管仍为负值。电流还是如前。单独一只管电流没测。

网友:
推动级自激?

楼主:
推动级变压器初级已经断开了。另外,在BG4\BG5\BG6都拆下后,我只接回推挽的任一只管,电流也是180mA。管子会是软击穿??而且2只?

网友:
拿掉C9,C10,用其中一只并联在输入变压器的初级两端试一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二极管换过了,还是不行。还有个现象,接上一臂后量二极管对地电压,居然为负,大概 —0.2V左右。

哈哈,极大的可能是自激了。

自激的状态下,三极管的基极就可能变成负压。

自激电流大。你用示波器看一下,就清清楚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中打叉×测电流的部位已经断开,测二极管仍为负值。电流还是如前。单独一只管电流没测。

IN4148接反了;电源接反了;

网友:
检查一下是不是三极管的管脚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极大的可能是自激了。

自激的状态下,三极管的基极就可能变成负压。

开始想过自激的可能,可是后来只接一臂的时候,想到电路与原来相比已经在结构上不同了,而且只有这一级再供电,前边的都断开了,不应该再自激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始想过自激的可能,可是后来只接一臂的时候,想到电路与原来相比已经在结构上不同了,而且只有这一级再 ...

那就说不过去了,

排除两只管子都是坏的,

那就只有:管子的极性接错了,比如基极和集电极接反了。

网友:
首先,这个问题以前有吗?如果没有,出故障之前动了什么?怀疑管子问题可以换两只试试。

网友:
越来越感觉回到了原来的帖子

网友:
输出变压器初次级短路,或是8550当成8050了

网友:
以下可能:
1.管子错,npn那成pnp了。
2.有人修过,将末级电源倒换了。

网友:
有180毫安,这是好事,顺藤摸瓜,查出180毫安是走那根藤的就能找出故障所在。

网友:
把BC消振电容取消,或者调整静态电流时把输入变压器的次级都短接试试,可能震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动级变压器初级已经断开了。另外,在BG4\BG5\BG6都拆下后,我只接回推挽的任一只管,电流也是180mA。管 ...

跟BG4无关,或者BG5、BG6用错接错,或者R5、D接错,或者相关的铜箔有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