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AP9M

楼主(2018-07-29):
以前真的接触检波二极管就是2AP9J是最多的。也有2AP10。但是唯独真的没有接触过2AP9M这种型号!不知可否理解成为2AP9的民用品等级M呢?初步测量指标也还可以!

网友A:
测量电阻时禁止用人体接触测试棒。测试方法就不对。

网友B:
x1欧档位电流有多大?用来测量检波管合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x1欧档位电流有多大?用来测量检波管合适吗?

47表1欧姆档的满档电流约100毫安。2AP9主要用于收音机等的检波,工作电流不超过1毫安,所以没有必要用1欧姆档来测量,一般用100或1K档测量就行了。

网友:
M和J不一定代表军和民,再者军字还分军级与军用,多数锗管的J字是指经过了100度贮存、高低温循环和跌落冲击检验,不特指性能参数

国产检波管的参数已较难收集,具体极限参数可以参考一下国外同类产品,工作频率和额定电流相似的管子是大同小异的,曲线也可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电阻时禁止用人体接触测试棒。测试方法就不对。

俺也这么认为的。矿坛就需要这样做----有错必指。 希望楼主不必介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电阻时禁止用人体接触测试棒。测试方法就不对。

谢谢您说的对!我也清楚当时就是为了照照片一只手拿着二极管和表笔,一只手拿手机照相。实在没辙了。下次做两个小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