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点歌机触摸屏输出板是接点歌机什么类型接口的?

楼主(2018-07-29):
有一个点歌机上的19吋触摸屏,里面有个触屏的接口板在网口里一截网线但没有另外的一个插头,想连到点歌机的PS_232接口该怎样接?

网友A:
这个是串口通讯的,要把网口转换成usb口,电脑安装usb串口通讯的驱动,再安装触摸驱动就可以用了,ktv常用的红外触摸,rs232通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串口通讯的,要把网口转换成usb口,电脑安装usb串口通讯的驱动,再安装触摸驱动就可以用了,ktv常用 ...

谢谢回复,我准备安到点歌机上,你是说把驱动安到点歌机上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准备安到点歌机上,你是说把驱动安到点歌机上么?

我前段时间买的音王KV800s古董机和你—样,因为触摸屏不是原配但是听上家说也是点歌机上用的。之前因为不懂以为都是通用的。触摸屏接口和点歌机接口是一样后来买了一根网线才连上。但是现在问题来了,显示正常但是触摸不了。有人说触摸屏接口因为不带驱动芯片要买个带驱动芯片的连接线才行。现在都不知道买哪个合适。

网友(2022-04-04):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