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寸显示器坏了2根灯管,又不想换管,应该怎么办

楼主(2018-07-29):
到手一台24寸显示器,开机有显示,1秒左右又黑了,经反复试验,确定坏了2根灯管,现在没能力换灯管,我试了用2根管开机瞬间亮度也还可以,准备只用这2根管,怎样才能不保护又稳定的工作,请老师们给与帮助,谢谢

网友A:
所有灯管插口一端引线与公共地之间都接一个功率电阻,这个电阻就是电流取样电阻,拆除不用灯管的这个插口的这个电阻,从其它正常灯管插口这个电阻端引上一根线,意思是给它一个正常电压信号骗过保护系统。记住,不用的灯管端口升压变压器必须拆除否则空载输出电压很高容易打火击穿引发更大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换灯管就是去保护了,24的总共只有两只灯管吧,换难度也不大

是4只灯管,高压板是4灯口的,没换过灯管怕弄坏了屏,请问另外加一块2灯口的高压条怎么样,不知道24寸2灯口的
高压条有没有卖的

网友C:
灯管在两边的话,直接换Led灯条。简单

网友D:
楼主再看看,亮一秒,多数是高压管坏了一个(或开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灯管插口一端引线与公共地之间都接一个功率电阻,这个电阻就是电流取样电阻,拆除不用灯管的这个插口的 ...

老师好,请看一下图片,没发现您说的那个电阻,,单独插下面的2根灯管开机一闪即灭,单独插上面的2根灯管开机亮一秒即灭,调换接口也这样,全部插上开机也是一闪即灭,判断下面的2根灯管坏了,请指导怎么做,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再看看,亮一秒,多数是高压管坏了一个(或开焊)

单独插下面的2根灯管开机一闪即灭,单独插上面的2根灯管开机亮一秒即灭,调换接口也这样,全部插上开机也是一闪即灭,判断下面的2根灯管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独插下面的2根灯管开机一闪即灭,单独插上面的2根灯管开机亮一秒即灭,调换接口也这样,全部插上开机也 ...

那就放心换灯管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单独插下面的2根灯管开机一闪即灭,单独插上面的2根灯管开机亮一秒即灭,调换接口也这样,全部插上开机也 ...

4根同时坏?

灯管电源是二组吧?

如果你用其它灯管电源点过灯管,才能说明,

我个人看看,还是灯管电源可能性大。

东西不在我手上,我是瞎猜的,你可以仔细查查。

网友:
你的高压管好像不是普通三极管,大概就是二个一样的8脚芯片,你可对比测试,一般坏一个就是亮一秒。

楼主:
引用 网友D:
4根同时坏?

灯管电源是二组吧?

嗯,也用其他电源测试过了,情况与本机电源测试一样,证明是下面2根灯管出问题了,没换过灯管,怕换不好把屏弄坏了,想找个2灯高压条试试,或者在原板上改动只用2灯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也用其他电源测试过了,情况与本机电源测试一样,证明是下面2根灯管出问题了,没换过灯管,怕换不好 ...

谢谢信息共享

那就安心换灯管,已是坏了,正规是换屏(不合算), 第三方是换灯管,给他们练手不如自己练

屏玻璃与软排连接处要小心,其它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4根同时坏?

灯管电源是二组吧?

上下2组灯管应该是各自并联的,调换插口测试,下面的插口用上面的灯管也能亮1秒,上面的插口用下面的灯管也是一闪即灭,应该不是高压板的问题,是下面的一组灯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亮灯管就没坏

我二的经验是灯管OK

但楼主换了其它灯管电源试了。

看来我又学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灯管在两边的话,直接换Led灯条。简单

灯管是在上下2边的,换LED灯条,那驱动是不是也要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灯管是在上下2边的,换LED灯条,那驱动是不是也要换

TB买灯管,简单
LED要加恒流,原来不能用。

主要的是LED的色温你能搞定吗?色彩和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修过两个同型号三星19寸的,故障也是开机亮一下(仅能看一眼画面)就灭,换电源板即可。

正好还有台25寸坏屏的显示器,回去换电源板再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灯管是在上下2边的,换LED灯条,那驱动是不是也要换

曾经碰到与你一样的故障。4灯头的试图用两灯(电路去保护)将就使用貌似不行,换CCFL灯管(小心点很好换)后故障排除。

补充内容 (2018-7-30 13:45):
http://www.jdwx.info/thread-409275-1-1.html

网友G:
一般电源输出端电解坏的最多,一般都表现为鼓包。如果没有鼓用esr表验证一下,不鼓而坏这种情况比较少。一般是25V1000uF、25V470uF。
然后高压电路,用高压板带灯管验证一下。
如果确认是灯管,“正规”做法是拆屏,有风险,我曾弄破过,赔了人家300元。歪的方法是把灯管两端如果是铁皮档着的话,把铁皮掰开或锯开口子再掰开,把塑料烫掉,把固定灯管的硅胶挑烂,即可把线焊开,把灯管抽出。有的是灯管一头断线,重焊即可,有的是灯管一头断裂,都是在高电压(粗线)这端,所以先拆开这端,如果是这种情况另一端就用不着拆了。然后焊好灯管后涂704胶固定和绝缘,胶要把焊口的金属部分完全覆盖住,两灯管保持一定距离以保证绝缘。这种方法比较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电源输出端电解坏的最多,一般都表现为鼓包。如果没有鼓用esr表验证一下,不鼓而坏这种情况比较少。一 ...

谢谢您了,电源板上的电容都换过了,还是不行,想去保护网上又查不到那个集成块型号,无法操作,看来只有尝试着换管了,就是24寸屏弄坏了怪可惜的,没拆过液晶屏

网友(2018-10-07):
拿去电脑维修哪里给你检测一下看什么问题,如果真是灯管坏了让帮忙一换,也就百十块钱,自己折腾坏了就全白费了,而且你说灯管会亮一下,不一定是灯管坏了,也有可能是显示器输入信号有问题,开机一下检测不到有信号输入就自动待机了,我前段时间也去修了一台dell24寸的显示器,屏幕突然不亮了,拆开一看7根U型灯管,相当于直的14根,最后送去检测发现是高压板烧保险,一个电容击穿造成的,

网友:
网购二套合适的LED及驱动板。直接断开高压电源输入,在输入处接入驱动板即可。换灯比较考验耐心和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