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翻修一个震亚501表,求凑点资料

楼主(2018-07-30):
收到“宇航2007”先生赠送的一台震亚501表,够破,但是除外壳之外,目前只发现缺了一个接线柱螺丝,这个可以照葫芦画瓢加工出来。
电路部分线绕电子阻霉烂的严重,暂时没有测试。吗、表头,固定螺丝处断裂处,也可以修复,没有大碍。最要命的是动圈断路了,考虑到,mf10都能绕出来,这个大老粗,应该是搞得好的,所以决定翻修。翻修的目的不是使用,只是为了让他活过来,误差不要太离谱,当个摆设也不错。

困难有这几个:

1、表头线圈只有基本参数,且仅参考震华501得知,200uA 600欧,线径测得是0.023mm。别的参数未知,最重要的问题线要绕几匝,不知,会计算或是有资料的朋友请告知,感谢;
2、康铜丝手上根本没有,更不要说目测有多种规格,修复线绕电阻可能无望;
3、电路图没有,只有震华501的图,虽然震华就是震亚,表貌似就是一样的,貌似,知道的朋友帮忙证实一下;
4、暂时没有想到,估计问题不少。
看图说话:
原样图
拆成一堆
电路部分
面板
表头
刻度盘显示,此表家中排行,老442079,1958年7月生表,正好60岁。

补充内容 (2018-7-31 23:19):

拉出一段新线.再反复量了,线带皮是0.03-0.032之间。

补充内容 (2018-8-5 22:45):
十八楼更新
四十三楼更新

补充内容 (2018-9-8 18:48):
59楼继续更新!

补充内容 (2018-9-29 14:48):
63楼更新

楼主(2018-09-29):
继续
看图说话:
由于加粗了线,内阻就不够了,自制180欧线绕电阻一只,因为没有漆线,用裸线间绕。康铜丝,后期浸蜡处理后阻值不会跑偏。

重新调整磁路,调满偏电流为标定值150ua,磁性很给力。60年了,失磁很少,顺利调到预定值。

对霉烂的线绕排阻进行了代换,应为没有漆包康铜丝无法重绕,用金属膜电阻替换了,用并联法得到阻值,以增加功率容量。保留了原来的骨架,防止以后想要重绕没地方绕。

修复了断路的电阻档12欧的分流电阻,其中替换了一小段电阻丝,然后封漆。

接上电池,并对接头封漆。
暂时“装好”准备测试校准。

电流3ma档位测试

满偏
半偏
其他档位

市电测量:

电阻测量

至此电路部分调修完毕。

推荐使用安卓手机版的everycircuit软件,有汉化版,对于简单电路的推演非常方便直观。

请看图:
这个表的电流档推演:

上传方便大家: 电路模拟器 中文版.part01.rar (740 KB, 下载次数: 184) 电路模拟器 中文版.part02.rar (740 KB, 下载次数: 181) 电路模拟器 中文版.part03.rar (740 KB, 下载次数: 177) 电路模拟器 中文版.part04.rar (740 KB, 下载次数: 184) 电路模拟器 中文版.part05.rar (740 KB, 下载次数: 185) 电路模拟器 中文版.part06.rar (740 KB, 下载次数: 179) 电路模拟器 中文版.part07.rar (740 KB, 下载次数: 190) 电路模拟器

楼主:
修复继续!
看图说话:
一大卷线,0.04的,比原来的0.03大一号。减低绕制难度,只要放得下内阻以后可以调整,最后差一点放不下,好险

实际测得0.045,出来后线圈体积大的不是一点点。

简易绕线机,数圈计数 才800圈,小意思。

放大看,欢迎仿制。

绕完收工,刷虫胶数遍,等干……一夜

组装好,过程就不说了,参看前辈们的帖子吧!中间的小瓶子是油。
任何活动的轴承都应该使用润滑剂,但不是所有润滑剂都可以用于万用表轴承,只用一点点,要少,9010更好

顺便调整了波段开关方向

装配起来的样子,

测试表头内阻

测试满偏电流

最后粘接外壳

待续

网友(2018-07-30):
这要是能修好!在翻新一下真有纪念意义了!

网友:
很不错,值得妙手.....................

网友A:
知道线径和总阻值,查查线径表上该线径千米阻值,换算出该表动圈线长,再除以动圈周长,大概的匝数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
古董修复工程,值得期待。

网友:
这个工程量不小,还要搞表头动圈

网友B:
感慨一下,涂着红漆圆润饱满的焊点真漂亮。那时候“真舍得’用焊锡呀。有一块上四公司的500表,估计90年以后的,开关焊点只能用“惨不忍睹”形容。能反映出一种做事的态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慨一下,涂着红漆圆润饱满的焊点真漂亮。那时候“真舍得’用焊锡呀。有一块上四公司的500表,估计90年以 ...

也不全是,那时候整体物料的质量和加工技术都很低,企业没有竟争竟识,研发停滞,大多工厂只案图生产,根本没有好产品。至于今天市场化竟劣,压缩成本也正是当年计划经济的副产,没有规则的市场也出不来好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线径和总阻值,查查线径表上该线径千米阻值,换算出该表动圈线长,再除以动圈周长,大概的匝数就可以知 ...

这样算个大概,感量不准了,后期就更难调准了,所以匝数是关键,线径可以粗点,还能调回来,感量就不行了,总不能绕好了,上头头测电流吧,没有操作性

网友C:
灵敏度400微安,线径0,05毫米,内阻200欧姆   圈数350匝。不知对不。还有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灵敏度400微安,线径0,05毫米,内阻200欧姆   圈数350匝。不知对不。还有两个。

不清楚,尚收集资料中

网友:
线径用千分尺测一下直径。

楼主:
拉出一段新线.再反复量了,线带皮是0.03-0.032之间。之前的数据不准确了

网友C:
震亚表头参数2   灵敏度150微安     线径0,03毫米   内阻725欧姆      圈数600匝 , 不知是否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震亚表头参数2   灵敏度150微安     线径0,03毫米   内阻725欧姆      圈数600匝 , 不知是否有帮助。

感谢,值得叁考,可以用周边原件计算一下,也许可行。但目前看可能最原始的方法最有效,就是边拆边数来确定。不过目前我还在反复找断点,希望尽量不动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