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上海144线圈接线

楼主(2018-07-30):
收了一台上海144电子管机,昨天收到后发现机芯脏透了,开始打扫,发现两个问题,1、通电后直接亮灯了,正常开启的方式我的理解,是不是应该插电之后不通电,按中短波或者拾音的琴键才会通电吧?第一次用这个机器,不太懂,如果不正常,是否是琴键触点短路了?我还没来得及清理琴键。2、清理过程中发现度盘后左起第一个线圈线柱上方和左侧一脚各一个细铜丝的断点,但是右侧只有一根细铜丝的断点对应,另一个断点不知接哪里的,望坛中老师指教,感激不尽,下面我附上拍的几张照片,机芯很脏还没来得及彻底清理,请勿见笑。

上面两个箭头为断点,一个在线圈柱,一个在它左侧的接线柱,下方箭头为连接到右侧的接线柱。

上面两个箭头为断点,一个在线圈柱,一个在它左侧的接线柱,下方箭头为连接到右侧的接线柱。

楼主:
我觉得喜欢收集这些老机的朋友,都有点考古情节,每次打理收来的老机,都感觉是在打理出土文物,但依然乐此不疲。

网友A:
接通电源,开关,灯,胆都亮。琴键是选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通电源,开关,灯,胆都亮。琴键是选择的。

也就是说插上电源线,不按下任何琴键,所有灯亮(包括电子管)是正常状态?谢谢老师

网友A:
但开关打开哦,你理解。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开关打开哦,你理解。k!

开关?我第一次捣鼓这款收音机,小白一个,您说的开关是类似红灯711那种带开关的音量电位器吗?但是我看这台调音量的电位器不带开关功能啊,一共两个旋钮,左边调音量大小,右边调幅,难道还有个单独的开关吗?望科普,谢谢老师

网友B:
这图您能明白:
祝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图您能明白:
祝好!

还是一头雾水,请问下,您发的这张图收音机的状态,如果按下”关-OFF”琴键,灯还会亮吗?不应该是,按下拾音或者中短波的琴键,电子管以及照明灯亮,然后按下关的琴键全部熄灭才正常吗?否则只要插上电源就亮灯,那岂不是很不合理?给您添麻烦了

网友B:
图片是144的电源开关,只有右边的4个琴键之一按下去,电源才能接通。最左边的键是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是144的电源开关,只有右边的4个琴键之一按下去,电源才能接通。最左边的键是关闭

懂了,谢谢老师

楼主:
今天把断线的线圈用高度酒精擦拭了下,依然没有找到左侧接线柱断点的位置,哪位老师方便拍张第一个线圈的高清接线图,在此现行谢过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一头雾水,请问下,您发的这张图收音机的状态,如果按下”关-OFF”琴键,灯还会亮吗?不应该是,按下 ...

“关-OFF”琴键是关闭电源的开关,按下这个琴键是关闭收音机的电源,收音机应该没有电。其他的琴键按下就是接通电源。如果你的这台鸡鸡不按其他琴键灯就亮,这说明上家已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OFF”琴键是关闭电源的开关,按下这个琴键是关闭收音机的电源,收音机应该没有电。其他的琴键按下就 ...

感谢老师的回复,昨天仔细研究了下,原来是“关--OFF”键没有按到底,导致电源开关键没有完全关闭,用力按下关机键就OK了,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短波线圈两个断点,昨天焊接上一根,还有另外一根没有找到对应的断点。现在开启收音机,中波没台,短波1没台,短波2可以收到几个台,但是伴随着很尖锐的唧唧声,隐约听到广播声,无法正常收听。仔细查看,没有发现其他问题,波段开关仔细查看,状态很好没有发现锈点。还是怀疑那个细铜丝线圈的接线有问题。继续求助坛中大神给予指导。这台收音机有我最钟爱的琴键设计,并且两个短波波段,关键的是还有可旋转的磁棒天线,想着把它打理好,跟另外一台海燕241晶体管收音机,作为永久收藏的国产珍品。

网友B:
给你个示意,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个示意,供参考:

谢谢老师,感谢您的回复

楼主:
都是接电容吗

楼主:
谢谢您的示意图,可是貌似我收音机的线圈为什么原有的接线跟您的示意图都不甚相符?

楼主:
原机电容一侧的接线柱貌似只有一个是与线圈相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个示意,供参考:

再次感谢您,对于一个再努力也看不懂电路图的我而言,这是雪中送炭,感谢您的无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个示意,供参考:

老师你好,左侧的手绘图是震荡线圈的示意图吗?但是毛事跟我现在收音机原有未动的两根接线位置不甚相符,左侧电容两个线柱貌似只有一个是有铜丝断点。不知是否原有机芯本身已经被改动过了,但是看机芯焊点又好像没有被重新焊接的痕迹。

楼主:
老师,根据您一开始发的手绘示意图,我重新标了一下,请帮我确认下是否正确,谢谢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根据您一开始发的手绘示意图,我重新标了一下,请帮我确认下是否正确,谢谢您

请不要叫我老师,我只是一个爱好者,坛友大家互相交流,矿坛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我的解读只供参考。祝好!

楼主:
收到该收音机时,只有两根接线是完整接好的,看到线圈一个断点,两侧接线柱各一个断点。如下图所示

楼主:
看来2/3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