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哪里能买到电子管收音机套件呢

楼主(2018-07-30):
听说胆管收音机音质好。  一直想买一台旧的 或者DIY套件  但无缘得见。

另外 有没有用电池就能供电的电子管收音机呢?  本人胆子小 加220V电压 总怕不安全

主要是还是问问大家有没有见过DIY套件

谢谢!!!

网友A:
没听过说收音机音质好,也没有卖套件的,咸鱼收个二手的玩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听过说收音机音质好,也没有卖套件的,咸鱼收个二手的玩玩吧

谢谢!

一直都是在矿坛和闲鱼买卖老锗管机  对这类机器的行情比较了解

电子管的从来没接触过  不了解行情

网友:
电子管收音机现在没有卖套件的。但有二手胆收音机的机心出售(坛内有)。我也有几台机心,如想玩可从微信联系。13852072452

网友B:
我目前有出套件的打算,前提是你得具备组装外差收音机的能力,当然也想过出再生式的套件,套件这个东西主要还是基于有一定基础的人,尤其是外差机需要具备基本的知识,例如工作原理如何统调,电子管收音机的好处是组装的时候免得调节偏流了。当然,也会搭配出电池式电子管电源套件,利用12V电池组,包括干电池,铅酸,锂电等12V电源均可以,经过逆变升降压到1.2V甲电-60V乙电,这个我是实测过的,60V这一电压相对安全,再说小型逆变器高压输出能力设计为20毫安左右,再大电压就明显降低,而一般漏电保护器的动作电流为30毫安。其次是60V直流电只要不是手上沾了浓盐水,触摸并没有感觉。。
说到音质这个问题见仁见智,很多人说电子管音质好,反正我主观上感觉不出来,只能是说差不多,可能做出相同指标的机器来电子管机器用的零件很少,这就客观上造成了一种电子管音质好的印象,可是晶体管电路的优势是不怕复杂。。
电子管用于接收信号也仅仅是在调幅场合有利,其一是电子管有专门的遥截止管,动态很大,通常不会产生阻塞干扰等问题,第二是电子管属于高压小电流高内阻器件,只要做好了屏蔽,避免干扰进入高频线路,本身的热噪声还是挺小的。。这让电子管收音机在无台的地方显得比较清静,有台的地方信噪比容易做好一些,仅此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目前有出套件的打算,前提是你得具备组装外差收音机的能力,当然也想过出再生式的套件,套件这个东西主要 ...

很是期待直流兄弟出电池五管机套件,等待佳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很是期待直流兄弟出电池五管机套件,等待佳音!

现在主要是解决PCB和金属底盘部分的问题,拟采用CAD图纸加激光切割,让大家能像模型拼装一样完成钳工钣金部分。。全面参与到动手制作当中。单一个PCB焊接没壳子啥的也木有意思,再一个想的是通用平台设计,最后尽可能的缩小一下当前收音机的体积,高度减少5毫米,长度减少25毫米。

网友:
建议组装电子管功放,使用唱歌明显大于收音机。而且现在市区干扰大,调幅中波和短波噪音太大已无收听价值。

网友:
论坛里有好几个朋友在卖fm和直流套件,淘宝上也有好几个卖am套件的,广西还有工厂卖套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主要是解决PCB和金属底盘部分的问题,拟采用CAD图纸加激光切割,让大家能像模型拼装一样完成钳工钣 ...

嗯,思路不错,减小了新手制作难度,对一般DIY来说有很大的难度也是在机壳部分。减小收音机尺寸也增加了便携性,希望尽早看到你的样品。

网友:
电子管晶体管的倒是无所谓,我想的是有一款灵敏度和选择性俱佳,用空气四联分立件组装的调频调幅立体声四波段收音机(成品板也行)

网友:
现在用市电的电子管收音机AM接收环境恶劣,噪声严重。所谓电子管收音机音质好是对比早期晶体管收音机喇叭小功率低而言。

要听好音质,用电子管收FM吧,可联系坛内电子管FM高手,以前有套件。
楼上【直流电子管】做的AM机器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目前有出套件的打算,前提是你得具备组装外差收音机的能力,当然也想过出再生式的套件,套件这个东西主要 ...

有出套件一定会购买几套,尽快出吧,爱好者都在等。

网友:
买个旧货拆了再装

网友:
买几个旧的,拆了重新拼,价格也不高,闲鱼上有,坛内也有

网友:
宝尔真买过。

网友:
我还有一个套件,没有电路基础,电路部分组装完成,电源部分不会搞,还在等待学习ing

网友:
建议楼主先买台品相好的整机玩玩再说吧。。。。

网友:
建议你还是买台二手机芯认真看看装配及工艺,既使有套件,还要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一定的动手能力,否则很难下手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现在主要是解决PCB和金属底盘部分的问题,拟采用CAD图纸加激光切割,让大家能像模型拼装一样完成钳工钣 ...

老师如果有意出套件,我可以提供机箱及结构件的加工,表面处理(铁件镀锌、铝件氧化、喷漆、烤漆等),让大家省去机箱、机架的加工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师如果有意出套件,我可以提供机箱及结构件的加工,表面处理(铁件镀锌、铝件氧化、喷漆、烤漆等),让大 ...

机箱亚克力粘接的,自己画了几套CAD图纸,您有亚克力并且能激光切割那是极好,目前我就是在某宝的店里批量定制的,以后可以找您合作,至于铝板部分现在也是想激光切割,切出来以后,弯折处切一些孔或者线便于像组装模型一样用简易工具弯折,至于需不需要阳极氧化没想好,我要是批量定制电源壳子厂家说可以给做氧化。。当然具体技术上免不了要咨询您这种内行,倒时候不但出收音机套件,还出利用逆变器和锂电池做电源的功率放大器套件,当然也会出整机。

网友:
我有成品,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一直都想做一台胆收音头,无奈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人做了,找点零件都困难

网友:
本坛汤老师的FM立体声收音机挺好,可以联系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