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电容居然不能用于滤波

楼主(2018-07-31):
准备用1F/5.5V*2串联电容接入6V整流后电路做滤波,居然不可以,带负载能力很差,难道是内阻大的原因?

网友:
不要以为大家是电容就觉得性能都一样,    这类法拉电容是给一些电子设备做时间保存用的  内阻比普通电容大很多,  用在滤波肯定不行了。

网友A(2022-04-29):
可以自己做一个电容,农用薄膜两卷各309米长,有.5米宽,锡箔纸一卷。卷紧后焊上引线,耐压值1000伏,容量大约4500000法拉,注意不是微法。。

网友(2018-07-31):
先看看电容的体积吧。通常小体积的法拉级电容是作为应急电池来使用的,充放电电流都不大,也就是说内阻高,做滤波用吸收纹波的效果并不好。

网友:
扁片状的法拉电容内阻很大,几十欧姆量级,只能小电流工作。细高圆柱型的有很多低内阻的,能到几十毫欧级别。

网友:
缺点:和铝电解电容器相比,它内阻较大,因而不可以用于交流电路。滤波是滤出脉动直流中的交流成分。

网友:
这是一个蓄能电容,不适合做滤波,滤波电容要工作在频繁充放电状态,有很多材料的电容,是对此有限制的。比如钽电容就不能有太高纹波的电路中应用。

网友:
没接触过法拉电容,还真不知道啊!学习了!

网友:
有图片吗?见识一下

网友:
可以认为法拉电容在充放电上介于电容和化学电池之间

网友:
启动用铅酸电池滤波效果较好

网友:
法拉电容要是用于电源滤波,每法拉的引脚截面积至少需要4平方——您觉得有可能吗?

网友(2022-04-29):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己做一个电容,农用薄膜两卷各309米长,有.5米宽,锡箔纸一卷。卷紧后焊上引线,耐压值1000伏,容量 ...

不泡液容易击穿吧,这1kv耐压如何得来的?

网友:
以前八九十年代电调谐收音头里面都有存台的法拉电容,寿命很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