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禄克17B求助

楼主(2018-07-31):
一个17B,现在打到温度档,不是显示000,显示2900,并且不断增大,直至显示OL。插不插温度探头都是那样,是U4,U5,U6哪个有问题呢还是怎么的

楼主:
今天下载了电路图,根据图纸跑了线路。发现是u6 lt1097的6脚和9721的10脚间的线断了,飞线连好后问题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高手,电路图哪里可以下载,我也有一块表想自己捣鼓下。

网上很多的,一搜就可以搜出来的。

网友B:
问下楼主,温度档下,没有插探头的,如果有数字显示,乱跳,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功能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下楼主,温度档下,没有插探头的,如果有数字显示,乱跳,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功能是坏的?

不是,乱跳不一定说是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乱跳不一定说是坏的。

明白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高手,电路图哪里可以下载,我也有一块表想自己捣鼓下。

福禄克17B电路图

网友(2018-09-16):
引用 网友C:
福禄克17B电路图

正好再找这货的图,谢谢分享了。

网友(2018-12-02):
我的交直流正常,电阻档基本无用,因轻度漏液

网友:
电池漏液是杀手

网友:
目前有15/17不开机,44/48脚有3v…晶振万用表无法测准确,两胆电容电压也不同,如果芯片挂了,有啥办法飞线亮屏开机

网友:
可以打福禄克客服解决。

网友D(2019-01-02):
引用 楼主:
今天下载了电路图,根据图纸跑了线路。发现是u6 lt1097的6脚和9721的10脚间的线断了,飞线连好后问题解决。

朋友好!电路图能否共享一下!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朋友好!电路图能否共享一下!谢谢了!

福禄克17B电路图在8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