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自己 修过空调吗,内机滴水了

楼主(2018-07-31):
原来机器很吵,几年这样了,发现风机叶片左右会动,因不知结构也没去修。结果前此天发现叶片右边有螺丝松了,所以把很响修好了,结果却漏水了。

可能是我把内机拍打和移动过的原因。现在还好怕内机掉下来。内机好象固定在一个铁板上

网友:
排水管堵住或内机排水端位置过高导致流水不畅。

网友:
也有可能排水管老化在维修过程中破裂或接头脱落都可能滴水

网友:
楼上两位都说明白了,重点排查排水管,我也碰到类似情况,就是内机位置不水平导致

网友:
是不是很长时间没清理室内机内尘土了?尘土多了会堵塞排水管道造成滴水。

网友:
我的也是偶尔会滴一会,几分钟吧

网友:
在出水管口使劲吹一下,不行的话把内机稍微动动,使出水管这边稍微低一点

网友:
我昨天刚把我的空调滴水解决了,拆开室内机壳子,找到排水孔,空压机开到自动跳的时候用吹气枪伸到排水管口,猛吹几下就ok了,

网友:
查看接水槽排水口尽量低一点,不要让它里边积很多水。

网友:
就在前几天室内机漏水了,我是在出水口反向向里猛地吹几口气,就好了。

网友:
还要…蒸发器清洗…………

网友:
漏水看似简单,处理却辣手

网友:
就是排水管堵了,导致水不往外流就往回走咯!用气枪吹通就可以了!很简单的!!看人修几十次了!都是这样!!

网友:
内机位置不水平导致。把内机出水口偏低有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