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美的KYT-30-L1风扇停转故障

楼主(2018-07-31):
一台美的风扇已经用了将近10年,近来风力减小,还窃喜睡觉用更舒服。哪知一日开机竟发现停转了,这炎炎夏日如何是好?
拆机检查发现两个问题:
(1)一黑色CBB电容容量减少(原来标注1.2uF,现在0.4uF),不知是否是其导致风力减少的原因?
(2)根据机器背部电路图用万用表检查,发现风扇电机内一标注为“温控器”的元件断路,是否为温度保险管?不敢拆装电机怕自己水平不够影响风扇指标,能否短路该部件使用?
体会:当时风扇表现异常转速时应当及时检查问题,不然故障扩大得不偿失。另外TM上买了新的CBB电容,虽然容量达到1.2uF但看起来比较单薄,且字迹模糊,这优质元件有时还真不知道去哪里买。

网友A:
温控器断路,说明电机过热保护了,这样更不能短路使用,万一电机着火就麻烦大了。
手转下电机看看力度,该加油加油,该报废就报废吧。

网友B:
启动运行电容容量过分减小,导致电机超温烧毁温度保险丝。
假如电机出线是这样的,可以很方便改内置保险丝为外置,否则要拆电机从线圈查起,记得保险丝串在黑线与线圈中。

网友C:
就是电容容量下降惹的祸,电容容量小了,电机转不快,线圈会发热严重,然后接着就把温度保险烧坏了。
修复的话主要就是换上原规格电容,温度保险有条件也换上,没条件的,如果对新换的电容有信心就直接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控器断路,说明电机过热保护了,这样更不能短路使用,万一电机着火就麻烦大了。
手转下电机看看力度,该 ...

谢谢!电机用手转动还是比较滑顺的,所以不敢自己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启动运行电容容量过分减小,导致电机超温烧毁温度保险丝。
假如电机出线是这样的,可以很方便改内置保险丝 ...

您这图片第二张是不是直接跨过了保险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电容容量下降惹的祸,电容容量小了,电机转不快,线圈会发热严重,然后接着就把温度保险烧坏了。
修复 ...

好的!所以这个电容质量很关键啊,新买的电容看外观感觉不太有信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这图片第二张是不是直接跨过了保险丝?

实际在电机外壳固定了一个外置100度温度保险丝,原来好像是130度。

楼主:
好办法,学习了!您这好像是落地扇吧,空间大改装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办法,学习了!您这好像是落地扇吧,空间大改装方便。

美的壁扇,电机与鸿运扇差不多。你这个电机估计要分解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电机用手转动还是比较滑顺的,所以不敢自己拆开。

那就换启动电容,温度保险丝短路后工作一段时间后摸下电机看看烫不?
最后温度保险丝还是装上吧,安全第一。

楼主:
用导线将零线直接接到电容一端(既相当于短路温度保险),开机风扇又呼呼工作了,转速感觉正常。接下来运行一段时间看看电机是否发热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电容容量下降惹的祸,电容容量小了,电机转不快,线圈会发热严重,然后接着就把温度保险烧坏了。
修复 ...

我是前段时间买了一个只有电机、电容和塑料叶片的风扇。通电不到5分钟电机就发热严重。我把原来的1uf电容换成1.5uf,风扇电机仍然发热严重。

网友:
我一台美的电扇也不动了,温度保险丝没烧断,马达却有气味了,拆开看是前面的轴承咬死了。想网上买个电机试试,一看有5线、6线、7线之分。5线是不加温度保险丝,7线有两根线是温度保险丝,6线不知是什么,说是有两线专门接电容,一根接公共端,另外三根调速。估计公共端在绕组内还是有温度保险丝,不过已经和一根电容线连接。

楼主:
TB上购买了10只包邮的130°温度保险,用一只替换原来的断路保险管,风扇已能正常使用。本次修理是拆开电机替换的,发现其实拆装电机没有那么高的装配技术要求,因为四个固定螺丝孔都有定位装置,而且电机轴瓦好像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转动,达到自适应电机轴的目的。装配好后用手转一下电机,发现比较顺溜,开机试运行一段时间表现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电容容量下降惹的祸,电容容量小了,电机转不快,线圈会发热严重,然后接着就把温度保险烧坏了。
修复 ...

正解,我也这样处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