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40平米房子 路由器的技术问题

楼主(2018-07-31):
   想知道140平米左右的小区楼房 用什么路由器信号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积不是唯一的因素,还要考虑户型和路由器安放位置,一般来说不管用多好的路由器,只要经过两堵墙信号都会 ...

中断器,要不要手动切换信号?

网友:
网件6300就可以了绝对覆盖的

网友:
我家以前用的R6300,建筑面积144平。路由器放在一个房子比较接近中心的位置,穿墙一次以后,信号一般,但是可供手机之类使用。如果穿墙两次,比如远处到了厨房和厕所,就很难上网。最后解决办法是在背靠厨房的客厅里,多增设了一个小无线中继。这样才够用。
目前个人感觉,网件的路由器信号其实是挺一般的,因为这玩意全是内置天线的,但是好处就是处理器强悍,能应付高带宽传输,比如R6300在5G频率上可以持续以68MB/s的速度传输文件,这样方便共享影音类的数据。再一点就是寿命比较长。大几百买个路由器,也能用个七八年不出故障,并且由于买的时候属于中高端的,一定年数以后他的性能依然还是够用(有可能说是因为宽带发展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器相当于把原来的wifi信号放大,不改变原来AP的帐号和密码,只要有插座能插电就能用,也不需要网线。

只要设置下中继器和路由联接起来就可以了,他只是把WIFI信号扩大了,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尽量做成最多只穿1次墙的状态。差钱或者不懂网络就用中继实现。
不差钱的网络专家可以考虑AC+AP的方案。

网友:
把路由器放在中心位置力争全面覆盖,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来自邻居的外部因素了,同频或者邻频产生的干扰是非常麻烦的,并不是收发功率越大越好。

网友:
电力猫系统(一个主猫和几个转发猫,利用供电线路解决没有预埋网线的问题),应该能解决楼主的问题。

问题是我还没有实践过,半年后搬进新屋,我会实践这个方案,目前是使用网线连接的中继器解决覆盖问题。

网友:
多装几个路由器就OK了
一个主路由,剩下的关掉DHCP,换个网关
网线线路插在LAN口上
当AP用就可以了
WIFI,高频,现在楼上,剪力墙比较多,都是钢筋,信号穿透性不好,
如果功率大了,对人也不好,手机也大不了
电信他们都搞放大器,那东西,家用别用,对人还是有影响的
多路由,这样用,很稳定
我覆盖过整个大楼,比AP省钱

网友:
找到房屋中心,最好是吸在天花板上,我就是这么弄的。网线电源线弄个线槽,连到天花板正中,也挺美观的。用路由器或者吸顶ap都行。不用打钉子,就用免钉胶占住就行。
我自己农村房子几层楼,主路由用好点的,剩下的每层一个路由器当ap。挺好使。

网友B:
随便上咸鱼找个斐讯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上咸鱼找个斐讯就行

哦了,谢谢,我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积不是唯一的因素,还要考虑户型和路由器安放位置,一般来说不管用多好的路由器,只要经过两堵墙信号都会 ...

隔的墙也不少。。。是个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华硕66U 86U 网件8000

谢谢。。。我看看

网友:
六楼说得很好,信号与面积关系不是很大,主要是穿墙有多少,如果各个角落信号强无死角,那要合理布局了。

网友:
找可以桥接的路由器买两个,一个客厅,一个过道

网友D:
我建议AC+AP管理也方便,信号也比较容易覆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建议AC+AP管理也方便,信号也比较容易覆盖

谢谢,已经搞定了!

网友(2018-09-06):
家里别弄功率太大的

网友:
找联通电信的施工队,用美化天线做一个到每个房间的覆盖

网友:
我家140平,用UBNT的AP,路由器是MikroTik

网友:
ubnt一台应该是够了,预算足够的话建议入两台

网友(2018-10-28):
每个房间来个AP面板吧

网友:
网件夜鹰R8500 ,爽爆,可以刷梅林,功能相当的多、

网友:
华为荣耀 Pro

网友:
我家182平米,用的H3C的,信号都好

网友(2018-12-12):
多路由桥接 桥接 桥接,最好就是用桥接,不用更换ip信号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