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算查到9014的噪声系数

楼主(2018-07-31):
9014/9015被标记为低噪音放大管, 虽然厂家不同,工艺都是硅外延平面,估计彼此彼此

很多厂家不写这个参数
KEC的手册上写的清楚,典型值1dB, 最大10dB

同类的有东芝的2SC2712,它的噪声系数也是一样, 1typ,10max

粗略对比2SC2712和KEC的9014,  2者指标很接近,后者指标个别指标还更好,曲线也几乎一样, 除了心理感觉外,现在产的9014应该不差,国产虽然芯片技术不好,也不至于连个三极管都抄不象把,可以放心使用。

网友A:
Rg是什么参数?请教一下。

网友:
注意条件一栏,100Hz以下和10KHz以上就不是这个水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g是什么参数?请教一下。

Rg是不是信号源输出阻抗?

输入阻抗近似=26/0.1*100,还26k欧姆。

是不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g是不是信号源输出阻抗?

输入阻抗近似=26/0.1*100,还26k欧姆。

k欧阿,我看上面是kb. 可能没印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k欧阿,我看上面是kb. 可能没印好

是我PDF浏览器语言包问题, 原文是kΩ,更新后显示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我PDF浏览器语言包问题, 原文是kΩ,更新后显示正常

辛苦了

网友C:
国产的东西会给你惊喜的,天朝风格你懂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产的东西会给你惊喜的,天朝风格你懂得

这次我还是买了些东芝原产的2SC2712-GR和2SA1162-GR各几十个备用,反正也就几分钱1毛钱

网友D:
2sc1815 的噪音更低, 但是纸面上和 9014 差不多。

实在很在意, 就并联使用看看。

一个不够并 10 个。

http://pdf.datasheetcatalog.com/datasheet/toshiba/964.pdf

https://www.futurlec.com/Datasheet/Transistor/S9014.pdf

更讲究的话, 2SC2240 也不错

http://www.ampslab.com/Freewares/2sc2240.pdf

楼主:
引用 网友D:
2sc1815 的噪音更低, 但是纸面上和 9014 差不多。

实在很在意, 就并联使用看看。

东芝版2SC1815没有贴片装, 国产贴片又没标, 如果淘宝上买基本不知道厂家

网友E:
不知楼主做什么用?低频电路的应用场合,噪声系数Fn参考价值没那么大,远不如关心Rbb'指标。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楼主做什么用?低频电路的应用场合,噪声系数Fn参考价值没那么大,远不如关心Rbb'指标。

如果用在音频的前端放大电路噪声这个参数还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
韩国货还是不行,如液晶屏坏的不少,他们的半导体器件质量也不咋地

网友F:
90系列与日本封装管脚不一致,不可代换,除非你不介意难看难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F:
90系列与日本封装管脚不一致,不可代换,除非你不介意难看难安装

贴片的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Rg是不是信号源输出阻抗?

输入阻抗近似=26/0.1*100,还26k欧姆。

百度上查了

”噪声系数密切依赖于信号源的内阻。“

难怪测试条件都标有信号源内阻Rg

网友G:
极其微弱信号的放大需要考虑晶体管的噪声指标,如微伏级的信号放大,对一般的电路影响不大
NF是在指定条件下输出信号的信噪比/输入信号的信噪比,并不是影响放大器噪声的唯一因素,电路形式和使用环境也会影响放大器的噪声指标,总的来说窄带放大器比宽带放大器好,温度低比温度高好。几十年前前辈们可以用锗管做出微伏放大器,我们现在更不必过度担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极其微弱信号的放大需要考虑晶体管的噪声指标,如微伏级的信号放大,对一般的电路影响不大
NF是在指定条件 ...

对呀,就是这句话,一目了然。我翻阅了很多资料,结果越看越糊涂。

uV级别以上,放大,影响很小。

nv级别,可能必须考虑了。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呀,就是这句话,一目了然。我翻阅了很多资料,结果越看越糊涂。

uV级别以上,放大,影响很小。

收音机天线进来的信号有多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收音机天线进来的信号有多大

中波不是1mv、m吗?

短波不是30uv、m吗?

这里用3db和1db的NF的管子应该听不出区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波不是1mv、m吗?

短波不是30uv、m吗?

也许吧,不过如果能用低点的也没不好

不过901x系列国内比较推崇,生产厂家也是国内居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许吧,不过如果能用低点的也没不好

不过901x系列国内比较推崇,生产厂家也是国内居多

嗯,你看卫星接收天线的放大器(锅中间那个),就算按照噪声温度标识的,看来卫星信号很弱吧。

我们在收音机前面增加的一级8018放大电路,噪声变大,我感觉不是噪声系数的问题,应该是天线里面的信号产生了各种调制、信号失真所致。

这也可能是不调谐放大器的通病吧,如果在输入端接入带通滤波器,情况会有明显改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你看卫星接收天线的放大器(锅中间那个),就算按照噪声温度标识的,看来卫星信号很弱吧。

我们在 ...

调频高放用9018增益不够,特征频率还不够高

自己装一个带通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