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帮忙指导一下

楼主(2018-07-31):
各位大师,我在朋友那里捡了一台焊机回来,我想修好它,但是接触焊机不多,很多技术要点不明白,寻求大家指导指导。

电容后面炸掉的元件是什么元件

电容后面炸掉的元件是什么元件

楼主:
图中两个蓝色的元件是什么用途,接在电路什么位置

网友A:
这是个逆变式电焊机,你把问题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逆变式电焊机,你把问题发上来。

感谢关注。
是这样子的,这台焊机上一任维修飞线后,用了一段时间电容板炸掉了一个元件,然后我不知道是什么元件,我想修复它。但是到我手里时整台机子几乎是残得不成样子了,我估计机子被废弃不修恐怕也是基于这个状态吧,感觉没有啥价值了。
机子一月份拿回来的,刚拿回来自己花了半天修复外壳,就没有再做任何改动了,一直忙于公事也没有时间去打理,这个月有点时间又花了一个星期天把外壳修整一下,然后把撞烂的散热器支架补齐,补上了四个脚垫,才把修复提上日程。

无语,使用者一点都不爱惜

无语,使用者一点都不爱惜

唉,撞成这样子

唉,撞成这样子

敲好以后板子延展变形,所以把后面板切下来,开了两道口子释放形变的扭曲力

敲好以后板子延展变形,所以把后面板切下来,开了两道口子释放形变的扭曲力

准备焊接

准备焊接

散热器重新装好,绝缘板原来只有0.2毫米厚,被我统一改成3.5毫米的不知道有什么影响

散热器重新装好,绝缘板原来只有0.2毫米厚,被我统一改成3.5毫米的不知道有什么影响

最近装好的样子

最近装好的样子

网友A:
先吧电源版检查到300v 有没有问题开始,680μ电容两点是不是有30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吧电源版检查到300v 有没有问题开始,

老师,我还是从头向您请教好么。
300v电源从哪里得来的。是不是220V电源进入整流桥后输出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吧电源版检查到300v 有没有问题开始,680μ电容两点是不是有300v.

还有,因为电容板炸掉元件了,我想知道,炸掉的会是什么元件?然后,上电检测要注意些什么?

楼主:
炸掉的不知道是电容还是其他的元件,6个大电容后面这个位置,会不会是压敏电阻?是不是和继电器一起控制300V向后输出的?

楼主:
各位老师班班忙,分析一下该电路。对电路作一个简单的逆向。以前上电子电路课,老走神,现在唯一能记得电子电路课程的就是开篇的那句话了,已知激励求响应,已知响应求激励。诚恳向各位请教了!

网友:
没基础最好别碰强电。

楼主:
现在已知的是炸掉的位置在正常情况下要有300V直流输出,如果检测该处有300V直流,那么是不是能证明前半部的电路工作是正常的呢?整流桥正向阻值单个的好象是400多,四个都差不多,直流输出端那两个是750多,不知道这个状态是不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网上下载一份电路图,各厂家各牌号的原理大同小异。仔细学透。

机器前面板有个型号,马牌逆变先锋 ZX7 400 DV 后面板参数栏 又是另外一个ZX7 315 SV,我原本以为是不是山寨的,但是看了一下面板没有任何改动,内部又没有,完全是原装的状态,另外该机使用环境非常恶劣,但是油漆虽然看起来很薄,防锈工艺却很完整,该电泳的电泳,该静喷的静喷,蹭蹭刮刮摔摔打打都没能彻底摧毁到大体的骨架。在网上我也没有找到该型号的电路图,所以没有任何参考。但是我想记得有位维修牛人说过开关电源大同小异,维修牛人接触的版型比较多,很多都是烂熟于心的。

楼主:
矿坛老师多,希望大家能帮忙诊断诊断,指导指导。

网友C:
看第二图板子应该是220/380双电压焊机,220自动切换倍压整流,供焊机逆变板。要是双电压使用就不要瞎动整流电压切换否则380也倍压电容准爆无疑,单独220家用就去掉电压自动识别及继电器切换,直接倍压整流输出600左右直流(注意滤波电容是串联使用的要不400或450V的电容耐压不够)

网友D:
楼主最好上正面和反面的照片才能大体判断是什么元件且越清晰越好;看板应该是被水泡过,一般先看主要的器件有没有问题,比如主电源,IGBT,肖特基整流管;再看辅助电源,PWM电路,IGBT驱动电路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第二图板子应该是220/380双电压焊机,220自动切换倍压整流,供焊机逆变板。要是双电压使用就不要瞎动整流 ...

感谢老师指导!嗯,知道,我也不想折腾380的。但是我想彻底恢复完整的功能,可否赐教,电容后面炸掉的大概是什么元件,如果能确定说是什么元件就最好了,电路就基本能清晰了。

另外,在焊接输出位置有两个蓝色的并联在一起的元件,一端接地,另一端不知道接在哪里,拿回来就是这个状态,应该是受过碰撞挤压 摔打断掉的。能不能分析说明一下,这个小电路的功能。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最好上正面和反面的照片才能大体判断是什么元件且越清晰越好;看板应该是被水泡过,一般先看主要的器件 ...

感谢老师关注,迟些时候补上照片。板子没有泡过水,但是在楼盘工地使用过,被重压后外壳受损导致一部分尘土飞进去站在上面的。板子后来维修过,前任维修飞线技术有点着急,凌乱,还有几处虚焊, 留有很多助焊剂在板子上,清理时没有无水酒精,我使用化油器清洗剂清洗过,痕迹有点重,而且破坏了一部分线路板表面的防水蜡还是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指导!嗯,知道,我也不想折腾380的。但是我想彻底恢复完整的功能,可否赐教,电容后面炸掉的大 ...

图一中两个并联的是电容,你说的一端接地是接的机壳吧,那么另一端应该是接在一个焊接输出端子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关注,迟些时候补上照片。板子没有泡过水,但是在楼盘工地使用过,被重压后外壳受损导致一部分尘 ...

原来是这样,我以为是泡水了

网友C:
首先确认是双电压型焊机,其次确认电容两两串联,各自并联电阻。都确认了话家用只接AC220V的,只要整流全桥是好的,电容是好的就可以将其他元件都摘掉倍压整流就可以供给后级用电,甭管烧的是什么元件(可能是压敏电阻之类的)修复机子工作就好。那块板子就是一个交流输入直流输出的板子,只不过多了电压检测识别继电器控制切换是全波还是倍压整流电路而已。

网友E:
别折腾了,这玩意就是新机都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折腾了,这玩意就是新机都容易坏

意义不一样的,以前在学校没有什么压力,出了学校才发现,嗯好多知识其实书本上早就讲过了,只是自己认真对待没有掌握好,现在重新过一遍好象印象深刻很多了,而且结合应用真的不一样。这很像扛枪上战场和在讲武堂讲课的差别,学过理论,又领教过了炮火,再给你灌输理论,你就心服口服了。希望学到老,不是一句空谈,矿坛是爱好者们的乐园,我也喜欢这里,能向各位老师学习我真的很高兴。

这个质量真的很可以的,坏的原因你从外观上就可以判断,粗暴使用然后才引起的电路故障。我看到它受到这样的摧残,心里真的很难受,我天生就不喜欢把物件搞坏,总想着把它们恢复到它们原来的样子,这是我现在从事的职业也是我的爱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50799&highlight=%B5%E7%BA%B8%BB%FA

古道热肠,由衷感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意义不一样的,以前在学校没有什么压力,出了学校才发现,嗯好多知识其实书本上早就讲过了,只是自己认 ...

那你就拆下电路板先测绘出准确的原理图发上来吧。先吃透原理图,根据故障现象推断连带受损的其它元件,拆下检查无误再装回去,换掉已坏的元件修复走线,就差不多了。

不明白原理,只想等着有人告诉你换某个元件试试,对技术提高是没有帮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你就拆下电路板先测绘出准确的原理图发上来吧。先吃透原理图,根据故障现象推断连带受损的其它元件,拆 ...

那倒不是,那和送修基本没有差别。
我已经有十多年没有接触过开关电源了,从学校出来唯一两次动手,一次是给激光打印机检修,一次动手是自己的电脑电源挂了,然后自己修的。现在连很多基本典型电路外围布局电路我都忘了得差不多了,这些紧贴实用的电路,还是请教有经验的各位老师稳妥些吧。
电路基本原理,以前学过,这个重新过一遍也好理解,但是具体到某一个品牌的电路,人家还是有自己的经验的,这一点是要虚心向有经验的前辈学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识是无形的财富,承蒙慷慨,多谢啦!一定好好研究!

哎又一个被带到这无限坑里了,走进来难,走出去也难,总是想把看到的一切坏掉的东西都修好,不管其他,只是自我陶醉在哪修旧如新的自我成就感之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下载了,这方面的书很少见。

不必客气,此书的分享原本也是出自本坛,看到就保存网盘,正好希望楼主能用得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确认是双电压型焊机,其次确认电容两两串联,各自并联电阻。都确认了话家用只接AC220V的,只要整流全桥 ...

帮忙看一下,能不能还原出电容板后面的损坏部分,非常感谢热心回答!

不论过程有多长,都坚持原样修复,不做烂尾工程。

UC3845B + K2225

UC3845B + K2225

LF535P 2个

LF535P 2个

IRF Z24N 4个

IRF Z24N 4个

IRF Z24N 1个

IRF Z24N 1个

这个是上半部分电路板平面图

这个是上半部分电路板平面图

网友:
双电压型或单380V焊机,改单220电压,主控板要是带开关电源的话尽量市电倍压整流,否则可能出现低电压保护,变压器供电的有的直接有220V抽头,但焊接主变压器变压比不适合220全波整流的低电压,会出现输出电压低30多伏,焊接时不能引弧电流也相当低。另外只要能整流提供整机所需直流电压你管它烧坏的是什么。目的是维修又不是研究学技术。

网友:
楼主修得怎样了?有收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