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机的缸压是多少?

楼主(2018-07-31):
之前的帖子说过了,另外一个发动机帽大黑烟。估计是火位不对。不过也有人说可能是发动机不够力。这样的话就只能量缸压了。我的是直喷康明斯6D108发动机。一般康明斯发动机的缸压多少是合格?

网友:
冷车容易着火就不是缸压问题也可以排除供油时间正时错乱等问题,冒很大的黑烟看一下进气是否堵塞,涡轮增压器,油泵补偿,大泵供油提前器……

网友A(2018-09-10):
柴油机的缸压大多在10以上,所以对应的喷油嘴的压力在缸压之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柴油机的缸压大多在10以上,所以对应的喷油嘴的压力在缸压之上。

缸压表好像也分汽油柴油的吧?

楼主:
应该是吧,如果串气厉害的话还会吧机油从缸里带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冒大黑烟换喷油头,喷油嘴孔大了喷油多了,冒蓝烟是烧机油,最好去正规修柴油车的地方量高压泵和喷油嘴压力.

早就不是三叉戟时代了,现在的发动机不好搞,需要原厂的专业人员才能做出判断

楼主:
现在的共轨电控柴油机比较难搞,多了传感器和电路部分,机械部分还是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