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电机发热严重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07-31):
之前天气热有三4天连续24小时开着,之后白天才开晚上不开,但发现风扇电机发热很严重,开十多分钟就过热自动保护停了,拆开也没发现有问题。

网友A:
这种廉价的电机没有滚珠轴承的,天热+电机发热轴膨胀发紧,越紧发热就越严重,恶性循环直到抱死。

网友:
机油都变黑了。

网友B:
电机轴套失油摩擦力增大,电机赌转发热造成的。
处理这类省工省料的电机,很是麻烦,越是高温用的时间长,你就要频繁加油,不然用不了几天就又要赌转了!
建议更换电机,目前淘宝上有卖滚珠轴承改进的电机,不到30元价格,还是铜线包的,你可以淘宝搜搜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廉价的电机没有滚珠轴承的,天热+电机发热轴膨胀发紧,越紧发热就越严重,恶性循环直到抱死。

保护自停后用手拨一下不算紧,但电机非常热,是什么原因??

网友C:
我在家曾经帮不少乡亲修风扇,以我的经验看这电机八成的铝芯漆包线绕的,轴承都黑成那样了,估计够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轴套失油摩擦力增大,电机赌转发热造成的。
处理这类省工省料的电机,很是麻烦,越是高温用的时间长, ...

轴套应该加什么油??我加过机油,润滑油但都不行都会赌转,最后只好把油擦掉才不会赌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家曾经帮不少乡亲修风扇,以我的经验看这电机八成的铝芯漆包线绕的,轴承都黑成那样了,估计够热 ...

这是金铃风扇,应该不会吧!!但又感觉现在金铃风扇的质量越来越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轴套应该加什么油??我加过机油,润滑油但都不行都会赌转,最后只好把油擦掉才不会赌转

缝纫机油是高速油,不耐挥发几天就干,20号机械润滑油也可以,最好加车用混合机油,另外,看见图片上你的电机菊花垫圈下没有油毛毡(存油的毡片),这是个缺陷?
你的电机轴一定要用金相砂纸抛光后再加油装配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缝纫机油是高速油,不耐挥发几天就干,20号机械润滑油也可以,最好加车用混合机油,另外,看见图片上你的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润滑油严重变质,先清洗轴和轴套,再加入干净的摩托车机油,摩托车机油高温性能不错。
缺少润滑轴发热膨胀 ...

谢谢!!明天试一试

网友:
20多年前的风扇电机一般都是用粉末冶金含油轴承做的轴套,加足油后可以24小时不停机,连续运转几年。这可是当年黄县金龙风扇做的实验。

楼主:
轴套和轴有磨损,都磨出粉来了

网友:
风都给你了,它自己能不热

说笑的。应该是廉价风扇用的轴承太差,根本不是规范的滑动轴承 。我的经验是加冷冻机专用油,它耐高温。本想加硅油但是没有,心想变压器也许可以

网友:
直接换双滚珠轴承的也就30多包邮

网友:
清干净了上机油啊  要好点就黄油加机油一起搅拌上 一年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保护自停后用手拨一下不算紧,但电机非常热,是什么原因??

清洗含油轴承和轴,重新加润滑油。

网友:
铝线电机,内阻大。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

网友:
我曾经买过一电风扇,回来几天黄油就从里面流出来了,(当时天热也是24小时开机的)热是主要症状!拆开看看那电机做工还是不错的,全铜线圈,里面还有保险的,以后就隔三差五的不转,直到里面的保险烧了,我也死心了!

这种电风扇最好不要24小时开机,预防过热恶性循环!但我也亲眼目睹过这个类型的电风扇连续7天7夜运行还好好在哪转的!

网友:
我们广西产的多丽风扇,用了30年了,今年发现转慢了,并且外壳老化了,想想服务了那么久给它休息了。最后直接买一个全新,

网友E:
质量差!。。。。3年前,300多买过*尔的,工作一年吧,一天突然间停转。打开发现:内部线圈已经断丝。因为内部高温,内部的塑料降温扇变形绞碎导致线圈断了。修理费巨贵,自己网上买了电动机换上,仍然高温。将就用吧,再坏,扔掉。给大家推荐个品牌吧:家中还有一个美的,温度也不低,但是比*尔已经低很多很多了。于是又追加买了2台。这是办公室的小风扇。后悔卖掉老风扇。那个温度更低。

网友:
换个轴承解决问题。可以考虑外加轴承

楼主:
昨天细看了一下发现轴已经严重磨损,运转偏心造成转子跟定子有摩擦从而发热,现在只能换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质量差!。。。。3年前,300多买过*尔的,工作一年吧,一天突然间停转。打开发现:内部线圈已经断丝。因为 ...

这样的小风扇我也有一个,一开始很好,用上一年多后摇头就坏了,因为是塑料做的

网友:
看来,也只能换电机了,顺便D个直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细看了一下发现轴已经严重磨损,运转偏心造成转子跟定子有摩擦从而发热,现在只能换电机了

老式风扇都有注油孔,每年加机油很方便。。。。再换未必能买到中意的电机。祝您好运能找到好电机。回头分享链接给我们。

网友:
轴套与转子轴均磨损,径向间隙变大,转子与定子出现扫镗,因此电机发热严重,直到停转,这种情况没有维修的价值。

楼主:
谢谢各位!!!
原来想某宝买个电机换上了事,但不一定能买到合心意的电机,而且换下来的电机就会变成废品了,所以本着死马当活马医。先试试看
知道是转轴磨损造成转子跟定子摩擦发热从而过热保护自停的,那就想办法把磨损的地方修补好,怎么修补?
刚好转子的前出轴比较长,测量了一下发现轴子有7mm的空间可以利用,于是把轴子向后出轴方向挪了7mm,这样刚好把前后磨损的地方避开了,在尾轴从新开一道槽(用来上卡簧的),前面的轴套换成轴成,后面的轴成也换了(轴成都是二手拆机的)
经过修改后电机运转几个小时都不会停了,但电机还是比较热不知道算不算正常发热??

网友F:
我前几天换了新的电机发热也很严重,不知道寿命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前几天换了新的电机发热也很严重,不知道寿命行不行

换的是什么电机??给个连接看一看
我就是因为看不到,不知道质量怎么样所以没买,本着死马当活马医修修看行不行,现在暂时没有问题,就是有些热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质量差!。。。。3年前,300多买过*尔的,工作一年吧,一天突然间停转。打开发现:内部线圈已经断丝。因为 ...

请问卖掉的老风扇是什么牌?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
原来想某宝买个电机换上了事,但不一定能买到合心意的电机,而且换下来的电机就会变成废品 ...

正确,我也倾向于您修理,现在的东西太烂了,不一定比老的好。目前电机定子温度是多少?烫手吗?

网友:
是80年代中后期的产品,忘记了牌子。遥控,继电器控制速度,铁叶子。每隔1-2年注油一次,半永久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卖掉的老风扇是什么牌?

是80年代中后期的产品,忘记了牌子。遥控,继电器控制速度,铁叶子。每隔1-2年注油一次,半永久使用。那个时期出的风扇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
前段时间我买的二手的只有电机、电容和塑料叶片的风扇,这个风扇只要接上电不到5分钟就发热严重,电机壳子烫手,还能闻到电机发热的味道。

补充内容 (2018-8-10 15:03):
换1.5uf电容后试机,不到5分钟电机仍然发烫,1.5uf电容外壳也发热起来,我赶紧断了电

网友:
唉,看了这么多,竟然没看出问题在哪里???----那是因为:厂家在偷工减料,用廉价品充好货所造成的。

首先,硅钢片用便宜货,含硅量小,在高强度的交变磁场作用下,容易因涡流而发热,使电机温升过高,超过一定程度时,润滑油就会挥发变干,最终阻力会变大,结果发热更严重,这是恶性循环....
其次,线圈匝数相对较少,甚至用铝线,伏安匝数过少,除了载流量过大,线圈发热外(铝线尤明显),同时也会反馈到铁芯里;你想想看,同样的铁芯截面积,同样的供电电压,线圈匝数过少时会有什么情况出现??

其实,只要工作电压在160v~或180v~时,你的风扇就能很长时间的稳定地工作了,当然,功率会小很多的,因为厂家生产的产品,就是这个电压层次的,他们昧着良心地迎合着部分人的“价廉物美”心理,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彼此彼此也.....

网友H:
当然啦,如果此风扇用在220v~60Hz的地区,反而能正常工作,知道为什么吗?

网友I:
轴都磨损变色了,建议换新电机,换那种大铁心双滚珠轴承的纯铜线电机比较耐用,顶多30元

网友:
这个风扇好像一头是滚动轴承,一头是滑动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确,我也倾向于您修理,现在的东西太烂了,不一定比老的好。目前电机定子温度是多少?烫手吗?

现在也烫手但没到保护自停的程度,具休多少度就不清楚了,已经用了几天每天开几个小时都没问题。
因为发热我担心会不会因为换上前端的轴承造成转子跟定子不同心,用油性记号在转子表面都画了一圈,结果发现只有很轻微很轻微的摩擦,现在能力只能做到这样了,所以就这样用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卖掉的老风扇是什么牌?

查到了,是海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当然啦,如果此风扇用在220v~60Hz的地区,反而能正常工作,知道为什么吗?

请老兄给科普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轴都磨损变色了,建议换新电机,换那种大铁心双滚珠轴承的纯铜线电机比较耐用,顶多30元

谁都相买到质量好的电机,但现在的厂家都是偷工减料,不用上一段时间是不清楚好坏,不可能每种都买回来试一试吧!!
如果老兄知道那里有质量好的电机出售的请给个连接,在这先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都相买到质量好的电机,但现在的厂家都是偷工减料,不用上一段时间是不清楚好坏,不可能每种都买回来试 ...

淘宝大把的有,你淘宝搜纯铜线双滚珠轴承风扇电机

网友J:
高转差电机本来就发热严重,电扇电机更是如此,不管哪个牌子,不管档次高低,也不管国产进口,温度都是很高的,以快档温度最低,转速越慢温度越高,不必多虑

楼主:
引用 网友K:
突然大量发热可能并不是润滑油的问题,或者可能只是一个诱因或者一个表象。
我觉得是某种原因导致电机绕组 ...

现在能用就不管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高转差电机本来就发热严重,电扇电机更是如此,不管哪个牌子,不管档次高低,也不管国产进口,温度都是很高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