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i3-2120 CPU集成显卡多大显存,我的怎么只有64MB显存

楼主(2018-07-31):
虽然不玩游戏,平时就是开个网页,也够用,但是只有64MB显存也太那啥了吧。

想弄个小机箱用的半高刀卡,大家有什么推荐的,鲁大师能跑分2万分左右的,最好不需要独立供电的。

网友A:
这个是动态的啊,当需要显存时候,会占用更多内存来做显存,不需要的时候就释放掉,买个垃圾刀卡还不如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动态的啊,当需要显存时候,会占用更多内存来做显存,不需要的时候就释放掉,买个垃圾刀卡还不如用这 ...

哦哦,。原来是这样哇,。

网友:
完全不懂,只能仰着头路过了

网友:
之前用APU的时候可以在主板BIOS里面设置调配大小,
现在用G530+B75+2*4G,不上独显的好像是一百多两百M的显存吧

网友:
配上独显电脑整体性能是有提升的、因为独显有一套独立的系统。跑分有可能差别不大、使用起来有明显差异。配个GT740不错的

网友:
动态的,集显在普通应用中还可以

网友:
像你这样的,没必要买刀卡,浪费钱,这个集显足够了

网友:
实在不行就安装一块独立显卡

网友:
哈哈,我的跟你差不多I3 2130,就频率高了一点。用着挺好的4G的内存,前段时间单位淘汰了一张GT630的显卡1G的,安上,看看电影简直就是一个神器啊,哈哈,以后可以考虑上固态

网友:
显存是动态调用的,

网友:
刀卡建议用的二手的GT630或者r7 250左右的,看高清起码不卡了

网友:
从来没有使用过U自带的显卡路过,表示不太懂

网友:
动态内存,需要时用内存来补

网友:
bios里面自己改

网友:
动态显存大小可以在BIOS里面设置的

网友(2018-09-06):
学习学习,涨知识了

网友:
1155平台,不值得再去投入,看高清玩玩小游戏足够了,大不了组个双通道内存,其他的想法不要也罢,2万分的显卡虽然比这个强几倍,但这个玩不了的那个也不流畅,尤其是刀卡

网友:
这个是动态的啊,当需要显存时候,会占用更多内存来做显存,不需要的时候就释放掉

网友:
弄个亮机卡吧